TC35I模块与PC机通信要加电平转换模块吗?【恢复】

楼主(2009-02-01):
TC35I模块的串口是什么电平?

TC35I模块与PC机通信要加电平转换模块max232吗?

网友:
呵呵,楼上的多说说,什么问题,洗耳恭听。(图不是我画的,没研究)

网友:
tc35i的端口是3V的逻辑电平,跟PC机通信当然要加电平转换了

1楼图有问题

本贴被 zc390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1,20:57:28.

楼主:
哭死了,折腾了这么长时间,原来要加呀~

资料里说自带RS232接口,

以为可以不用接呢,

老郁闷了,谢谢楼上的

楼主:
是啊,很多资料。。。

可就还是没捣鼓出来

谢过楼上兄弟

网友:
找找本坛里,关于T35的资料很多,早有人玩得很熟了

本贴被 sunny1500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1,16:37:35.

网友:
我的T35还没到手上,不过,觉得应该是加MAX232

贴个网上的T35接口板的原理图,资料时间久远,不知道是否合理,仅供参考

网友(2009-04-18):
要加max232的,之前差点把他烧了。。。

网友:
要注意有些标TTL232的,需要电平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