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放假做的。用单片机在19264LCD上显示红外线遥控的波形【恢复】

楼主(2009-02-01):
以前网上有这个软件,在电脑上显示。现在怎么也找不到了。分别是空调,电视,VCD遥控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05624.jpg(文件大小:604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0090201598.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05625.jpg(文件大小:635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0090201591.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05626.jpg(文件大小:607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0090201593.jpg)

贴上部份代码。

/*******************************************************************/

//记录50高低电平脉宽

void  bianma (void)

{

unsigned char  n, m;

 //for(n=0;n<150;n++)  Byte[n]=0;//脉宽保存数组清0

  TH1=0;

  TL1=0;       //清零准备计数

  TR1=0;        /*先让T1停止。TR是定时计数器的控制位,为1运行。为0停止*/

while (IN==1);

  TR1=1;

  m=0;

for(n=0;n<40;n++)//记录40*2=80组数据

{

while(IN==0);

  TR1=0;

  timeH=TH1;

  timeL=TL1;    //保存前次计时数据

  TH1=0;

  TL1=0;       //清零准备再次计数

  TR1=1;       /*T0运行。TR是定时计数器的控制位,为1运行。为0停止*/

  Byte[m]=timeH;

   m++;

  Byte[m]=timeL;

  m++;

while(IN==1);

  TR1=0;        /*先让T1停止。TR是定时计数器的控制位,为1运行。为0停止*/

  timeH=TH1;

  timeL=TL1;    //保存前次计时数据

  TH1=0;

  TL1=0;       //清零准备再次计数

  TR1=1;       /*T0运行。TR是定时计数器的控制位,为1运行。为0停止*/

  Byte[m]=timeH;

   m++;

  Byte[m]=timeL;

  m++;

}

Dis_flag=1;

}

/***********************************************************************/

void  Dis_wave (void)      //显示波形

{unsigned char  X0,Y0,X1,Y1,m,n,b=0,c=0;

n=0;

X0=2; Y0=18;  X1=X0;  Y1=1;

for(m=0;m<35;m++)//70个波形

{

linexy(X0,Y0,X1,Y1,1);    //写直线函数       //↑

b=Byte[n];

   c+=b*2;

if(c>192)

 { X0=2; Y0=Y1+21;//上面的"一"线Y0+=43

c=b*2+2; }

else  { X0=X1; Y0=Y1;}

 X1=c;  Y1=Y0; //写一Y不变

linexy(X0,Y0,X1,Y1,1);//―

X0=X1; Y0=Y1;  X1=X0;  Y1+=17;//↓

linexy(X0,Y0,X1,Y1,1); //写"|"X不变  ∏

n+=2;

b=Byte[n];

   c+=b*2;

if(c>192)

 {X0=2;  Y0=Y1+21;//下面的"一"线

c=b*2+2; }

else{X0=X1; Y0=Y1; }

X1=c;  Y1=Y0;

linexy(X0,Y0,X1,Y1,1);           //__

X0=X1; Y0=Y1;  X1=X0;  Y1-=17;      //改变坐标准备向上

n+=2;

}

}

/*

本贴被 odqqd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1,20:03:08.

网友:
要是能像示波器一样能测出是什么波形就好了,还能则出一些电流电压频率数就更好

网友:
贴点小图吧,大家的屏幕没那么大。:)

网友:
帮你改一张图传上来。传图片之前缩小下啊,我一般是800*600,用光影处理后再用XP的画图保存一下。

楼主:
 变化那么快,时间那么短,看得过来吗?

收集完数据,再显示。

网友:
  变化那么快,时间那么短,看得过来吗?

网友: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