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硬件电路设计注意事项 【恢复】

楼主(2009-02-02):
  发现最近有关STM32硬件电路设计的帖子稍有增多,也许STM32对于大家来说还算比较新的东西的缘故吧。因ST有一份应用笔记:AN2586 “STM32F10xxx hardware development:getting started”已经有很详细的描述了,之前也就没有就STM32的硬件电路设计在论坛上罗嗦什么。这次感觉很多网友都不太爱去ST的官方网站上更新最新的Aplication note,其实很多设计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在官方提供的应用笔记中都有提到,这里就全当做一个总结吧。也欢迎有兴趣的和我(grant_jx@163.com)沟通电路设计的问题,希望大家相互学习进步,如果说错的地方,也欢迎提出。

  STM32的基本系统主要涉及下面几个部分:

1、电源
   1)、无论是否使用模拟部分和AD部分,MCU外围出去VCC和GND,VDDA、VSSA、Vref(如果封装有该引脚)都必需要连接,不可悬空;
   2)、对于每组对应的VDD和GND都应至少放置一个104的陶瓷电容用于滤波,并接该电容应放置尽量靠近MCU;

2、复位、启动选择
   1)、Boot引脚与JTAG无关。其仅是用于MCU启动后,判断执行代码的起始地址;
   2)、在电路设计上可能Boot引脚不会使用,但要求一定要外部连接电阻到地或电源,切不可悬空;

3、调试接口

4、ADC
   1)、ADC是有工作电压的,且与MCU的工作电压不完全相同。MCU工作电压可以到2.0V~3.6V,但ADC模块工作的电压在2.4V~3.6V。设计电路时需要注意。

5、时钟
   1)、STM32上电默认是使用内部高速RC时钟(HSI)启动运行,如果做外部时钟(HSE)切换,外部时钟是不会运行的。因此,判断最小系统是否工作用示波器检查OSC是否有时钟信号,是错误的方法;
   2)、RTC时钟要求使用的32.768振荡器的寄生电容是6pF,这个电容区别于振荡器外部接的负载电容;

5、GPIO
   1)、IO推动LED时,建议尽量考虑使用灌电流的方式。
   2)、在Stop等低功耗模式下,为了更省电,通常情况下建议GPIO配置为带上拉的输出模式,输出电平由外部电路决定;

6、FSMC
   1)、对应100pin或144pin,FSMC的功能与I2C是存在冲突的,如果FSMC时钟打开,I2C 1的硬件模式无法工作。这在STM32F10xxx的勘误表中是有描述的。

ST官方推荐的几大主流开发板的原理图,在画电路的时候可以做为参考依据:

1、IAR http://www.iar.com
1)、STM32F103RBT6

2)、STM32F103ZET6

2、MDK http://www.keil.com
1)、STM32F103RBT6

2)、STM32F103ZET6

3、Raisonance   http://www.raisonance.com/
1)、STM32F103RBT6

2)、STM32F103VET6

4、ST官方的板

1)、STM3210E-LK

2)、STM3210B-EVAL

3)、STM3210E-EVAL

3)、STM3210C-EVAL

网友(2009-04-17):
请问,这个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2010-01-22):
收藏了,这些原理图确实值得参考!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2010-03-05):
實在很高興!可以看到這麼好的知識!謝謝分享!!感謝您嘉惠大眾!

网友:
mark是什么意思

网友:
STM32硬件电路设计注意事项 MARK

网友:
正需要,很有用的资料,多谢了!

网友:
正准备用STM32做工程,谢谢提醒!

网友:
正在做144的设计,参考下

网友:
1)、STM32上电默认是使用内部高速RC时钟(HSI)启动运行,如果做外部时钟(HSE)切换,外部时钟是不会运行的。

这句什么意思,不大明白,那应该怎么切换啊???

  2)、在Stop等低功耗模式下,为了更省电,通常情况下建议GPIO配置为带上拉的输出模式,输出电平由外部电路决定;

是开漏输出 芯片外加上啦电阻么??

网友(2010-04-07):
1)、STM32上电默认是使用内部高速RC时钟(HSI)启动运行,如果做外部时钟(HSE)切换,外部时钟是不会运行的。

楼主  这句话能否再解释下??

网友:
不错,多一些实用的文章少吹牛最好

网友(2010-09-10):
2)、在Stop等低功耗模式下,为了更省电,通常情况下建议GPIO配置为带上拉的输出模式,输出电平由外部电路决定;
*********************************************************************************************************************
这个比配为模拟输入更省电吗?

网友:
仔细看看st的设计向导,很多问题大概就可以避免的,呵呵
不过楼主的总结还是很精练的,谢谢

网友:
权威解说,标记

网友:
积分:81
派别:
来自:

网友:
回复 网友A:
  1)、stm32上电默认是使用内部高速rc时钟(hsi)启动运行,如果做外部时钟(hse)切换,外部时钟是不会运行的。
这句什么意思,不大明白,那应该怎么切换啊???
  2)、在stop等低功耗模式下,为了更省电,通常情况下建议gpio配置为带上拉的输出模式,输出电平由外部电路决定;
是开漏输出 芯片外加上啦电阻么??

  1)、应该是“如果‘不’做外部时钟(hse)切换”吧,按照楼主的意思,STM32启动时默认使用HSI,如果不去干预,就一直使用这个时钟了,而即使连接了外部晶振,也不起作用(不起振)。
  2)、应该是指通过STM32的寄存器将GPIO配置成输出上拉吧,就是配置成输出,然后再将输出值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