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买了雕刻机,问个问题.是用本本做控制器还是用台式机? 【恢复】

楼主(2009-02-02):
上次论坛有人说本本做控制器,要失步的.好像不好.

我打算用MINI 主板做个不知道,VIA的芯片组好不好,会不会和雕刻程序有冲突

网友:
知道了,谢谢!

因为我有台P300的IBM古董手提,串并口功能完好。想用来做JJ的配套上位机。

网友:
阿莫,有个问题你还没回答我:)

运行JJ的刀路软件,做2D类的工作,电脑需要什么样的最低配置?

PS:我的积分到1000了

本贴被 hn_ny_dxs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2,15:35:02.

网友:
用本本做控制器失步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1、本本自身的cpu有低能耗模式,cpu自动降频,而mach的频率基准选择不合理,导致软件输出频率不稳;

2、因为考虑到电池供电的节能效果,本本并口的驱动力有限,而接口板的触发电压偏高,造成丢信号,失步。

对应第一点可以关闭本本的节能模式(在bios里改后同时也要在windows的电源管理里改)

对于第二点,需要在接口板上做些文章,比如选用低触发电压,高频率的独立供电的光藕输入端等。

希望a莫这个接口板充分考虑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