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语音识别功能的玩具设计【恢复】

楼主(2009-02-02):
具有语音识别功能的玩具设计

(1) 通过麦克风输入语音命令,如“唱歌”、“跳舞”、“说话”,玩具能自动作出相应的反映,如播放相应的音乐来表示听懂了命令

(2) 利用单片机仿真软件来实现

(这是毕业设计的题目)

请教一下高手们,如果只打算做出软件仿真,不做出实物的话,那该怎么做?用KEIL+PROTEUS可以做的出来么?谢谢大家!

网友:
proteus可以实现吗??不行吧

网友(2009-03-10):
(1)语音识别可以用凌阳单片机实现,不过只能实现特定人识别,就是谁给他训练,那么就认谁,而且只能是简单的语句,不能过长。还有就是用专用的语音识别芯片AP7003、HL7003等,这种电路简单,无需编程,只要搭接相应的外围电路就可以了,不多这类芯片很难买到,如果你买到了,不妨告诉我,本人也想要。另外国内也有几家公司专门做语音识别的,我记得有家公司是北京的叫承芯吧,你要实现这样的功能要花个1000多人民币就行了。
(2)目前好像没听说过可以用仿真软件来实现的。

网友:
可以考虑下手机上的号码语音识别

网友(2009-05-25):
我想要呀

网友:
上海锦芯电子开发出了一款采用第二代语音识别技术的芯片ICR001。同国内其他产品相比,它是一款真正的高集成度的SoC芯片,具有完整的片上系统。它不需要训练,识别内容直接由汉语拼音输入,每次识别最大识别条目有50条之多,并且是随时可以更换识别内容的,这样就有了实际上是无限的识别量。它是非特定人声识别的,识别率非常高。感兴趣的话可以问他们要spec和样片。联系电话是50273077。

网友:
我同学用过
要先训练

网友:
http://www.lingshengxin.com/   非特定人   不用训练   大词汇   超级不便宜

网友:
语音控制就凌阳单片机的有语音的控制部分

网友(2010-03-09):
去看看 ICRoute 新推出的 LD3320
和以往凌阳,悠扬等以单片机+软件库完全不一样
是一颗真正的独立IC, 单芯片/非特定人/动态编辑识别列表

51单片机+拼音串+ LD3320 =  语音识别系统 (不需要外围RAM/FLash等)

1. 目前这一版的LD3320是支持50条识别容量(后续芯片会陆续提高这个指标)
2. 真正非特定人算法,识别精度高。不是用几十个人念几十个词语这样简单提取的特征,而是真正按照非特定人去实现的
3. 只需要主控MCU(最简单的51就可以)把要识别的关键词语的内容以拼音串的字符串传递给LD3320就可以。
   这点也是非特定人识别算法区别于特定人识别算法的最根本的地方:
   就是在修改识别列表的内容时,是提供的音标字符串(对于汉字来说就是拼音串),而不是让用户反复念几遍词语。
4. 与主控单片机的接口是SPI或者并口。
5. 对于词条的长度限制,不是象特定人识别算法一样,有时间的限制,而是限制每一个词条的拼音串的长度不超过79个字节。
   比如,“你好吗”的拼音串是“ni hao ma”,加上空格一共是 9。
   这个长度不超过79,(这个芯片容量是最大50个词条,可以随时动态编辑这个识别列表)
   但是,从实际应用角度出发,人一口气说的字数如果超过8个字以上,会容易说错,或者出现忘记。
   (所以古诗最多一般是七言古诗,这样说起来最顺嘴)
   因此,如果想要终端用于有比较好的使用体验,建议词条的内容不要设置的太长,避免出现用户自己说错或者忘记的情况。
   最好词条的长度和内容分布比较自然。
6. 因为是IC硬件实现,所以识别速度可以认为是实时的。
   但是用户可以设置用来判断语音结束的静音时间的长短。这个也决定了主观上识别的速度(就是说话结束到可以拿识别结果的时间)

芯片是3.3v供电
集成了AD ,用户只需要把麦克风接上就可以
也集成了DA和功放,可以方便用户用这个芯片播放声音

网友(2012-02-15):
代价太高了

网友(2013-01-31):
作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