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利开发板也可以当PLC玩--编译型PLC开发平台OpenLogic软件试用【恢复】

楼主(2009-02-02):
在以前的帖子中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34511&bbs_page_no=1&bbs_id=3007介绍了开发编译型PLC软件平台的构想,现在软件终于有了个样子,着急给大家看看,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本贴被 adolfshxq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2,22:08:19.

楼主:
梯形图编译的语句表是:

LD   X0

OR   X1

OUT   Y2

OUT   Y1

对应的C代码是什么:

__asm (

"movw r5, 0\n"

"movt r5, 0x2204\n"

"ldrb r6, [r5,#0]\n"

"lsl r4, r4,#1\n"

"orr r4, r6\n"

: : :"r4", "r5", "r6"

);

__asm (

"movw r5, 0x4\n"

"movt r5, 0x2204\n"

"ldrb r6, [r5,#0]\n"

"orr r4, r6\n"

: : :"r4", "r5", "r6"

);

__asm (

"movw r5, 0x1008\n"

"movt r5, 0x2204\n"

"tst r4, 0x1\n"

"ite eq\n"

"moveq r6, 0x0\n"

"movne r6, 0x1\n"

"strb r6, [r5],#0\n"

: : :"r4", "r5", "r6"

);

__asm (

"movw r5, 0x1004\n"

"movt r5, 0x2204\n"

"tst r4, 0x1\n"

"ite eq\n"

"moveq r6, 0x0\n"

"movne r6, 0x1\n"

"strb r6, [r5],#0\n"

: : :"r4", "r5", "r6"

);

我是用嵌入式汇编做的

大家可以看到用汇编来做,每条指令的解析是很简单的。不过现在只实现了位指令

本贴被 adolfshxq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2,22:47:09.

楼主:
软件还远没做完,对硬件和下位熟悉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做,我来做上位 呵呵

网友:
好东东啊! 三克油

楼主:
谢谢 xiaorunyi 萧润逸 的回复

软件花费了很多心血,希望大家支持,多批评 呵呵

网友:
谢谢。学习了OpenLogic。

有机会试试!

楼主:
最后一步:检测是否成功。

如果成功的话,无论你按下KEY2 或者KEY3 LED2和LED3都会点亮,你要是成功了,一定要告诉我

楼主:
第四步下载:

点击PLC=》设置通信参数。波特率选择19200

然后点连接。

这样就可以与PLC保持连接状态了。

接下来点击下载按钮 进入如下状态

下载成功后

选择是 PLC就会进入运行状态

本贴被 adolfshxq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2,22:41:15.

楼主:
第二步:创建用户工程

我自己已经做好一个例子,大家先可以试验下。例子在第一楼里面。

图中的KEY2 KEY3 就是对应的万利板子上的两个按键  LED2 LED3就是两个指示灯 代表PLC的输入输出。

具体的万利开发板和PLC的映射关系的是

在例子中,大家可以点击工程树中的用户自定义符号表便可以查看

本贴被 adolfshxq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2,22:26:14.

楼主:
OpenLogic开发平台在万利开发板上的详细使用方法

第一步:烧写系统文件

硬件连接:将万利开发的串口1与电脑上的串口相连,BOOT1==0  BOOT0==1,按重启按钮,时间长点

烧写:点击软件菜单栏:工具->烧写系统文件

下载系统内核 (原文件名:system.jpg)

如果报任何错误,请检查连线,复位时间长点,重新试验下

烧写内核成功 (原文件名:systemsuccess.jpg)

成功之后,将BOOT0==0

这时候板子里就运行了一个内核 就是一个简单的PLC了

本贴被 adolfshxq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2,22:21:25.

楼主:
第三步:编译

点击菜单栏中的编译选项下的=》生成二进制代码

可以生成一个BIN文件,这个就是我们生成的与工程对应的二进制文件

楼主:
支持的指令:

本贴被 adolfshxq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2,22:01:05.

楼主:
OpenLogic开发平台已经实现的功能:

1)        系统烧写功能:

2)        梯形图编辑功能:

3)        编译功能:

4)        程序下载功能:

支持的指令:

暂时只支持指令库中的位指令。

本贴被 adolfshxq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2,21:47:21.

楼主:
OpenLogic开发平台到底能做什么?

简单的说OpenLogic在操作上类似于一般plc的上位开发平台,他的特点在于它的开放性。有了OpenLogic开发平台,就是可以基于一块mcu利用梯形图语言,开发出你想要的控制系统。详述功能如下:

1)        系统烧写功能:

单片机必须要下载一个系统文件plcsys.bin,单片机才会被虚拟化出很多资源,比如IO口,定时器,计数器,另外增加一些系统功能的易操作性。

2)        梯形图编辑功能:

程序编辑功能:程序分为主程序、子程序、中断程序。程序内部以网络做为单位。

3)        编译功能:

在用户看来,软件将梯形图转化成芯片可以执行的二进制代码。在软件内部,可分为三个过程 首先将用户编辑的梯形图转化成的语句表。然后将语句表转化为芯片可以识别的汇编代码,最后调用GCC编译器将其转化成二进制代码。

4)        程序下载功能:

在用户烧写系统文件之后,芯片就已经具有了PLC的功能,当用户编写好程序,并生成而进制代码之后,就可以通过上位软件与下位软件进行通信,将生成的二进制代码下载到芯片中去,这样你自己做的PLC就可以工作了。

5)        程序监控功能:

用户下载代码之后,运行PLC后。用户可以通过上位软件与下位软件进行通信,PLC的运行情况,比如:运行、停止PLC,读写PLC的位、字地址。

楼主:
为什么开发OpenLogic开发平台

开发控制系统现在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直接购买成型的控制器,比如工控机,PLC等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直接购买芯片自己制版开发。

第一种方法技术简单,成功率高,但是也有如下缺点,价格比较高,成本要求高时,很难实行。另外直接购买控制器,因为是成品扩展性不好,因此常见到一个PLC上挂了很多扩展模块,造价进一步上升,且稳定性下降。

第二种方法硬件成本较低,可定制性好,但是也有如下缺点,芯片开发技术复杂,对开发者有很高的技术要求,人力成本上升,由于开发者能力层次不齐,可能会使项目失败或者延期。

如何更快更好的开发控制是我们值得好好研究的。

OpenLogic开发平台就是集中考量上述两种方法的优点和缺点,而设计出一个控制系统开发平台。

楼主:
199的那种  这个忘了说了 呵呵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您这个万利板子是哪一种?是市场上卖的199元一块的?还是399一块的?谢谢

网友:
对PLC还没什么思路,组团参观。

楼主:
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我处理语句表的时候 还是做了相应的处理的  没有做逻辑处理

网友:
那就是语法等错误都在编辑梯形图时已完成了,所转化的语句表程序是肯定无错的了,对吧?

本贴被 liuzq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3,21:41:37.

楼主:
是梯形图 语句表 C语言 内部有个过程

网友:
请教一下:

您现在的上位程序是将"梯列图"转化为语句表程序,再转化为*.c程序么?还是其它?3Q

网友:
不不不,要说"少见识"的应是我

楼主:
关键在于能够准确快速 实现用户想要的功能,PLC不就是为了简单稳定吗,要不不如直接用单片机了

 复杂点考虑加结构化文本

楼主:
指令表转梯形图也是可以做的 只是觉得没必要 不知道大家是什么看法。很少看到有人用语句表编程,可能是少见识,呵呵

网友:
只不过,个人认为,PLC上位系统要做到算好,最好要能编译(处理)用象"记事本程序"那样的文

本编辑器编辑的"指令表语句"程序,就象C,pascal...程序一样,不知对不对!

本贴被 liuzq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3,11:23:19.

网友:
是啊 语句表太难用了 ,我想用编译C语言编译器那样的方式来编译文本文件,可"指令表语句"的"文本文件"的自由度太大,现在连"产生式"都写不出来

本贴被 liuzq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3,11:18:05.

楼主:
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不打算让用户直接可以编辑语句表。考虑以后加个结构化文本。语句表太难用了。

网友:
嗯,很不错啊,

本软件是否可以在编译过程中检查"PLC指令表程序"的语法错误啊?如果可以的话,那真是完美的了

比如(这儿是针对的三菱系列的):

 错                                     对

----------------------------------------------------

LD X0                                  LD X0

END                                    OUT Y0

                                       END

---------------------------------------------------

LD X0                                  LD X0

LD X1                                  LD X1

OUT Y0                                 ANB

END                                    OUT Y0

                                       END

甚至更多的变形形式

本贴被 liuzq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3,11:13:55.

网友:
兄弟,你做的太棒了,有时间一定找你好好聊聊,呵呵

楼主:
谢谢阿莫!幸苦了!

网友(2009-03-10):
楼主,做上位软件用到哪些知识啊(从梯形图到语句表到二进制文件),用到哪些开发工具?

楼主:
用了VC 和一些编译方面的知识

网友:
楼主太强了,相当于开发了一个PLC,请问用的是什么单片机,不知道能不能提供一个硬件的电路图,谢谢

楼主:
暂时都做的是软件部分 硬件下部在做  不知道有没朋友 一起合作 哈哈

网友:
我对硬件比较熟悉一点,也许可以和楼主交流交流.
QQ:383842790
EMAIL:liheming@163.com
http://liheming.jimdo.com

网友:
对楼主很景仰。

手头刚好有万利开发板, 不知道plcsys.bin 是怎么设置系统的,有强烈的兴趣。

楼主:
我上面发过下位的源代码 你可以看一下 比较简单
现在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 C语言 定时器  监控  等完善点再传上来
谢谢你的关注。
有问题可以直接问我 呵呵 191177939QQ

网友:
套用一句台词:“对楼主的景仰,有如涛涛江水.连绵不绝”。

楼主:
最新版的OpenLogic软件
支持:
位指令,传送指令,比较指令(包括浮点数比较)
数据运算(加减乘除),逻辑运算,移位指令,部分定时器,计数器暂不支持
程序控制指令(标号,跳转,调用子程序)
另外可以直接调用C语言编写的程序。
可以监控位地址 X Y M SM 字地址 W SW,暂不可强制

网友(2009-04-09):
楼主,可不可说说你的PLC解释程序 原理啊?

网友(2009-12-15):
刚发现,很好学习,下文...?

楼主:
过两天我传个新的上来

网友:
请问楼主,STM32F103RBT6的开发板能不能玩嵌入式PLC开发平台OpenLogic

楼主:
需要根据开发板改一下下位机  需要可以加我QQ我改一下发给你

网友:
我试用了一下该软件,界面虽好看,但过于庞大、调用库过多,估计与恐龙般的MS开发工具有关。
更核心的问题是似乎没有编译原理的理论支持,使得指令支持数量太少,可扩展性太差。
我会在未来3个月用Delphi7开发一个集中了西门子Micro-win和Delphi优点界面的IDE,
使用编译原理的词法分析和语法分析,构造语法树,然后再根据不同的MCU指令,编译成为其Bin文件。
现在我正在做语法分析部分。
  不要太小儿科,我们需要的是选择一个优秀的开发工具,深入理论研究,加上一颗坚挺的心!

楼主(2010-01-14):
回复 网友A:
  我试用了一下该软件,界面虽好看,但过于庞大、调用库过多,估计与恐龙般的MS开发工具有关。
更核心的问题是似乎没有编译原理的理论支持,使得指令支持数量太少,可扩展性太差。
我会在未来3个月用Delphi7开发一个集中了西门子Micro-win和Delphi优点界面的IDE,
使用编译原理的词法分析和语法分析,构造语法树,然后再根据不同的MCU指令,编译成为其Bin文件。
现在我正在做语法分析部分。
  不要太小儿科,我们需要的是选择一个优秀的开发工具,深入理论研究,加上一颗坚挺的心!

很傻很天真

网友:
虽然不懂  但感觉很强大

顶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暂时都做的是软件部分 硬件下部在做  不知道有没朋友 一起合作 哈哈
---------------------------------------------------------------------------
可不可以直接由下位机来解释PLC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不可以直接由下位机来解释PLC代码?
现在是直接编译成bin文件  下位机直接调用的  速度较快
没有做成解释型的

网友(2010-02-20):
mark,一直在用plc,一直想搞清楚。

网友(2010-05-07):
这个要留意一下

网友:
请问这个软件怎样定义IO引脚呢

网友(2010-06-13):
建议还是做成解析型的吧,现在大部分也都是解析型的,编译型的虽然实时响应速度快,但是,你开发的软件可移植性和适应性会很差,而且,现在的处理器速度不断提高,相对而言,解析型的速度已经足以胜任,无需复杂的编译型。做编译型,只会让你的路越走越窄的

楼主(2010-07-18):
上传最新版本

网友(2010-08-21):
牛人啊,没用过plc的人对楼主的人品表示敬佩

网友:
编译型的不见得不好吧?
尤其现在的MCU差不多都支持ISP、IAP等。。

没用过这个开发板。。不知道万利的这个用的啥MCU。

持续关注中。。

网友(2010-11-15):
这么好的开源项目怎么暂停了!期待中。。。

网友:
哪位同志有详细的使用说明呢?包括下位

网友:
I/O口怎么设置

网友(2011-03-15):
I/O口怎么设置?
楼主在吗?

网友(2011-06-04):
回复 网友B:

楼主有用过PLC的另外一种编程语言FBD(功能块图)么?

网友(2012-01-27):
开发板咱么搜不到?在哪里买到

网友:
国外也有类似的(开源)软件,但是英文的。c语言编的。http://cq.cx/ladder.pl

网友:
倒是希望有一款支持c语言的plc,,,,,

网友:
可以自己做啊

网友(2012-12-14):
来学习的,楼主牛人,正在一个一个看你的帖子。。。

网友:
l楼主谢谢了,想请帮忙开发。可以价我的QQ:153396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