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并3串的锂电池组充电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恢复】

楼主(2009-02-02):
最近正在做一个项目,电源由一个4并3串的锂电池组供电,一个锂电池单体3.7V600mah,所以整个电池组是11.1V2400mah,而且电池组不带电源保护电路,请问充电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本人对电池不太熟,谢谢大家的解答了。

网友:
不带保护,没有平衡,我觉得充电时要注意躲远一点。

网友:
注意充放电平衡,炸了就不好了,成都刚炸死了一个人,据说是放在上衣口袋里的手机(非山寨的)锂电池爆了把颈动脉炸断,挂了!

网友:
没有保护板的话大电流过放一次就作废

网友:
串联锂电要加电路,不能简单的串起来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07345.pdf(文件大小:210K) (原文件名:mm1248.pdf) 三节串联的

本贴被 KANGYD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3,14:12:06.

网友:
使用的时候加一个爆炸_弹射装置,一发生爆炸立刻启动装置把电池抛得远远的,免得把机子都炸掉!特别是做四轴飞行的,贵啊!不过要注意抛射方向,别抛到自己身上啦!

网友(2009-07-27):
电池组不带电源保护电路,充电的时候需要注意过冲后就可能爆炸    最好是有保护板

网友:
模型上用的动力电都是这样用。也很少炸。充电用平衡充。放电时串放。

网友:
建议你看看 MEGA16HVD , MEGA16HVA , 这些IC ,专用于锂电池管理~!

网友(2013-03-19):
keep post for reference

网友(2013-07-05):
建议做个充电保护,防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