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BF的计算标准MIL-HDBK-217F(美军标)【恢复】

楼主(2009-02-03):
这个栏目非常好.支持一下

第一个文件是主文件,第二和第三个文件是根据实际情况对第一个文件的更改内容.

Mil-Hdbk-217F-FN1ourdev_607646.pdf(文件大小:2.78M) (原文件名:Mil-Hdbk-217F(1).pdf)
Mil-Hdbk-217F-FN2ourdev_607647.pdf(文件大小:5.91M) (原文件名:Mil-Hdbk-217F(2).pdf)

本贴被 ywl040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3,20:17:43.

网友:
好像老美也喜欢用 1/MTBF,来运营产品

网友:
考过全国计算机三级的,应该都知道MTBF是什么意思吧?

网友:
可靠性的理论计算学

网友:
哈哈,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两门考试课,《失效分析》《系统可靠性工程》
算可靠性系数不是加减法,有点复杂,要看每个元件(部件)的可靠性系数,再根据部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写出表达式,算出来的。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两个可靠性系数为0.8的元件串起来(任一个失效系统则失效),可靠性系数就只有0.64了。
所以,要使用一个多部件的系统,如航空航天系统,可靠性到0.99以上(神七)是非常之不容易的,除了单可元件的可靠性要高,更多的做法是采用冗余,航空系统中指令系统多数是三中取二。三个同时算,取两个一样的那个结果执行。

本贴被 fsclub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3,18:47:21.

网友:
貌似是同行?
我主要研究复杂电子系统的可靠性

楼主:
失效率和你所说的可靠性系数不是一个意义上的参数.
你所说的可靠性系数应该就是元件的可靠度R, R=e^(-入*t). 而在串联模型里面,总的可靠度就是各元件的可靠度的乘积.就是你所说的0.8*0.8=0.64的意义.
式中的入就是元件的失效率.

楼主:
MTBF是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是一个可靠性的指标.

文中的内容是元件的失效率Failure Rate.
简单来说,整机的失效率是所有元件或者组件的失效率之和(入).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失效构成,比如并联,N中取R(冗余)等等.这时的计算方法有另外的公式.

MTBF=10^6/入.

计算所得的数据是一个预测值.这个预测值对于产品的可靠性来说是一个预估的指标,后期的测试和验证,是以这个数据为基础来做的.

本贴被 ywl040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3,18:31:26.

网友:
我接触的MTBF是指每次当机后能连续运行的平均时间,一个可靠性的指数。(总运行时间/总当机次数)
没看楼主的资料,不知道是不是一回事。

网友(2015-02-01):
这是搞东西,现在我还不懂,不过我相信这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2018-06-28):
关注一下,开始以为这个数据只能通过大量产品实际使用中测试出来,现在发现可以理论计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