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做一个linux网卡驱动要多少钱?【恢复】

楼主(2009-02-04):
还有做linux移植呢?是新作的一颗arm9芯片,应该基本要包括串口、SDRAM驱动。其他驱动比如LCD等,应该怎么算。多谢。

网友:
全新的ARM9芯片?如果是这样的话,还需要先看芯片资料,估计会比较贵。

这么说吧,S3C2440现在很普及,做它的一个小驱动都要3、4K;

如果你的是全新CPU,那乘以2吧──还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人。

我看你写SDRAM驱动?我想不会连bootloader都没做吧?可能连能跑的Linux都没有吧?

这样的话,那就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