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懂时序图【恢复】

楼主(2009-02-04):
时序图中addr和data中的两天线相交代表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表示数据不确定啊?还有那一个个交叉线有表示什么?怎么分析这个时序图啊???

楼主:
还有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地址和数据会有两条线,还有地址线和数据线的关系?

网友(2009-03-11):
数据线和地址线不是1位的,可以展开来看。 不知道楼主问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
是数据串

网友(2011-01-27):
看来没有专业解析的啊。

网友:
你的地址是固定的吗?那个交叉线代表这个地方可以为1也可以为0

网友:
交叉线代表不关心的状况,可以是上一次读的数据,也可能是外部写的数据.

网友(2013-07-05):
单片机也整了几年了。积累了点经验。说两句
1.CLK表示时钟,一般只有一位。就是一连串的‘1’和'0'.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从‘0’变为‘1’或从‘1’变为‘0’的时刻。因为对应于CLK的变化沿,ADDR和DATA上的数据可能发生变化。
2.ADDR表示地址,可能是一位,也可能是多位。
3.DATA表示数据,可能是一位,也可能是多位。
交叉的线表示地址内容发生了变化(不稳定)。不变的线表示内容是稳定的。阴影部分表示不需要关心。对于单片机输出的信号,边沿写,表示先向信号线上放入数据,再输出边沿;对于向单片机输出的信号,先输出边沿,数据才有效,此时信号线上的内容就是真正的输出内容。

网友(2014-08-05):
这么老的帖了。

网友(2014-09-17):
clk,时钟,address 地址线;data数据线,在clk上升沿时写入address,延迟一段时间,clk置0,在下降沿时写入D0;然后依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