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ultisim10仿真运放不能成功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9-02-05):
请教Multisim10仿真运放不能成功的问题。要么输出电压超高,要么信号半天也不动。前段时间还好好的,是不是被NI限制了啊?

网友:
你用的模型没有对电源饱和的功能,不能用来做比较器,开环运用。

网友:
you are running the opamp open loop: its output is the 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 times the opamp's open loop gain (typically a huge number), resulting a huge output voltage if the opamp model doesn't factor in the output limit.

网友:
刚才又仔细看了下你的324所用模型,里面明确写了是3 Terminal模式的运放,其正负电源引脚在仿真里是没有作用的

网友:
好像你的文件中324的模型有问题,你用的是版本10吗,我用的版本是10.1的,比较了下发现同是LM324AD,但仿真模型不同这是你的LM324AD仿真模型: (原文件名:snap02.png)

网友:
换成LM324D得正常了

网友:
我这里也是~50Kv,看了看你的电路,multisim 应该是理想仿真,和运放的电源无关。所以也别指望了。

网友:
能把你的工程文件放上来测试测试吗?我这里好像没有问题的。

楼主: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输出电压万用表显示为溢出,以前碰到过从新安装软件可以解决。但是不知道现在为什么有出现这个问题了。

本贴被 ThinkCell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6,13:48:33.

网友:
偶也遇到过,

网友:
你放个那个问题电路的文件出来,看看吧

楼主:
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运放竟然输出几千伏,你也可以试试看,就用LM324M.

网友:
timestep设置不对,或者你电路设得不合理(要知道仿真的元件是理想元件)可以仿真出只有理想中才有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