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玩意,3个普通IO识别22个按键试验。有实物和程序【恢复】

楼主(2009-02-05):
吸取各位前辈的经验,将之前二极管用量多的问题优化一下,目前不用二极管能接6键,2只二极管能接12键,6只二极管能接18键,9只二极管能接21键,第22键要单独占用3只二极管最不化算。

实验用89S51作试验,电路接线就是P1.2,P1.3,P1.4接键盘,P1.0接显示器。

/*==================================================================*

*                   3个IO接识别22键测试程序                         *

*       ------------------------------------------------            *

*       MCU:     AT89C2051                                          *

*       OSC:     12M cysytel                                        *

*       程序设计:Cowboy                                             *

*       程序版本:V1.0                                               *

*==================================================================*/

#include <reg52.h>

//================== IO口线连接 ==================

sbit Bus          = P1^0;

sbit IO_a         = P1^4;

sbit IO_b         = P1^3;

sbit IO_c         = P1^2;

//================== 变量声明 ====================

unsigned char Disp_buf[3];

unsigned char Dig;

unsigned char Key_count;

unsigned char bdata Key_state;

sbit KB0 = Key_state^0;

sbit KB1 = Key_state^1;

sbit KB2 = Key_state^2;

sbit KB3 = Key_state^3;

sbit KB4 = Key_state^4;

sbit KB5 = Key_state^5;

//================== 表格数据 ====================

code unsigned char LED_font[24]=

{

        0x84,0x9f,0xa2,0x8a,0x99,0xc8,0xc0,0x9e,0x80, //012345678

        0x88,0x90,0xc1,0xe4,0x83,0xe0,0xf0,0xff,0xfb, //9abcdef -

};

code unsigned char Key_tab[64]=     //键码映射表

{//  0  1  2  3  4  5  6  7  8  9

        22, 0, 2, 0, 0, 0, 0, 0, 4, 0, //0

         0, 0, 0, 0, 0,18, 0, 0, 0, 0, //1X

         0, 0, 0, 0, 0, 0, 3,14, 0, 0, //2X

        20,10, 6, 0, 0, 0, 0, 0, 1,19, //3X

         0, 5, 0, 0, 0,15, 0,11, 0, 0, //4X

         0,17, 0, 0,13, 8, 0,21, 0, 9, //5X

        16,12, 7, 0                    //6X

};

//=============== 检测按键 =================

void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i;

    Key_count --;                        //扫描次序

    Key_count &= 3;

    switch (Key_count)                //按次序处理

    {

        case 2:                                //第一轮扫描

        KB0 = IO_b;

        KB1 = IO_c;

        IO_a = 1;

        IO_b = 0;

        break;

        case 1:                                //每二轮扫描

        KB2 = IO_c;

        KB3 = IO_a;

        IO_b = 1;

        IO_c = 0;

        break;

        case 0:                                //每三轮扫描

        KB4 = IO_a;

        KB5 = IO_b;

        IO_c = 1;

        break;

        default:                        //每四轮扫描

        if (!IO_a) KB0 = 0;

        if (!IO_b) KB2 = 0;

        if (!IO_c) KB4 = 0;

        IO_a = 0;

        //======更新显示缓冲区=======

        i = Key_tab[Key_state];

        if (i == 0)

        {

            Disp_buf[2] = 0x11;                //显示三横

            Disp_buf[1] = 0x11;

            Disp_buf[0] = 0x11;

        }

        else

        {

            Disp_buf[2] = 0x0c;     //字符"C"

            Disp_buf[1] = i / 10;   //键码十位

            Disp_buf[0] = B;于      //键码个位

        }

        Key_state = 0;

    }

}

/*===================================================================

                    ONE WIRE 显示总线驱动程序

===================================================================*/

//=============== 发送一位 =================

void Send_bit(bit Dat)

{

    unsigned char i = 3;

    if (!Dat) Bus = 0;

    else

    {

        Bus = 0;

        Bus = 1;

    }

    while(--i);                 //延时8us

    Bus = 1;

}

//=============== 总线驱动 =================

void Bus_drive()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Sdat;

    Send_bit(1);                        //Bit6消隐

    do Bus = 1; while(--i);             //延时768us

    do Bus = 0; while(--i);             //延时768us

    Bus = 1;

    Sdat = LED_font[Disp_buf[Dig++]];   //获取显示数据

    Send_bit(Sdat & 0x01);              //发送位0

    Send_bit(Sdat & 0x02);              //发送位1

    Send_bit(Sdat & 0x04);              //发送位2

    Send_bit(Sdat & 0x08);              //发送位3

    Send_bit(Sdat & 0x10);              //发送位4

    Send_bit(Sdat & 0x20);              //发送位5

    Send_bit(Dig  & 0x01);              //发送位选1

    Send_bit(Dig  & 0x02);              //发送位选2

    while(--i);                         //延时512us

    Send_bit(Sdat & 0x40);              //发送位6

    for (i = 7;i> 0;i--) Send_bit(1);  //位6移至Dout

    if (Dig == 3) Dig = 0;

}

/*===================================================================

                    延时 5ms 程序

===================================================================*/

void Delay_5ms()

{

    while(!TF1);

    TF1 = 0;

    TH1 = (- 5000) / 256;

    TL1 = (- 5000) % 256;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TMOD = 0x10;            //定时器1,16位模式

    TCON = 0xc0;            //TR1=1;TF1=1;

    while(1)                //主循环

    {

        Bus_drive();        //显示总线驱动

        Key_scan();         //检测按键

        Delay_5ms();        //延时5MS

    }

}

楼主:
作为试验目的,没有接按键,只焊了个键盘框架,用镊子短路相应的节点来当按键。图中接二极管阵列的三根线是3个IO,单独的一根是地线。MCU发送串行数据给HC595驱动数码管作键码显示。

网友:
的确比较省二极管

网友:
下次焊个四面体的4IO玩玩看

-----------------------------------------------------

二极管数量

6条楞,每楞两个,12个

中间星型,4个

共16个

本贴被 h2feo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5,19:56:59.

网友:
楼上加油 焊个“足球烯”出来

mark。

网友:
第22个键也可以用4只电阻实现,不过好像也不值

网友:
不错,不过买看懂啊。

网友:
好友创意!

楼主:
    对于这种方式的按键识别方法,很多朋友担心编程会很复杂,其实仔细分析后也很简单.比如上面例子,其本的思路是依次把三个IO拉低,然后记录另外两个IO的状态,最后三个IO都不下拉,再记录一次,就可得出的结果.对于按下不同的按键,就有不同的结果.如果只扫18键,那么最后一次扫描可以省掉,即扫描三次即可.实际应用时5MS的扫描间隔可以用定时中断来实现,这样就只占用很少的MCU时间.

网友:
to cowboy
有空试试支持任意组合键的键盘吧,更有意思 扫描方法差不多 N个IO能实现(N^2)个键
(N^2+N)个也是有可能的,不过我还没成功<fontcolor=#699bcd>本贴被 h2feo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5,22:31:16.

楼主:
任意键组合还没有考虑过.主要是觉得实际应用中按键数量足够多时就不需要组合键,总觉得组合键只是在按键数量很少时才会应用.组合键对用户操作也是不太方便.

网友:
11楼
任意键组合是很有用的 而且很有必要 做阵列不只是做键盘输入用吧 假如我要接很多个传感器呢

楼主:
键盘电路图已更新在顶楼,和MCU连接很简单,就是3根线与IO相连,在程序IO定义中就能看出来。

楼主:
RE:【13楼】 hefq ,如果做多个传感器输入,那最好不要省IO了,要把可靠性放第一位。

网友:
的确,要做传感器阵列的话,最好还是用HC165之类的比较好 用二极管和电阻搭的确实运行不稳定

网友:
我晕喽,这个电路图转的,那叫一个晕哦 好东西,顶了

网友:
键盘“足球烯”
呵呵

网友:
强悍,很有创意。

网友:
难道要在你的产品上写上
不要同按多键 以防短路 呵呵 说笑的

网友:
看不懂,做个标记慢慢理解!

网友:
刚学到按键,记下了!!

网友:
lz的“按键”可算是空前绝后啦!O(∩_∩)O哈哈~

网友:
看图比较费劲,哪位大哥把他画成电路图!!!

网友:
好电路,好程序!标记

楼主:
【29楼】 deepin ,我把22个按键的组态描述一下,看图就不会觉得费劲了
三个IO简称为 A,B,C 按键1 :A直接接地
按键2 :A、B通过两二极管同时接地 按键3 :B直接接地
按键4 :B、C通过两二极管同时接地 按键5 :C直接接地
按键6 :C、A通过两二极管同时接地 按键7 :B通过二极管被A拉低
按键8 :A通过二极管被B拉低 按键9 :C通过二极管被B拉低 按键10:B通过二极管被C拉低
按键11:A通过二极管被C拉低 按键12:C通过二极管被A拉低 按键13:A、B直接短路
按键14:B、C直接短路 按键15:C、A直接短路 按键16:B、C通过两二极管同时被A拉低
按键17:C、A通过两二极管同时被B拉低 按键18:A、B通过两二极管同时被C拉低
按键19:A通过二极管被B或C拉低 按键20:B通过二极管被C或A拉低 按键21:C通过二极管被A或B拉低
按键22:A、B、C通过三个二极管(或电阻)同时接地 <fontcolor=#699bcd>本贴被
cowbo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9,22:30:52.

网友:
有用几个口加很多二极管做的键盘,但是太麻烦,编程也麻烦

网友:
支持那是必须的,Mark一下

网友(2009-08-24):
unsigned char bdata如何移植到AVR下呀

楼主:
AVR 中可以定义为位域结构,或者通过移位、直接与/或筛选进行操作。

网友:
楼主,两点请求:
1、能否给我单总线数码管显示那块的电路图
2、我移植到AVR下,按键值不变,错在哪里呢?
   //=============== 检测按键 =================
void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i;
    Key_count --;                        //扫描次序
    Key_count &= 3;
    switch (Key_count)                //按次序处理
    {
        case 2:                                //第一轮扫描
        KB0 = PINA&0X02;
        KB1 = PINA&0X04;
        PORTA |= (1<<0);
        PORTA &= ~(1<<1);
        break;

        case 1:                                //每二轮扫描
        KB2 = PINA&0X04;
        KB3 = PINA&0X01;
        PORTA |= (1<<1);
        PORTA &= ~(1<<2);
        break;

        case 0:                                //每三轮扫描
        KB4 = PINA&0X01;
        KB5 = PINA&0X02;
        PINA &= ~(1<<0);
        PORTA |= (1<<0);
        break;

        default:                        //每四轮扫描
        if (!(PINA&0X01)) KB0 = 0;
        if (!(PINA&0X02)) KB2 = 0;
        if (!(PINA&0X04)) KB4 = 0;

        //======更新显示缓冲区=======
        Key_state = KB0<<5 + KB1<<4 + KB2<<3 + KB3<<2 + KB4<<1 + KB5;
        i = Key_tab[Key_state];
        if (i == 0)
        {
            Disp_buf[2] = 0x11;                //显示三横
            Disp_buf[1] = 0x11;
            Disp_buf[0] = 0x11;
        }
        else
        {
            Disp_buf[2] = 0x0c;     //字符"C"
            Disp_buf[1] = i / 10;   //键码十位
            Disp_buf[0] = i % 10;      //键码个位
        }
        Key_state = 0;
    }
}

还有,你那个笔段代码是BCD码吗?

楼主:
【42楼】 lele19950907
首先,AVR的IO不是准双向口,在作为输入时,需要开上拉电阻,当切换到输出0时,需要改变PORTA和DDRA,你程序里没有更改DDRA,因而不能动作。
其次,没看到你对KB0~KB5的变量类型声明,51中声明为bit,AVR中的位操作比较麻烦,建议读入时直接更新Key_state,取消KB0~KB5。
至于显示的问题,我打算迟些开个新帖,因为和这主题关系不大。键码已从 i= Key_tab[Key_state] 获得,需要送显示可自行处理。

网友:
oo ~~强帖~~~~~~~~~~~~刚做好了三口16键,没想到还有更多的!!!~~

网友:
unsigned char KB0,KB1,KB2,KB3,KB4,KB5;

//=============== 检测按键 =================
void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i;
    Key_count --;                        //扫描次序
    Key_count &= 3;
    switch (Key_count)                //按次序处理
    {
        case 2:                                //第一轮扫描
        KB0 = PINA&0X02;
        KB1 = PINA&0X04;
        PORTA |= (1<<0);
                DDRA |= (1<<0);
        PORTA &= ~(1<<1);
                DDRA &= ~(1<<1);
        break;

        case 1:                                //每二轮扫描
        KB2 = PINA&0X04;
        KB3 = PINA&0X01;
        PORTA |= (1<<1);
                DDRA |= (1<<1);
        PORTA &= ~(1<<2);
                DDRA &= ~(1<<2);
        break;

        case 0:                                //每三轮扫描
        KB4 = PINA&0X01;
        KB5 = PINA&0X02;
        PORTA &= ~(1<<0);
                DDRA &= ~(1<<0);
        PORTA |= (1<<2);
                DDRA |= (1<<2);
        break;

        default:                        //每四轮扫描
        if (!(PINA&0X01)) KB0 = 0;
        if (!(PINA&0X02)) KB2 = 0;
        if (!(PINA&0X04)) KB4 = 0;

        //======更新显示缓冲区=======
        Key_state = (KB0<<5 + KB1<<4 + KB2<<3 + KB3<<2 + KB4<<1 + KB5);
        i = Key_tab[Key_state];
        if (i == 0)
        {
            Disp_buf[2] = 0x11;                //显示三横
            Disp_buf[1] = 0x11;
            Disp_buf[0] = 0x11;
        }
        else
        {
            Disp_buf[2] = 0x0c;     //字符"C"
            Disp_buf[1] = i / 10;   //键码十位
            Disp_buf[0] = i % 10;      //键码个位
        }
        Key_state = 0;
    }
}

void main()
{
   // TMOD = 0x10;            //定时器1,16位模式
    //TCON = 0xc0;            //TR1=1;TF1=1;
        init_devices();
    while(1)                //主循环
    {
        //Bus_drive();        //显示总线驱动
        PORTB = LED_font[Disp_buf[2]];
        PORTC = LED_font[Disp_buf[1]];
        PORTD = LED_font[Disp_buf[0]];
        Key_scan();         //检测按键
        delay_ms(5);        //延时5MS
    }
}

怎么按,都是显示C22

楼主:
楼上还是没搞明白,举例说明一下

        case 2:                                //第一轮扫描
        if (PINA & 0x02) Key_state |= 0x01;    //读入PINA.1,记录于Key_state.0
        if (PINA & 0x04) Key_state |= 0x02;    //读入PINA.2,记录于Key_state.1
        DDRA  &= ~(1<<0);  //A口位0先改为输入
        PORTA |=  (1<<0);  //A口位0上拉有效
        PORTA &=  (1<<1);  //A口位1设定为0
        DDRA  |=  (1<<1);  //A口位1改为输出0
        break;             //以上端口变化顺序不要更改,否则可以出现短路

网友:
cowboy ,为什么 不是:
        case 2:                //第一轮扫描
        DDRA  &= ~(1<<0);  //A口位0先改为输入
        PORTA |=  (1<<0);  //A口位0上拉有效
        PORTA &=  ~(1<<1);  //A口位1设定为0
        DDRA  |=  (1<<1);  //A口位1改为输出0                               //第一轮扫描
        if (PINA & 0x02) Key_state |= 0x01;    //读入PINA.1,记录于Key_state.0
        if (PINA & 0x04) Key_state |= 0x02;    //读入PINA.2,记录于Key_state.1
        break;
       先改变IO口状态,再做键值判断?
       我那个 Key_state = (KB5<<5 + KB4<<4 + KB3<<3 + KB2<<2 + KB1<<1 + KB0);效果也应该是一样呀,只不过繁琐了一些

网友:
4个IO口,能扫多少键呢? ^_^

楼主:
先改变IO状态,立刻回读IO,有时会出错,IO外部受分布参数影响会有延时,特别是AVR上拉电阻较大,如果立该回读可能出错。
这里看似先读再改变IO输出,其实读的时候,上一轮扫描中已经把IO改变,到现在已过了5ms,IO状态足够稳定了,这时读入就可靠。
读完了,再改变IO状态,其实是为下一次做好准备。

Key_state用组合生成,效果是一样,只是处理繁琐且占内存也多。你先前的程序IO切换过程不正确才可能导致没效果。

楼主:
【48楼】 lele19950907
4个IO口,能扫多少键呢? ^_^
================================
51的四个IO能扫65个键(或可以再多6个,但这6个可靠性不太好).
AVR的,2个IO就可以扫15键,4个IO可能超100了,你可以搜索一下h2feo4的贴子。

网友:
四个IO扫3次,那Key_state就不止8位了,咋办呢?
另外,default语句是不是漏了break?
楼主,能否把QQ号给我?我直接把仿真文件给你,就能直观地看到错误了

楼主:
【51楼】 lele19950907 没细看程序,Key_state只用了6位,defalt那次的位用压缩方或与前面6位中的3位相与。如果真的用到9位,键码表占512字节就不好了。
至于dafalt后的break,在这里可用可不用,因为defalt后已经是switch的未端。
你可以把文件传到这里,或发至cowboy3 at 163.com

网友:
const unsigned char Key_tab[]=     //键码映射表
{//  0  1  2  3  4  5  6  7  8  9
        22, 0, 2, 0, 0, 0, 0, 0, 4, 0, //0
         0, 0, 0, 0, 0,18, 0, 0, 0, 0, //1X
         0, 0, 0, 0, 0, 0, 3,14, 0, 0, //2X
        20,10, 6, 0, 0, 0, 0, 0, 1,19, //3X
         0, 5, 0, 0, 0,15, 0,11, 0, 0, //4X
         0,17, 0, 0,13, 8, 0,21, 0, 9, //5X
        16,12, 7, 0                    //6X
};

//=============== 检测按键 =================
void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i;
    Key_count --;                        //扫描次序
    Key_count &= 3;
    switch (Key_count)                //按次序处理
    {
        case 2:                //第一轮扫描
        if (PINA & 0x02) Key_state |= 0x01;    //读入PINA.1,记录于Key_state.0
        if (PINA & 0x04) Key_state |= 0x02;    //读入PINA.2,记录于Key_state.1
                DDRA  &= ~(1<<0);  //A口位0先改为输入
        PORTA |=  (1<<0);  //A口位0上拉有效
                DDRA  &= ~(1<<2);  //A口位2先改为输入
        PORTA |=  (1<<2);  //A口位2上拉有效
        PORTA &=  ~(1<<1);  //A口位1设定为0
        DDRA  |=  (1<<1);  //A口位1改为输出0
        break;

        case 1:                                //每二轮扫描
        if (PINA & 0x01) Key_state |= 0x04;    //读入PINA.0,记录于Key_state.2
        if (PINA & 0x04) Key_state |= 0x08;    //读入PINA.2,记录于Key_state.3
        PORTA |= (1<<1);
                DDRA &= ~(1<<1);
        PORTA &= ~(1<<2);
                DDRA  |= (1<<2);
                DDRA  &= ~(1<<0);
        PORTA |=  (1<<0);
        break;

        case 0:                                //每三轮扫描
        if (PINA & 0x02) Key_state |= 0x10;    //读入PINA.1,记录于Key_state.4
        if (PINA & 0x01) Key_state |= 0x20;    //读入PINA.0,记录于Key_state.5
        PORTA |= (1<<2);
                DDRA &= ~(1<<2);
        PORTA &= ~(1<<0);
                DDRA  |= (1<<0);
                DDRA  &= ~(1<<1);
        PORTA |=  (1<<1);
        break;

        default:                        //每四轮扫描
        if (!(PINA&0X01)) Key_state &= ~(1<<0);
        if (!(PINA&0X02)) Key_state &= ~(1<<1);
        if (!(PINA&0X04)) Key_state &= ~(1<<2);

        break;
     }

        //======更新显示缓冲区=======
        i = Key_tab[Key_state];
        if (i == 0)
        {
            Disp_buf[2] = 0x11;                //显示三横
            Disp_buf[1] = 0x11;
            Disp_buf[0] = 0x11;
        }
        else
        {
            Disp_buf[2] = 0x0c;     //字符"C"
            Disp_buf[1] = i / 10;   //键码十位
            Disp_buf[0] = i % 10;      //键码个位
        }
                //Key_state = 0;
}
Key_state什么时候清零才合适?要是4IO口的话,键码又如何扩展呢?

网友:
竟然有这种东西,,楼主牛

网友:
牛得一塌糊涂

网友:
能不能说一下 用两个 2级管的情况?

楼主:
两个二极管的2个IO的情况可参照以前的三菱键盘的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280358

网友:
两个二极管 3个 IO的情况呢? 我想实现12按键,正好 一个 数字键盘 上 * #

网友:
烦请 COMBOY 再指点一下 LZ位的 二级管 有点多了

网友:
6只 二极管的  我能明白,两只的 还没想到

楼主:
12键需要三个IO和三只二极管

网友:
是LZ 位的 那个 奔驰标志 去掉 一圈么?

网友:
感激,我测试一下。

网友:
有创意的。

网友:
看了这帖子,真的收获不少!

网友(2009-12-27):
不错`~做个记号~~~

网友:
真是没想过可以这样诶... ...楼主强大!受教!

网友:
楼主强人。学一下。

网友:
留个脚印 慢慢看

网友:
构想不错,只是拉低的话,应该是不怕多按键同时按下短路的.如果有拉高的,就有问题了

网友(2010-05-20):
LZ太有才了~佩服

网友:
分析了一下,3IO,三个二极管 12个按键的那个

网友:
不过 那个显示。。。加了芯片吗?

网友:
留个印记,将来好找!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好久(90天?)没冒泡了……

网友:
学习了,尽管还不是很懂!

网友:
cowboy是个多方面的高手啊,硬件、汇编、C都很厉害啊,到处都可以看到你的精彩回复。

这个专题有没有汇编语言版本的啊,C语言不怎么懂。呵呵

网友:
不怎么懂

网友:
这个MARK一下

网友(2010-06-19):
去申请专利吧!呵呵

网友:
22个按键试验。有实物和程序【恢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好久(90天?)没冒泡了……
楼主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很久没有消息了,不知道还来不来了

网友:
mark 现在单片机这么便宜 不用这么省吧

网友:
我顶
必须顶
不得不顶
用尽全力顶
再加上千斤顶
总之把它顶到顶
接着使出葵花宝顶
就算顶到史前也要顶
老子看了会用道德经顶
孔子亲自拜你为师天天顶
秦始皇站在阿房宫上使劲顶
汉高祖挥师杀向东罗马为你顶
吕布抛弃了貂禅而选择了帮你顶
张三丰见了后用太极拳九式全力顶
左冷禅召开武林盟主大会商讨如何顶
西门吹雪从此学会了最强一招剑神一顶
龙剑飞的如来神掌最后一式改为万佛朝顶
陆小凤从此再也不管闲事了而专门来为你顶
四大名捕全面出击看天下还有没有人敢不在顶
顶到阎罗王说我制造噪音我刁根烟看看他继续顶
顶到火山喷发太平洋海啸我还要继续往死里顶
顶到益阳地震山崩地裂地下水泛滥我还要顶
顶到地下水喷发造成洪灾损失惨重我也顶
要是你觉得敢兴趣你也可以过来一起顶
要是你看我不爽我没办法还要继续顶
要是 C T敢过来阻止我就更加要顶
要是别人见了骂我傻我还是要顶
要是踩到我脚骨折我也继续顶
要是地面凹了我不管继续顶
要是天真塌下来了继续顶
就算天塌下来我都要顶
就算鸡店倒闭也要顶
就算鞋子烂也要顶
我用尽全力去顶
我非常用力顶
我很用力顶
我用力顶
我再顶
我顶

网友:
很厉害!!楼主能提供下电路图就更好了,上面那个很难看懂!

网友:
努力,焊个"氙"原子立体结构出来

网友:
我标记了么?

网友:
电路图呢

网友(2010-07-23):
积分:562
派别:
来自:
学习ing

网友:
没看懂,什么原理啊?

网友:
LZ老有才!!!

网友:
不错,对于IO不多的时候,很实用,不知效果好不好.有没有误动作?

网友:
Lz,请教个问题啊,程序中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某次检测按键的时候,case2:扫描完后,按键松开了,那么后面的第2,3,4,次扫描到结果会导致Key_state的值和真实的按键值不同,导致错误按键判断????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所说的情况是会发生。由于程序只简单的显示键码,所以没的作消抖处理,按键变化时,显示将会出现过渡性快速闪过。当然如果按键的动作是执行其它操作,在获得键码时,需要确认连续2次或多次相同,才做相应处理。

网友:
LZ牛,我认为足球烯的注意很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mark

网友:
没法表达我的想法了。

网友(2010-09-16):
貌似 您用了4跟线,同时,我有一个问题,二极管多少钱?有点浪费

网友:
创意是不错的。不过,如果是需要那么多按键,我还是喜欢用ADC口来做,一个ADC口就可以接几十上百个按键了。

网友:
AVR上移植成功

网友:
焊的好漂亮啊!顶!

网友(2010-11-22):
嘿嘿,不错,有点意思

网友:
利用若干二极管和3个IO口控制22按键,牛!

网友:
强,思想比较特别。。。

网友:
实在是太妙了,可以帮我这个菜鸟拓宽思路

网友:
真厉害,初学,还没看懂。。

网友:
楼主厉害,受此启发,能不能用较少的IO口(不用高阻态)驱动尽可能多的LED呢?参考白沙的PCB怀表,12IO驱动132个LED

网友:
楼主有没有想过误触发的情况,如果两或是三个键同时按下。

网友:
这个思路比较好,标记一下

网友:
这怎么用?

网友:
有空了也做着玩玩,貌似很有意思的!

网友:
mark!神人.正需要这种玩意,问题是如果拉上1000米电缆后还能用吗,我比较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2010-12-29):
牛人啊。。。。顶,小弟什么时候才能变成楼主这样的dx呢。。

网友:
mark! 3个普通IO识别22个按键试验

网友(2011-04-07):
回复 网友C:
mark!神人.正需要这种玩意,问题是如果拉上1000米电缆后还能用吗,我比较担心这个问题?

1米都悬 别说1000米勒。。

网友:
一定要标记

网友:
谢谢分享 3个IO控制22个键

网友(2011-05-07):
相当给力

网友:
好像在国外某个论坛上看到过类似的,MARK

网友:
回复 楼主:

COW大师,电路图没看到啊?不是在这个标题下吗?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1-06-29):
不是很明白加二極管是什麼用處?請幫忙

网友:
有意思的

网友:
有创意!节约啊,难怪咱国人搞山寨牛牛的!

网友:
有意思啊!!!

网友:
做个标记!再顶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西,第一次看到,牛,

网友:
嘻嘻嘻!今天我把楼主的东西山寨了一个!由于是新手楼主那个数码管的显示方式弄不来,改用了自己的显示方式!P3输出数据!74LS238位选的共阳数码管!至于C是自学的状态机这东东一点也不懂所以楼组的键盘检测程序就直接用了!

网友:
过来留个记号!!!

网友:
这个IO键盘思想简直太神奇了

网友:
有想法,有创意!咕的!

网友:
好东西呀,还不有扩展IO口了

网友:
没看到原理图,求原理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东,有创意,顶

网友:
长见识啦

网友:
支持,but where is the 图

网友:
没看到电路图啊

网友:
STC带AD的不错,用1个I/O口就行了!我现在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有可以把二極體換成是IC類型的嗎(簡化接線)

网友(2011-08-11):
高手啊,知道原理,弄不出来img src=./emotion/em020.gif>

网友:
高手啊,mark个~~

网友:
东西很有用,但是我现在还看不懂。。

网友:
看来得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有创意,顶一个!

网友:
牛人呀,也下来看看

网友:
没看懂啊。。。你这键盘为啥这模样

网友:
厉害……不过为啥图片不能显示了?

网友:
没整明白你这个接地那个接地的,都是如何工作的原理是怎样的?程序写起来是不是很麻烦?

网友:
想法很创新   这次才看到耶

网友:
这个好啊,谢谢楼主的源码

网友(2011-09-12):
AD是键盘不是更省IO口吗

网友:
今天终于搞懂了  太牛了

网友:
牛人,这论坛牛人太多了!我来对地方了!

网友:
如果有两个键同时按下则无法识别!!!这只能是修定单个按键按下的情况

网友:
lz总是能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来,顶下,只要有源码,一切好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要用其他元件啊

网友:
在IO口不够用的情况下很有用

网友:
强,做个记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code unsigned char Key_tab[64]=     //键码映射表
{//  0  1  2  3  4  5  6  7  8  9
        22, 0, 2, 0, 0, 0, 0, 0, 4, 0, //0
         0, 0, 0, 0, 0,18, 0, 0, 0, 0, //1X
         0, 0, 0, 0, 0, 0, 3,14, 0, 0, //2X
        20,10, 6, 0, 0, 0, 0, 0, 1,19, //3X
         0, 5, 0, 0, 0,15, 0,11, 0, 0, //4X
         0,17, 0, 0,13, 8, 0,21, 0, 9, //5X
        16,12, 7, 0                    //6X
};
这个键码映射表怎么来的啊?

网友:
用镊子太麻烦了,需要改进一下,做成按键的形式比较方便!

网友:
MARK3个IO多按键

网友:
大师级作品做个记号

网友:
回复 网友D:

顶...............

网友(2011-10-24):
木有看懂啊

网友:
不怎么实用,两个按键同时按下就会误码了!

网友:
MARK,太神奇了!!!)

(PS:看了网友的评论我才发现我用了STC这么久还不知道可以用AD来做按键。。。)

网友:
很有创意!

网友:
你的东西都是不一般呀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总看不到图。。我4M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强大
已经用上了
不会侵犯版权吧?

网友:
太厉害了,成本最低的方案。

网友:
呵呵~一开始看不太懂,然后从前面的帖子开始看起,基本上就明白了,以后做一个出来玩玩~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91644&bbs_id=1006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29268&bbs_page_no=1&bbs_id=1006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6303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2feo4&bbs_id=9999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600359&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Pony279&bbs_id=9999

网友:
我比较笨,花了好长时间才稍微有点明白了,刚好比较闲,分析一下,供网友参考,
cowboy哥要是发现我哪里分析不对了就指证一下:

首先从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91644&bbs_id=1006 取个图片,先分析一下这个

这个应该先抽象地从IO口状态方面入手
当三个IO口都设置为高,即111时,通过按键,可以制造7种状态: 000, 001, 010, 011, 100, 101, 110
这就是原理图中按键K0 K1 ... K6 的作用,因为K0 - K6可以用这个方法直接扫描出来,所以后面的按键扫描可以不考虑这几个按键了

当三个IO口的状态设置为110时,就是说有一个IO口设置为低电平,这里不妨先分析I/O1为低的情况,那么可以通过按键制造出3种状态 010, 000, 100
这就是图中K8, K9, K13的作用
同理,设置为101, 011的时候各有3种状态,
这样就有 3*3 = 9个按键了

分析到这里,已经有 9 + 7 = 16 个按键了, cowboy的是22个按键, 还有6个从哪来? 先别急,这个稍后再分析

分析出各种状态了,再来从更实际的角度看看二极管在这里面起的用作是什么,
二极管嘛,单向导电,
可以先假设原理图里面的二极管全部短路了会怎么样?
这样很明显三个IO口都接在一起了,还能扫描按键吗?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里的二极管可以隔离三个IO口,
还有一个作用,比如D9和D7和D3,可以保证K3和K4和K6互不影响,也就是隔离那些连接着同一个IO口的并直接连着地的按键,
再有,利用单向导电性,一个IO口能被单向地被另一个拉低.也就是K7 , K8 ... K12

分析到这里,就开始脱离这个图吧,
刚刚分析完二极管,利用单向导电性,这个按键扫描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想
111的IO口设置还是只有7种状态,这个是地对三个IO口的7种影响
但是110, 101, 011的设置的分析可以从另一角度去想,因为IO这三个设置都是三个IO口互相影响的,可以利用二极管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情况1: 1 个IO口仅被另 1 个 IO 口单向地拉低,并且不带其它的影响(区别情况2), 有 3*2 = 6 个按键 (K7 , K8 ... K12)
情况2: 1 个IO口把两个IO口同时拉低, 有 3*1 个按键 (图中的K13, K14, K15)
情况3: 1 个IO口和另一个IO口双向拉低 有 3*2/2 = 3个按键(这个情况是上图中没有利用到的)
情况4: 1 个IO口可以被其它两个IO口中的任意一个单向拉低 有 3*1 个按键(这个情况是上图中没有利用到的)
这样, 就有 7 + 6 + 3 + 3 + 3 = 22个按键了

唉,虽然理了一遍了,可我还是觉得有点混乱,或许cowboy使用映射表也是这个原因吧...

抽象分析完了,再来看看刚才那个图,该从哪里优化好呢?
D1, D2, D3 是可以去掉的, 因为地是无敌的...---------------------------------------抱歉,这里我分析错了......应该改成4个电阻(按照6楼的方案,如果是为了省二极管的话)(研究了一下cowboy的图片...22号键要把三个地方一起短了,对于常规的二脚按键来说...有作弊嫌疑,哈哈~)注意最终我给的图片的电路图也有错误,就是有一个地方(就是22号键那里)把3个IO口给短路了,稍微改动一下就行了,

再对比看看cowboy漂亮的图,噢,D10, D11, D12都反过来,阳极脱离地, 都接在一起
然后K0, K1, K2 直接分别一端连IO口,另一端连地
那K7 - K16怎么办?分析一下,这个属于情况2的. 那么,K7 是IO2单向拉低IO3的,并在D8两端可以吧?
同理K8 (IO1单向拉低IO3) 可以并在D6两端, 以此类推...

嗯,这样硬件上基本一致了
继续,
刚才说到情况3和情况4在图里面是没有的,那么利用这个图怎么制造出来呢?
先看情况3:
1 个IO口和另一个IO口双向拉低, 这个简单, 直接在IO口之间都跨接按键就行了
再看情况4:
1 个IO口可以被其它两个IO口中的任意一个单向拉低,
这个...我再从刚才的图分析大家估计就更凌乱了,直接看cowboy的硬件图吧

就是三个按键分别并在中间的三个二极管上
比如,最顶上的触点和中间的触点连在一起的时候, 另外两个IO口都可以把最上面的那个IO口拉低...

最后大概就是这样子

基本原理分析就到这里了...程序我就不分析了...没认真看...看别人的程序还是比较辛苦的...我比较懒...呃,大家不要喷我...

编程原因:修正错误
抽象分析完了,再来看看刚才那个图,该从哪里优化好呢?
D1, D2, D3 是可以去掉的, 因为地是无敌的...---------------------------------------抱歉,这里我分析错了......应该改成4个电阻(按照6楼的方案,如果是为了省二极管的话)(研究了一下cowboy的图片...22号键要把三个地方一起短了,对于常规的二脚按键来说...有作弊嫌疑,哈哈~)注意最终我给的图片的电路图也有错误,就是有一个地方(就是22号键那里)把3个IO口给短路了,稍微改动一下就行了,

网友:
如果没有特别要求,单片机又没配AD,
感觉还是16个按键的条理更清晰一点,
可能是我理解得不到位,分析不清楚吧...

网友:
很有创意啊,学习。

网友:
挺有创意的,这就是玩电子的乐趣哈。

网友(2011-11-29):
回复 楼主:

网友:
利用二极管可以隔离两个按键之间相互干扰的功能, 可以每个按键都通过二极管接外部中断
这样按下键也后就触发了中断, 如果有OS, 就在中断里装载按键扫描任务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提高实时性了, 对编程会省事很多, 而且对系统的效率也有所提高~~~~
不过不省二极管了,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过这个方法只对有一端有接地的按键管用了, 这样也有7个按键呀~对很多场合已经适用了~呵呵~

实在不行就4个IO口, 就有15个按键了,
从实时性和系统效率上看, 这样至少也会比矩阵键盘好用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   好

网友(2012-01-02):
这个搞法比较有创意
会不会误按呢?

网友(2012-02-04):
方案很好。学习了。

网友:
原来3个IO可以控制这么多按键啊 开眼界了

网友:
2^3=8;
照之前的思维,最多能控制8种状态。
看到LZ貌似用到了另一条IO,那么就是4条:
2^4=16;
最多也就16种状态,怎么想也不能达到22种状态,难道这里边还有其它状态?
PWM状态?不会吧?
牛人!!
必须顶一个!~!!

网友:
用在产品上不知可靠不?

网友(2012-03-25):
这个要顶的, 节省 IO。。

网友:
挺好玩儿

网友:
这个看了很久,还是不大明白,多个按键同时按下,会不会短路

网友(2012-07-25):
请问LZ,如果用MSP430扫描键盘,需要在IO口上加上吗?

网友:
有一个问题,你的那个数码管的PCB是买现成的还是自己找厂家做的呢?

网友(2012-11-07):
t e s t! !

网友:
                   3个IO接识别22键测试程序                         *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2012-12-15):
为什么楼主位的源程序是乱码呢?

网友(2013-06-29):
很强大,以后弄个试试

网友:
顶,是自己想的吗.够创意

网友:
3个IO就能识别二十多个,真牛。第一次看见

网友:
终于明白其中的原理

网友:
深表震惊……本来看到一个用5个IO口扫25个键已经有够震惊的了,现在……
但是可靠性还是很重要的,如果同时按下两个键可能会造成误识别,这样的设计还是不要的罢。
不过楼主的逻辑思维果然够强悍。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不错,标记一下

网友:
楼主强人呀,顶一个.

网友:
图大点就好了,说实话,不怎么看得懂。。。

网友:
很好,,看起来挺有创意哈,,,

网友:
cowboy兄出了不少的精品呀!

网友:
3个普通IO识别22个按键试验。有实物和程序【恢复】

网友(2014-09-13):
有创意,不过实用性一般

网友:
这个有应用的前景吗

网友:
这个真牛逼啊

网友:
想参考一下显示部分

网友: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

网友:
有创意啊啊

网友(2016-03-29):
高手啊 长见识了

网友:
很厉害,做个记号,按键

网友:
有创意,强烈顶

网友:
楼主好有闲情雅致

网友:
有点复杂。。。

网友:
思路不错。但还是要用到按钮开关就避不开按键寿命的问题

网友(2018-01-24):
好东西,就是没明白键码映射表,楼主可以解释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