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VRX中出现难以理解的typedef语句【恢复】

楼主(2009-02-06):
在AVRX里面的avrx.h文件中出现以下代码:

typedef struct ProcessID

{

    struct ProcessID  *next;

    unsigned char flags, priority;

    void *ContextPointer;

#ifdef SINGLESTEPSUPPORT

    unsigned char *bp1;

    unsigned char *bp2;

#endif

}

* pProcessID, ProcessID;

typedef pProcessID Mutex, *pMutex;     /* A mutex is basically a pointer to a process */

上面的Mutex, *pMutex分别是什么?

Mutex是不是pProcessID类型指针?

pMutex是不是pProcessID类型指针的指针?

或者Mutex就是与pProcessID,相当与#define pProcessID Mutex

typedef pProcessID Mutex, *pMutex;  他们之间多了一个','就令我难以理解了。

网友(2009-06-03):
你c语言没学好.还是复习一下c的高级编程和资料吧.

如果你看过VC的类定义就知道了.

结构体可以有多个名字.

typedef pProcessID Mutex, *pMutex;

Mutex是结构ProcessID的指针.
pMutex是ProcessID的指针的指针.

举个例子.

typedef unsigned char* pu8;

pu8 p, *pp;

这个展开后就是
unsigned char *p, **pp;

结构体和这个的道理是一样的.

你复习一下typedef吧.这个确实让人很晕的.书上介绍的也不多.

它和define是不一样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我已经明白了。typedef这个关键词在普通C语言书本里面真的很难令人深入了解。只要通过调试程序才能更好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