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问题请教傻孩子【恢复】

楼主(2009-02-06):
我是差不多毕业的电子专业的学生,现准备帮公司开发一个程序,程席序的基本功能的都写好了,现在要加个看门狗,看门狗的用法我是明白,但实际在程序中怎样个喂狗法是合理的,有必要的就有点迷惑,有时在那个地方喂了又感觉无必要,多余的..就想请教一下你这方面的经验.小弟不才,请教了.

网友:
送你几句话:
1.狗是还魂丹,好的硬件和软件是金钟罩,你要金钟罩,还是要还魂丹?
2.要喂狗,最好只在1个地方喂,否则就是程序设计有问题。
3.除了休眠唤醒只用,我开发的产品还没有哪一个开过看门狗来防死。

网友:
【1楼】 NE5532 江海波

开发的产品不多不要说WDT没用!你还是个毛孩.看一下国外的MCU高手的程序你就知道你是什么水平了,别老拿无知当无畏.

斑竹评论:本贴是别人请教关于看门狗的使用方法,您的回帖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内容,请发表您对于如何使用看门狗
有建设性意义的意见和建议。我代表广大初学者首先表示感谢。

网友:
【1楼】 NE5532 江海波

如果认为出了本书,做了几个项目,开发出了几个所谓的产品就认为自己了不起的话,你就别做技术了!你的那本书我这里有个研究生拿来看,我翻了下,写得还算过得去.

斑竹评论:本贴是别人请教关于看门狗的使用方法,您的回帖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内容,请发表您对于如何使用看门狗
的意见和建议。我代表广大初学者首先表示感谢。

网友:
送micmk同学几句话:
1.别拿外国人说事,中国也有高手,老美也有菜鸟。
2.你连问都没问我做过多少产品,产品在什么地方运用,就对我谩骂,说明你很主观,很菜。
3.一个设计师如果连如何把产品做可靠,如何分配软硬件的功能分工都不知道,只能是一个抄别人设计的三流设计师。
4.如果你不喜欢我的书,可以不看,我是写给初学者看的,不敢进贡给高手,并且只印刷了4000本,请你不要浪费资源。

斑竹评论:本贴是别人请教关于看门狗的使用方法,您的回帖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内容,请发表您对于如何使用看门狗
的意见和建议。我代表广大初学者首先表示感谢。

网友:
呵呵,我不上学己经NN年了.

斑竹评论:本贴是别人请教关于看门狗的使用方法,您的回帖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内容,请发表您对于如何使用看门狗
的意见和建议。我代表广大初学者首先表示感谢。

网友:
是啊,您的年纪比我大,但是处事还是比我嫩啊。

斑竹评论:本贴是别人请教关于看门狗的使用方法,您的回帖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内容,请发表您对于如何使用看门狗
的意见和建议。我代表广大初学者首先表示感谢。

网友:
做几个标志位,然后统一在某个定时中断里喂

网友:
楼上两位注意,这里不是21ic,做这种相互攻击的事情,后果很严重的。

网友:
纯属路过,我所设计的产量(接近10K)的产品,大功率LED控制器,单片机是M8,用内部RC8MHz振荡器,外部专用复位IC809。单片机就在开关电源的背面工作,没有使用开门狗。不知道是我运气好,还是单片机性能好,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一个死机现象。

楼主(2009-03-23):
很耐无回来看...一看还真有趣.又学习了.不过傻孩的回复无了..

网友(2009-10-29):
没必要相互批评,都有过人之处,值得学习。谢谢帮助过我的你们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