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RF2401的接口时序问题【恢复】

楼主(2009-02-09):
我想用wm8731做音频采集然后由nRF2401发送出去,
关于wm8731有几种数据输出模式

justfied是什么意思呢?
我看了一下i2s的时序貌似和nRF2401的时序差不多,之前也见到在论坛里面有提及spi和i2s转换的帖子

nRF1401的(各位看是spi的吗?)

wm8731给出的时序图,不知是不是i2s
从时序来看好像wm8731的输出可以直接给nRF2401是吗?

另外一个问题,spi只能一次传送8位的吗?

网友(2009-05-19):
这个问题楼主搞定了没有? 有些问题想问你...
能否有空做个指导?

现在的情况是不出声 能不能给个最简单快速的测试方法或程序?

网友(2009-11-15):
楼上的两位 请问能否直接使用mic送ADC  再从adc连接到dac耳机输出?

网友(2010-07-30):
楼上几位,wm8731弄得怎么样,小弟最近也在看这个IC。能否指导一下或者给点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