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12864(ST7920),可以读忙标志吗? 【恢复】

楼主(2009-02-10):
有两点可以证明串行方式只能写不能读:

1:  ST7920数据手册RW(SID)引脚功能描述:讀寫控制腳(匯流排控制模式)0: 寫入1: 讀出

                                    輸入串列資料(串列控制模式)

    以上没提及串行方式有输出资料

2:  8位并行時序圖描述了MPU寫資料到ST7920和MPU從ST7920讀出資料,但串列介面時序圖仅描述了MPU寫資料到ST7920

没有找到明确说明串行只能写不能读,网上也有示例程序可以读忙标志,不知到有没有实际测试过的.

附上ST7920数据手册,大家帮忙看看

如果不能读忙标志那应该就是在程序里插入足够的等待时间

正准备用逻辑分析仪试试,有知道的说一声

本贴被 lanlinho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10,22:03:38.

楼主:
我说的是串行控制方式,并行控制就不讨论了

网友(2009-05-31):
我顶贴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只能写~~~,读,就不能搞定,不知道楼主搞定否?

网友(2009-09-29):
不知道LZ采用并口有没有读出过数据,可否指点一二!
小弟我并口总是读不出数据,忙都不行!

网友:
串行不能读忙

网友:
4楼,官方资料上介绍串口模式是可以读的!
大概是方法不对吧!

网友:
不需要~但是复位程序和控制字都需要延时一段时间,特别复位~保证足够时间复位。

网友(2010-03-24):
Datasheet里面就有一句
The serial interface access modes do not have Read operation
所以我想肯定读不了在串口模式。

网友(2010-09-12):
http://sdtsdz.blog.163.com/blog/static/162358900201031510151563/

网友(2010-11-02):
串行模式查忙可以的,已经测试过
stm8s工作在16MHz,
不查忙会因为操作太快而显示不正常,启用查忙后OK....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加了查忙延时增加了的原因,,,还没具体看返回值

网友A:
有一个问题,ls的各位将LCD里面的DRAM数据(除了忙标志)读出来何用呢?用于检查屏幕是否显示正确吗?

网友:
真的可以查忙么?我当时测试的是没有办法读回来…

网友(2011-08-26):
ji回复【11楼】kenuo1991

很好,正在郁闷!

网友(2011-11-23):
串口查忙 返回数据位FF 能查忙得能说说具体操作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网友(2012-08-09):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问题,ls的各位将LCD里面的DRAM数据(除了忙标志)读出来何用呢?用于检查屏幕是否显示正确吗? ...

当然有用啦!主要用于画图,读数据后加上逻辑操作就不会把之前的写的数据覆盖了

网友(2013-01-10):
串行的方式好像只能写,不能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