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SNAIL Emulator KitAVR JTAGICE 连接方法 测试成功 阑尾惹的祸! ..已经恢复

楼主(2009-02-15):
[使用说明]

Snail Emulator Kit可以支持网络上流传比较广泛的JTAGICE固件,但是在电路上要稍加改动
首先,下载JTAGICE固件,然后设置为JTAG连接方式。
按照下图连接:

(原文件名:AVR32 JTAG to JTAGICE.jpg)

另外,晶振需要使用外接小板7.3728M的频率

其次,把PD3按照下图所示的方法直接与GND短接

当然,如果想恢复AVR32的下载功能,只需要从网站上下载 Snail mkII
DEMO的固件,通过AVR Snail进行更新即可。

[相关下载]

PS:修改了下错误,谢谢ba1731的提醒!

楼主:
图片不见了,鄙视破坏者,现在好像还不能修改帖子……

网友:
能不能把教程写的详细一点,对我这样的新手还是看不懂啊!
拿到的板子上对应的跳线不明显,写清楚一点对大家都好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