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用IDA反汇编

楼主(2009-02-16):
最近想研究下IDA,我在用IDA转换一个自己写的HEX文件时(PIC16F877),发现不能成功转换.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这时正确的代码 (原文件名:hhhhhhhhhhhhhhhh.jpg)

转换后成了这样,不知FSR 和GEN_PURP是什么意思.

网友:
ida不支持pic的吧!

楼主:
回楼上,支持的,基本上常见的型号都支持

网友:
看起来是配置没有对
把ROM当成RAM了

楼主:
不知哪设置啊,没看明白,我的文件

网友:
没有正确处理地址空间重叠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第一次用IDA,请知道的指教指教

网友:
用IAR就可以反汇编的。很方便

网友(2009-04-01):
在我的IDA中没有发现PIC 我用的是IDA5.0

网友:
5.2版里有的

网友(2013-08-17):
请问 能反的 dspic30系列的吗?

网友:
不懂,静待大神·······

网友:
ida view里面在你确认是代码的地址上按c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