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烧了个D882,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各位帮我看看~~

楼主(2009-02-16):
电路图如下:

这个本来是想用来输出PWM控制风扇的,不过还没写入这部分程序驱动,只是在调试其他部分的时候,通电大概10几分钟后,这个D882就冒烟烧掉了,不知道电路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这样子都会烧,肯定是LZ接错什么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D1二极管坏了,量了一下电阻居然只有1.3,估计是击穿了,但是外观完全良好。

楼主:
但是IO只有0.6的电压,应该不会导通D882的呀,为什么会烧呢?

网友:
估计楼主的那个C8在这里有问题,电源对C8充电,L2产生的反向电势叠加在上面,使D1及Q1烧毁。

楼主:
应该不是,这时没有加PWM,里面全是直流,L2不会有反向电动势,而L2和C8的作用是低通滤波,使PWM转成比较平稳的直流电供风扇电的,同时C8可以减缓PWM通电和断电时间,降低感应电动势的。

网友:
1n4148 改 SS14吧,PWN时成继流二极管,1N4148才100mA的电流。

网友:
一于用1N4007。

网友(2010-11-12):
回复 楼主:

c8这样接有点奇怪

网友(2015-08-29):
我用的二极管是5819

网友:
请问你给的PWM波的幅值是5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