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无源蜂鸣器的电路应用

楼主(2009-02-17):
无源蜂鸣器电路,因为声音不够大,又很难再通过改变频率来控制,所以把VDD的电压变大了5-7V(四节干电池),我担心会不会很容易把蜂鸣器给烧掉?
还有一个问题是,刚启动瞬间或者是程序跑飞期间单片机端口是高电平的,会不会容易产生短路现象?  希望有经验同志帮个忙

无源蜂鸣器电路 (原文件名:21.JPG)

楼主:
由于软件是别人开发的,关于蜂鸣器频率的改大较难改动,所以提出由硬件改。 蜂鸣器的规格书上操作电压是1-3V,超出了许多,不知道会不会很容易坏掉。

网友:
加高电压也许不会烧,但谁也不能保证肯定不会烧,技术上不能推荐超标的用法。
Buzzer输出的分贝数及最好的频率带是有指标的,要想明显增大音量一般需换器件,除非原来的设计有误未能达到最大音量。如果降低频率可以增大音量的话(比如4kHz的声音尖,不如2kHz的听着舒服),可以在三极管前面加分频器(74xx74)试试。
开鸡瞬间I/O口为高,安全上没问题,只是可能会响一下不太舒服。

楼主:
哦 ,感谢仙猫!低电压声音确实比较小,无法而为之啊! 看来先搞个测试,让它连续发声个几天,看会不会容易坏。

网友:
无源的这样用?第一次见,难怪会小声,要并个电感啦。

网友:
R18上并个电容就行了,容量与R18和频率有关,自已算一下.二极管去掉,不用担心击穿,半导体的基本原理就是击穿.

网友(2012-04-25):
无源蜂鸣器驱动 mark

网友(2014-11-13):
为什么我的电路连响都不响呢!?

网友:
为什么我直接用IO驱动比加三极管驱动声音要大呢,驱动频率都是1Khz

网友:
我这里拆过报警器,里面是有个升压变压器推动无源蜂鸣器的。低电压推动蜂鸣器声音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