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的问题

楼主(2009-02-17):
我使用MDK + ST-LINK II调试STM32F101C6.我将PA0~15作为16位数据线来调试一块LCD.
程序如下: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esources Initialization -----------------------------*/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RCC_Config(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定义外部高速晶体启动状态枚举变量
RCC_DeInit();                                //复位RCC外部设备寄存器到默认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打开外部高速晶振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外部高速时钟准备好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外部高速时钟已经准别好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配置AHB(HCLK)时钟=SYS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配置APB2(PCLK2)钟=AHB时钟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配置APB1(PCLK1)钟=AHB 1/2时钟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配置ADC时钟=PCLK2 1/4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配置PLL时钟 == 外部高速晶体时钟*9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配置ADC时钟= PCLK2/4

      RCC_PLLCmd(ENABLE);                      //使能PLL时钟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等待PLL时钟就绪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配置系统时钟 = PLL时钟

  }
  /* Enable GPIOA clocks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n;

   RCC_Config();
   GPIO_init();
   LCD_Initialize();

        LCD_SetXY(0,239);
        LCD_Write_Start();
        for(n=0; n<240;n++)
            LCD_Write_Data(0xF81F);
        LCD_Write_End();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3);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4);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5);
   while(1);

}
在实际中发现PA13,PA14,PA5总是1,0,1。
我很奇怪,我不是已经禁止JTAG了,怎么还是不能把PA13,PA14,PA15当GPIO用呀?

网友:
PA13,PA14,PA5是可以用做GPIO的,否则STM32不是自已找没趣吗,只不过你的ST—LINK II,好用吗,有人反应,不太好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