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513—UART6接收

楼主(2009-02-17):
接收到数据是错误的,原因有那些呢?

网友:
错误的接收数据也可以告诉些解决办法的..
数据接收数量对吗?接收的数据与发送的数据的差异?

波特率对否?示波器上看的波形正确否?

接收是用中断还是查询?

楼主:
经过示波器的验证,接收数据是对,呵呵

网友:
波特率的设置,寄存器配置是否正确,还有数据帧的格式(起始位、停止位、数据位,奇偶校验等信息),可以仿真看接收中断中提示是什么错误

网友:
打开SER中断(接收错误中断)看是否能进去,如果能进去就是速率,和串口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