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触摸屏控制芯片qt1106使用

楼主(2009-02-17):
最近想用qt1106做一个摇控灯的控制器,像Philips那个用滚轮控制全彩灯一样,但QT1106网上的资料很少,不知道如何使用,读七个按键是怎么样实现的,读滚轮时又是怎么实现的,再有,每次读出来都是3bytes,哪个是有效值,有人用过吗?

网友:
请问楼主是那里的,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2009-04-13):
楼主搞定没有哇?出来讲一下

楼主:
没有搞定了
样片一直拿不到
这个星期五应该可以拿到样片
后面就是弄软件了,有没人拿出来分享一下的

网友:
QT……难道是昆腾的芯片……

网友:
【楼主位】 mickey
有看过,Snail Touch的实现?效果是一样咯,不知道QT1106你拿到的是什么价格,可以综合考虑下
QT1106的通讯协议是固定的,你要查看对应的手册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kingofkings 于:2009-04-15,00:56:34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9999]AVR (原ourAVR.com) 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39]ATmel蜗牛触摸演示板Snail Touch

楼主:
QT1106是是昆腾的芯片,现是Atmel的,现拿货好像是0.6USD,我的方案是QT1106+atmega48,
如用Snail Touch方案,是用哪个AVR,不知道按键有多少?我需要的是一个滑条和七个按键
,至少还要留九个IO作其它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