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系列的串口--缓冲环会导致死机问题,缓冲环哪有问题?

楼主(2009-02-17):
/*********************************************************************
*
*                  Board Support Packet of Microchip Chips
*
*
*********************************************************************
* FileName:        BSP_DEBUG.C
* Dependencies:    BSP_DEF.H
*                  BSP_FIFO.H
*                  BSP_INT.H
*                  BSP_UART.H
*                  P24FJ128GA006.H
* Processor:       PIC24F
* Complier:        Microchip C30 v2.01 or higher
* Company: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
* Software License Agreement
*
* This software is owned by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Microchip")
* and is supplied to you for use exclusively as described in the
* associated software agreement.  This software is protected by
* software and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Any use in
* violation of the software license may subject the user to criminal
* sanctions as well as civil liability.  Copyright 2006 Microchip
* Technolog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MICROCHIP DISCLAIMS ALL
* WARRANTIES, EXPRESS, IMPLIED, STATUTORY OR OTHERWISE, NOT LIMITED
* TO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 INFRINGEMENT.  Microchip shall in no event be liable for special,
*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
*
* Author               Date    Comment
*~~~~~~~~~~~~~~~~~~~~~~~~~~~~~~~~~~~~~~~~~~~~~~~~~~~~~~~~~~~~~~~~~~~~
  Robin Chen           Dec/06   Original (Rev. 1.0)

********************************************************************/
#include    "..\Include\BSP.H"
#include    <p18f66j60.h>

/******************************************************************************
* UART BAUD & BAUD RATE TABLE
******************************************************************************/
rom WORD UART_BAUD_TBL[8][2] =
{
    {UART_BAUD_1200  , UART_BAUD_RATE_1200 },
    {UART_BAUD_2400  , UART_BAUD_RATE_2400 },
    {UART_BAUD_4800  , UART_BAUD_RATE_4800 },
    {UART_BAUD_9600  , UART_BAUD_RATE_9600 },
    {UART_BAUD_19200 , UART_BAUD_RATE_19200 },
    {UART_BAUD_38400 , UART_BAUD_RATE_38400 },
    {UART_BAUD_57600 , UART_BAUD_RATE_57600 },
    {UART_BAUD_115200, UART_BAUD_RATE_115200 }
    };

/******************************************************************************
* COM port related FIFO struction define, Tx & Rx Buffer
******************************************************************************/
#pragma        udata SEC_RXBUF                   // locate 0xA00
BYTE        UARTRxBuf[512];    // Receive FIFO buffer

#pragma        udata SEC_TXBUF                   // locate 0xC00
BYTE        UARTTxBuf[512];    // Transfer FIFO buffer

#pragma udata

PBYTE        RxFifo_Start;
PBYTE        RxFifo_End;
PBYTE        RxFifo_Read;
PBYTE        RxFifo_Write;

PBYTE        TxFifo_Start;
PBYTE        TxFifo_End;
PBYTE        TxFifo_Read;
PBYTE        TxFifo_Write;

#pragma code // Return to default code section

//*******************************ADconvert
unsigned char i,j,CN;
union   adres

{
   unsigned  int  y1;
   unsigned  char adre[2];
}adresult;

BYTE Uart_Rx[128];
BYTE Uart_Rx_Len=0;
BYTE Uart_Frame=0;
/*********************************************************************
* Function:
*
* PreCondition:    None
*
* Input:           None
*
* Output:          None
*
* Side Effects:    None
*
* Overview:        None
*
* Note:            None
********************************************************************/
BSP_STATUS UART_Init(BYTE Baud)
{

        RCSTA1bits.SPEN = 0;// disable uart commutation

//calculate baud rate
        SPBRGH1 = (BYTE)((UART_BAUD_TBL[Baud][1] & 0xFF00 )>>8);
        SPBRG1 =  (BYTE)(UART_BAUD_TBL[Baud][1] & 0x00FF );
//enable uart
        RCSTA1bits.SPEN = 1;//Enable uart commutation

    TxFifo_Start = (PBYTE)UARTRxBuf;
    TxFifo_End   = (PBYTE)UARTRxBuf + sizeof(UARTRxBuf);
    TxFifo_Read  = (PBYTE)UARTRxBuf;
        TxFifo_Write = (PBYTE)UARTRxBuf;

    RxFifo_Start = (PBYTE)UARTTxBuf;
    RxFifo_End   = (PBYTE)UARTTxBuf + sizeof(UARTTxBuf);
    RxFifo_Read  = (PBYTE)UARTTxBuf;
        RxFifo_Write = (PBYTE)UARTTxBuf;

    return STATUS_SUCCESS;
}
/*********************************************************************
* Function:
*
* PreCondition:    None
*
* Input:           None
*
* Output:          None
*
* Side Effects:    None
*
* Overview:        None
*
* Note:            None
********************************************************************/
BSP_STATUS UART_Read(PBYTE pBuffer,WORD wCount )
{

    while( wCount-- > 0 )
    {
        // read from the FIFO, and pointe to the next
        *pBuffer++ = *RxFifo_Read;
            INTCONbits.GIEL = 0;            // disable low level priority interrupt
        RxFifo_Read++;
            INTCONbits.GIEL = 1;            // enable low level priority interrupt
        // check if it is the bottom of FIFO
        if( RxFifo_Read >= RxFifo_End )
        {
                    INTCONbits.GIEL = 0;            // disable low level priority interrupt
            RxFifo_Read = RxFifo_Start;
                    INTCONbits.GIEL = 1;            // enable low level priority interrupt
        }
    }
    return STATUS_SUCCESS;

}

/*********************************************************************
* Function:
*
* PreCondition:    None
*
* Input:           None
*
* Output:          None
*
* Side Effects:    None
*
* Overview:        None
*
* Note:            None
********************************************************************/
BSP_STATUS UART_Write(PBYTE pBuffer,WORD wCount )
{

    while( wCount-- > 0 )
    {
        // write to the FIFO, and pointe to the next
                *TxFifo_Write = *pBuffer++;
            INTCONbits.GIEL = 0;            // disable low level priority interrupt
            TxFifo_Write++;
            INTCONbits.GIEL = 1;            // enable low level priority interrupt
        // check if it is the bottom of FIFO
                if( TxFifo_Write >= TxFifo_End )
                {
                    INTCONbits.GIEL = 0;            // disable low level priority interrupt
                        TxFifo_Write = TxFifo_Start;
                    INTCONbits.GIEL = 1;            // enable low level priority interrupt
                }
    }

    PIE1bits.TX1IE = 1;             // enable

    return STATUS_SUCCESS;
}

/*********************************************************************
* Function:
*
* PreCondition:    None
*
* Input:           None
*
* Output:          None
*
* Side Effects:    None
*
* Overview:        None
*
* Note:            None
********************************************************************/
WORD UART_BlankNum(void)
{

        WORD wBlankNum;
    INTCONbits.GIEL = 0;            // disable low level priority interrupt
        if( TxFifo_Write == TxFifo_Read )
            wBlankNum = TxFifo_End - TxFifo_Start - 1;
        else if( TxFifo_Write > TxFifo_Read )
            wBlankNum = TxFifo_End - TxFifo_Start + TxFifo_Read - TxFifo_Write - 1;
        else
            wBlankNum = TxFifo_Read - TxFifo_Write - 1;
           INTCONbits.GIEL = 1;            // enable low level priority interrupt
        return wBlankNum;

}
/*********************************************************************
* Function:
*
* PreCondition:    None
*
* Input:           None
*
* Output:          None
*
* Side Effects:    None
*
* Overview:        None
*
* Note:            None
********************************************************************/
WORD UART_HoldNum(void)
{
    WORD wHoldNum;
    INTCONbits.GIEL = 0;            // disable low level priority interrupt
    if( RxFifo_Write == RxFifo_Read ) //如果BUFFER中没有包,或在写帧数据,就不要发包
        wHoldNum = 0;
    else if( RxFifo_Write > RxFifo_Read )
        wHoldNum = RxFifo_Write - RxFifo_Read;
    else
        wHoldNum = RxFifo_End - RxFifo_Start + RxFifo_Write - RxFifo_Read;
           INTCONbits.GIEL = 1;            // enable low level priority interrupt
        return wHoldNum;
}

/*********************************************************************
* Function:        void _ISR _U1RXInterrupt(void)
*
* PreCondition:    None
*
* Input:           None
*
* Output:
*
* Side Effects:    None
*
* Overview:        None
*
* Note:            None
********************************************************************/
#pragma interruptlow UART_Handler
void UART_Handler(void)
{
    BYTE    data;
        BYTE    i;
    // TX interrupter handler
    if(PIR1bits.TX1IF)
    {
            if( TxFifo_Write == TxFifo_Read )
            {
                    PIE1bits.TX1IE = 0;       // disable
            }
            else
                   {
                        // read from the FIFO, and pointe to the next
                TXREG1 = *TxFifo_Read++;
                // check if it is the bottom of FIFO
                if( TxFifo_Read >= TxFifo_End )
                    TxFifo_Read = TxFifo_Start;
                }

        }
    // RX interrupter handler
           if(PIR1bits.RC1IF)
    {
                data = RCREG1;
                ////////////////////////////
                //RCSTA1bits.SPEN = 0;// disable uart commutation
                Uart_Rx[Uart_Rx_Len]=data;
                if(Uart_Rx[0]==0x02)
                {
                        Uart_Rx_Len++;
                        if( (Uart_Rx_Len == Uart_Rx[3]+5) && (Uart_Rx_Len>=0x05) ) //一个桢类型,两个命令,一个数据长度,一个校验位
                    {
                                for( i=0; i < Uart_Rx_Len;i++)
                                {
                                    *RxFifo_Write++ = Uart_Rx;
                                        if((RxFifo_Write)>= RxFifo_End )
                                                   RxFifo_Write = RxFifo_Start;
                                }
                                Uart_Rx[0]=0;
                                Uart_Rx_Len = 0;
                        }
                }
                else
                {
                    Uart_Rx_Len=0;
                        Uart_Rx[0]=0;
                }
                //RCSTA1bits.SPEN = 1;//Enable uart commutation
                ///////////////////////////
                //*RxFifo_Write++ = data;
        // check if it is the bottom of FIFO
                //if( RxFifo_Write >= RxFifo_End )
                //RxFifo_Write = RxFifo_Start;
            }
}

#pragma code LowVector=0x18
void LowVector (void)
{
    _asm goto UART_Handler _endasm
}

以上的这样会死-----------------------------------------------------------------------------------------没办法啊,去掉缓冲环后,实验证明就不死了,,,,,如下

*******************************************************************************************************
/*********************************************************************
*
*                  Board Support Packet of Microchip Chips
*
*
*********************************************************************
* FileName:        BSP_DEBUG.C
* Dependencies:    BSP_DEF.H
*                  BSP_FIFO.H
*                  BSP_INT.H
*                  BSP_UART.H
*                  P24FJ128GA006.H
* Processor:       PIC24F
* Complier:        Microchip C30 v2.01 or higher
* Company: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
* Software License Agreement
*
* This software is owned by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Microchip")
* and is supplied to you for use exclusively as described in the
* associated software agreement.  This software is protected by
* software and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Any use in
* violation of the software license may subject the user to criminal
* sanctions as well as civil liability.  Copyright 2006 Microchip
* Technolog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MICROCHIP DISCLAIMS ALL
* WARRANTIES, EXPRESS, IMPLIED, STATUTORY OR OTHERWISE, NOT LIMITED
* TO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 INFRINGEMENT.  Microchip shall in no event be liable for special,
*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
*
* Author               Date    Comment
*~~~~~~~~~~~~~~~~~~~~~~~~~~~~~~~~~~~~~~~~~~~~~~~~~~~~~~~~~~~~~~~~~~~~
  Robin Chen           Dec/06   Original (Rev. 1.0)

********************************************************************/
#include    "..\Include\BSP.H"
#include    <p18f66j60.h>
#include   "..\Include\Compiler.h"
/******************************************************************************
* UART BAUD & BAUD RATE TABLE
******************************************************************************/
rom WORD UART_BAUD_TBL[8][2] =
{
    {UART_BAUD_1200  , UART_BAUD_RATE_1200 },
    {UART_BAUD_2400  , UART_BAUD_RATE_2400 },
    {UART_BAUD_4800  , UART_BAUD_RATE_4800 },
    {UART_BAUD_9600  , UART_BAUD_RATE_9600 },
    {UART_BAUD_19200 , UART_BAUD_RATE_19200 },
    {UART_BAUD_38400 , UART_BAUD_RATE_38400 },
    {UART_BAUD_57600 , UART_BAUD_RATE_57600 },
    {UART_BAUD_115200, UART_BAUD_RATE_115200 }
    };

/******************************************************************************
* COM port related FIFO struction define, Tx & Rx Buffer
******************************************************************************/
#pragma        udata SEC_RXBUF                   // locate 0xA00
BYTE        UARTRxBuf[256];    // Receive FIFO buffer

#pragma        udata SEC_TXBUF                   // locate 0xC00
BYTE        UARTTxBuf[256];    // Transfer FIFO buffer

#pragma udata

PBYTE        RxFifo_Start;
PBYTE        RxFifo_End;
PBYTE        RxFifo_Read;
PBYTE        RxFifo_Write;

PBYTE        TxFifo_Start;
PBYTE        TxFifo_End;
PBYTE        TxFifo_Read;
PBYTE        TxFifo_Write;

#pragma code // Return to default code section
BOOL LED_TEST;
//*******************************ADconvert
unsigned char i,j,CN;
union   adres

{
   unsigned  int  y1;
   unsigned  char adre[2];
}adresult;

BYTE Uart_Rx[128];
BYTE Uart_Tx[128];
BYTE Uart_Rx_Len=0;
BYTE Uart_Frame=0;

BYTE UART_Rx_Lensave;
BYTE Tx_Len;
BYTE Tx_Now;

/*********************************************************************
* Function:
*
* PreCondition:    None
*
* Input:           None
*
* Output:          None
*
* Side Effects:    None
*
* Overview:        None
*
* Note:            None
********************************************************************/
BSP_STATUS UART_Init(BYTE Baud)
{

        RCSTA1bits.SPEN = 0;// disable uart commutation

//calculate baud rate
        SPBRGH1 = (BYTE)((UART_BAUD_TBL[Baud][1] & 0xFF00 )>>8);
        SPBRG1 =  (BYTE)(UART_BAUD_TBL[Baud][1] & 0x00FF );
//enable uart
        RCSTA1bits.SPEN = 1;//Enable uart commutation

    TxFifo_Start = (PBYTE)UARTRxBuf;
    TxFifo_End   = (PBYTE)UARTRxBuf + sizeof(UARTRxBuf);
    TxFifo_Read  = (PBYTE)UARTRxBuf;
        TxFifo_Write = (PBYTE)UARTRxBuf;

    RxFifo_Start = (PBYTE)UARTTxBuf;
    RxFifo_End   = (PBYTE)UARTTxBuf + sizeof(UARTTxBuf);
    RxFifo_Read  = (PBYTE)UARTTxBuf;
        RxFifo_Write = (PBYTE)UARTTxBuf;

    return STATUS_SUCCESS;
}
/*********************************************************************
* Function:
*
* PreCondition:    None
*
* Input:           None
*
* Output:          None
*
* Side Effects:    None
*
* Overview:        None
*
* Note:            None
********************************************************************/
BSP_STATUS UART_Read(PBYTE pBuffer,WORD wCount )
{
unsigned char i=0;
    while( wCount-- > 0 )
    {
        // read from the FIFO, and pointe to the next
/*
        *pBuffer++ = *RxFifo_Read;
            INTCONbits.GIEL = 0;            // disable low level priority interrupt
        RxFifo_Read++;
            INTCONbits.GIEL = 1;            // enable low level priority interrupt
        // check if it is the bottom of FIFO
        if( RxFifo_Read >= RxFifo_End )
        {
                    INTCONbits.GIEL = 0;            // disable low level priority interrupt
            RxFifo_Read = RxFifo_Start;
                    INTCONbits.GIEL = 1;            // enable low level priority interrupt
        }
*/

        *pBuffer++ =Uart_Rx[i++] ;

    }
    return STATUS_SUCCESS;

}

/*********************************************************************
* Function:
*
* PreCondition:    None
*
* Input:           None
*
* Output:          None
*
* Side Effects:    None
*
* Overview:        None
*
* Note:            None
********************************************************************/
BSP_STATUS UART_Write(PBYTE pBuffer,WORD wCount )
{
unsigned char i=0;
Tx_Len = wCount;
Tx_Now = 0;
                                    LED_TEST=!LED_TEST;
                           BUTTON_IO = LED_TEST;
    while( wCount-- > 0 )
    {
      /*
        // write to the FIFO, and pointe to the next
                *TxFifo_Write = *pBuffer++;
            INTCONbits.GIEL = 0;            // disable low level priority interrupt
            TxFifo_Write++;
            INTCONbits.GIEL = 1;            // enable low level priority interrupt
        // check if it is the bottom of FIFO
                if( TxFifo_Write >= TxFifo_End )
                {
                    INTCONbits.GIEL = 0;            // disable low level priority interrupt
                        TxFifo_Write = TxFifo_Start;
                    INTCONbits.GIEL = 1;            // enable low level priority interrupt
                }
      */
                INTCONbits.GIEL = 1;
        Uart_Tx[i++]=*pBuffer++;
    }

    PIE1bits.TX1IE = 1;             // enable

    return STATUS_SUCCESS;
}

/*********************************************************************
* Function:
*
* PreCondition:    None
*
* Input:           None
*
* Output:          None
*
* Side Effects:    None
*
* Overview:        None
*
* Note:            None
********************************************************************/

WORD UART_BlankNum(void)
{

        WORD wBlankNum;
    INTCONbits.GIEL = 0;            // disable low level priority interrupt
        if( TxFifo_Write == TxFifo_Read )
            wBlankNum = TxFifo_End - TxFifo_Start - 1;
        else if( TxFifo_Write > TxFifo_Read )
            wBlankNum = TxFifo_End - TxFifo_Start + TxFifo_Read - TxFifo_Write - 1;
        else
            wBlankNum = TxFifo_Read - TxFifo_Write - 1;
           INTCONbits.GIEL = 1;            // enable low level priority interrupt
        return wBlankNum;

}

/*********************************************************************
* Function:
*
* PreCondition:    None
*
* Input:           None
*
* Output:          None
*
* Side Effects:    None
*
* Overview:        None
*
* Note:            None
********************************************************************/
WORD UART_HoldNum(void)
{
    WORD wHoldNum;
/*
    INTCONbits.GIEL = 0;            // disable low level priority interrupt
    if( RxFifo_Write == RxFifo_Read ) //如果BUFFER中没有包,或在写帧数据,就不要发包
        wHoldNum = 0;
    else if( RxFifo_Write > RxFifo_Read )
        wHoldNum = RxFifo_Write - RxFifo_Read;
    else
        wHoldNum = RxFifo_End - RxFifo_Start + RxFifo_Write - RxFifo_Read;
           INTCONbits.GIEL = 1;            // enable low level priority interrupt
*/
    wHoldNum = UART_Rx_Lensave;
   UART_Rx_Lensave = 0;
        return wHoldNum;

}

/*********************************************************************
* Function:        void _ISR _U1RXInterrupt(void)
*
* PreCondition:    None
*
* Input:           None
*
* Output:
*
* Side Effects:    None
*
* Overview:        None
*
* Note:            None
********************************************************************/
#pragma interruptlow UART_Handler
void UART_Handler(void)
{
    BYTE    data;
        BYTE    i;
    // TX interrupter handler
    if(PIR1bits.TX1IF)
    {

          if((Tx_Len !=0)&&(Tx_Now<Tx_Len))
          {
          TXREG1 = Uart_Tx[Tx_Now];
               Tx_Now++;
         }
           else
          {
           PIE1bits.TX1IE = 0;
           Tx_Len = 0;
          }
/*
            if( TxFifo_Write == TxFifo_Read )
            {
                    PIE1bits.TX1IE = 0;       // disable
            }
            else
                   {
                        // read from the FIFO, and pointe to the next
                TXREG1 = *TxFifo_Read++;
                // check if it is the bottom of FIFO
                if( TxFifo_Read >= TxFifo_End )
                    TxFifo_Read = TxFifo_Start;
                }
*/

        }
    // RX interrupter handler
           if(PIR1bits.RC1IF)
    {

                data = RCREG1;
                ////////////////////////////
                //RCSTA1bits.SPEN = 0;// disable uart commutation
                Uart_Rx[Uart_Rx_Len]=data;
                if((Uart_Rx[0]==0x02)&&(Uart_Rx_Len<=127)) //单包大小最大127。新增加+++++++++++
                {
                        Uart_Rx_Len++;
                        if( (Uart_Rx_Len == Uart_Rx[3]+5) && (Uart_Rx_Len>=0x05) ) //一个桢类型,两个命令,一个数据长度,一个校验位
                    {    /*
                                for( i=0; i < Uart_Rx_Len;i++)
                                {
                                    *RxFifo_Write++ = Uart_Rx;
                                        if((RxFifo_Write)>= RxFifo_End )
                                                   RxFifo_Write = RxFifo_Start;
                                }
               */
               UART_Rx_Lensave=Uart_Rx_Len;
                                Uart_Rx[0]=0;
                                Uart_Rx_Len = 0;
                        }

                }
                else
                {
                    Uart_Rx_Len=0;
                        Uart_Rx[0]=0;
                }
                //RCSTA1bits.SPEN = 1;//Enable uart commutation
                ///////////////////////////
                //*RxFifo_Write++ = data;
        // check if it is the bottom of FIFO
                //if( RxFifo_Write >= RxFifo_End )
                //RxFifo_Write = RxFifo_Start;
            }
}

#pragma code LowVector=0x18
void LowVector (void)
{
    _asm goto UART_Handler _endasm
}

*************************
哪个能发现原因??????

楼主:
补上  RAM分配
// $Id: 18f66j60.lkr,v 1.2 2005/06/28 19:04:35 nairnj Exp $
// File: 18f66j60.lkr
// Sample linker script for the PIC18F66J60 processor

LIBPATH .

FILES c018i.o
FILES clib.lib
FILES p18f66j60.lib

CODEPAGE   NAME=vectors    START=0x0            END=0x29           PROTECTED
CODEPAGE   NAME=page       START=0x2A           END=0xFFF7
CODEPAGE   NAME=config     START=0xFFF8         END=0xFFFD         PROTECTED
CODEPAGE   NAME=devid      START=0x3FFFFE       END=0x3FFFFF       PROTECTED

ACCESSBANK NAME=accessram  START=0x0            END=0x5F
DATABANK   NAME=gpr0       START=0x60           END=0xFF
DATABANK   NAME=gpr1       START=0x100          END=0x1FF
DATABANK   NAME=gpr2       START=0x200          END=0x2FF
DATABANK   NAME=gpr3       START=0x300          END=0x3FF
DATABANK   NAME=gpr4       START=0x400          END=0x4FF
DATABANK   NAME=gpr5       START=0x500          END=0x5FF
DATABANK   NAME=gpr6       START=0x600          END=0x6FF
DATABANK   NAME=gpr7       START=0x700          END=0x7FF
DATABANK   NAME=ram_buf    START=0x800          END=0x9FF                   PROTECTED
DATABANK   NAME=ram_rxbuf  START=0xA00          END=0xBFF                   PROTECTED
DATABANK   NAME=ram_txbuf  START=0xC00          END=0xDFF                   PROTECTED
DATABANK   NAME=gpr14      START=0xE00          END=0xE7F
DATABANK   NAME=sfr14      START=0xE80          END=0xEFF          PROTECTED
DATABANK   NAME=gpr15      START=0xF00          END=0xF5F
ACCESSBANK NAME=accesssfr  START=0xF60          END=0xFFF          PROTECTED

SECTION    NAME=CONFIG     ROM=config
SECTION           NAME=SEC_BUF    RAM=ram_buf
SECTION           NAME=SEC_RXBUF  RAM=ram_rxbuf
SECTION           NAME=SEC_TXBUF  RAM=ram_txbuf

STACK SIZE=0x100 RAM=gpr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