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B0的lcd驱动与夏普5.7存屏通信的疑惑

楼主(2009-02-17):
想问下在44BOX里面一个字节代表一个像数点,以332位排列,但夏普的256色液晶一个像数点只用三位表示,那怎样能显示256色呢?他们直接是怎样转换的,用灰度?

LM057QC1T01时序图 (原文件名:LM057QC1T01.JPG)

楼主:
顶!!!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

楼主:
请问有人知道吗?

网友:
你用的屏不能显示256种颜色的,只能显示8种颜色,通过FRC也只能稳定合成显示出64种颜色。

楼主:
夏普的LM057QC1T01 好像是256色吧?网上很多资料也是这样介绍的,在网上有个网址有简单介绍,但是我不是太明白
http://www.hzlitai.com.cn/bbs/viewthread.php?tid=431&extra=page%3D19

网友:
首先要理解的是,几乎所有彩色屏的像素点都是由R,G,B三个点组成,为了理解方便,你可以把R,G,B三个点想象成红,绿,蓝发光二极管,在单位时间内,每种色的发光时间长短,决定了这个像素点的颜色.在44B0中一个像素表示成332,说明红色,绿色各用3bit表示,蓝色用2bit表示.3bit的取值可能性有0-7共8种,2bit的取值可能性有0-3共4种,这样不同值的组合的可能性就有8X8X4=256种颜色了.LCD的驱动器就是根据这些值的大小来控制单位时间内红,绿,蓝发光二极管的发光时间.对于屏可以这样理解:一共有320X3X240个发光管(实际它本身不会发光,它只控制光能通过与不能通过,所以LCD要有背光光源)在一个TD周期,每个发光管只有亮与不亮两种状态,所以你看到的是R,G,B,R,G,B...一共320X3X240个,在单位时间内,共有N个TD周期,在这N个周期内每个发光管的亮与不亮就是根据44B0内存每个像素值通过某种算法得到的.最后就形成了不同的颜色.这样说不知明白了没有,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通过改变RGB三种颜色的显示时间来显示无穷多种颜色的,不过只是理论上,实际应用上有刷新率和输入数据的限制,像这种RGB输入各只有1位的屏,最多显示100种左右的颜色,其他颜色肉眼能看出闪烁了。

网友(2011-12-26):
没有用过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