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用的红外遥控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9-02-17):
因为红外遥控在户外受到阳光的影响比较大
不知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解决方案?

网友:
用无线啦

网友:
用无线的成本很高,加深滤光,加强发谢功率,加强发射功率面不能加大功耗由软件解决
交流QQ:307906592

网友:
用无线成本怎么会很高呢?那种超再生模块不是几块钱一个吗?

网友:
红外的成本,发射+接不到1块钱,功耗更低一点,

楼主:
问题是接收头一般是一体化的,在日光干扰下不知会不会饱和?
虽然接收头内部有AGC电路,但这也是双刃剑,当日光干扰较强时AGC放大倍数减小,使得接收到的红外控制信号放大不够,误码率增加。

网友:
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放芯的做,接收程序写好点,就行了,
合作QQ:307906592

网友:
找个合适的接收头就可以了

尽量用940的
发射管用个高效率的

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