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梯形图(或STL)转化成DSP汇编语言?

楼主(2009-02-17):
如何在C++ Builder上编写通用的应用程序,实现将任一梯形图(或STL)程序转换成在TMS320LF2407上用的汇编语言?
大哥大姐们有这方面的经历麻烦给介绍一下思路,小弟不胜感谢!

楼主:
没人回复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一般来说,PLC采用的是解释执行,所以不需要转换为汇编语言。
你如果采用编译执行的方式,需要先把梯形图转换为指令表,每条指令对应一个C或者汇编的函数,使用该汇编函数替换即可,但是需要对跳转类和涉及寻址部分的指令进行相应的转换

网友:
我做的OpenLogic软件就是做的这个工作  不过网站被攻击后 帖子没了 抽空再传上来

楼主:
谢谢2位大哥的热心回答,就此一并谢过!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在step7 macro/win 中编译stl语言程序,然后通过softice找到开始调用库文件时的断点位置,在该位置插入我自己用汇编指令替换stl指令的库文件,这样编译出来的结果就是汇编语言了。不知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另外我还想请教一下,在此过程中需要建个虚拟机吗?建完虚拟机后是否可以使用一种通用的汇编语言,完全不考虑硬件?
  问题有点多,希望大家知道的能够不吝赐教!我的qq是:398383112,邮箱是:wjs4697@163.com,大家对该问题有兴趣的也可以和我一起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
openplc-object包含:
OpenSourceBDM_03032006
OURDEV_PLC_0.20
PLC080606
共三个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