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的四轴最近更新得蛮快的,而且迈向国际化-网站都在改英文的了

楼主(2009-02-17):
http://www.mikrokopter.com/ucwiki/en/MikroKopter/

目前他们的飞控主板已经更新到硬件V1.3,软件V0.71h

V1.3的硬件与前一版本的主要区别是采用了DAC来纠正(不能说解决)ENC-03的温飘问题。

硬件原理图:

焊好的图片:

软件包:

PC调试工具软件:

目前他们已经推出了ARM作为主CPU的导航板

上图右边下面为ARM9的导航板,上面的小板为compass板(电子指南针)左边为GPS接收板(U-BLOX的LEA4-H或LEA5-H)

导航板采用了ST的STR91X系列ARM966的80PIN封装CPU,目前开源的代码更新到V0.12i

ARM9采用的开发环境为KEIL-ARM的集成开发软件,使用GNU编译器,下图是我编译成功的样子

本人水平有限,以上所列仅为本人所知,在这希望大家多多讨论,包括从架构上,从具体电路上都深入学习、参考一下。

网友:
真巧, 我也在玩 STR9 的 ARM MCU.

网友:
谁能copy这个硬件啊

楼主:
网站受攻击,我的积分我的个人信息都没了~~~

楼主:
本人已经进行仿制工作,估计半个月内可以飞起来,到时再上传资料。

网友:
几个月没有玩,我的进度落后了哎....

网友:
终于能登录了,先顶下【楼主】 pitolan

问下你仿制的是那个版本?是用ARM9的导航版本吗?

网友:
方便大家
http://www.mikrokopter.com/ucwiki/en/MikroKopter/

楼主:
回 【6楼】 feng_matrix

导航版的地面站软件我还没找到发布出来的版本,只看到他们用LabVIEW写的一个软件,在里面也看不到有跟地图相关的,在研究中,但是硬件我目前已经按下面的图作了一块PCB了。
ARM9导航板原理图:

另:你是专家组的吧?我们都很关心本站的四轴进度呢?不知道你能否透露一些消息呢?

楼主:
下面我们先看下这个叫 Mikrokopter Groundstation  的软件

(基本上是在LabVIEW 中实现了他们目前的调试工具Kopter_Tool的功能)

网友:
to  pitolan : 终于来了呀。。。呵呵!顺便问下你仿的德国版的四轴。。飞控部分调试OKAY了没有?我也在仿,,,但卡在了控制板上面,好多元器件都不好买。要不就是价格太高。你是怎么搞定的,全部要它指定的IC???、、、、、、、TKS!

网友:
【8楼】 pitolan

目前为止大家都是靠兴趣各自_摸索,进展也快慢不一,还未统一组织开发
个人认为,这项目一旦加入ARM9导航板、地面站以及电子地图技术,那性质及投入就发生质变了
就算是德国人,做到这个程度还能否全盘开源也是问题了

网友:
LS的见解同感,到那个级别恐怕被军事领域收购使用去了。

楼主:
to 【11楼】 gl516

控制板总共也没有几个器件,好找啊,主要要把加速度传感器和运放换了,换成MMA7260和TLC274(选其它轨到轨运放也可以,好买就行)。

网友:
TO pitolan : 非常感谢你热诚的回复!把德国版的LIS3L02AS4 换成MMA7260 应该不行吧!我比较了两者之间的DATASHEET。比如说在Y轴+1g/-1g 的加速度的话LIS3L02AS4输出的是:2.31V /0.99V ,而MMA7260输出的是:2.45V/0.85V  有几百毫伏的相差呀?这个对系统没有影响吗?还是最后测试主控板的时候可以通过mikrokopter—Tool来升级校准的?请指教!!!TKS

网友:
可以用的。只是精度差一点。问题不大。呵呵

网友:
TO 【14楼】 pitolan :求助,怎么调试电调板(我自己仿的,程序都能正常下载和升级了)。。。。想用德国老的simTxData.exe工具调试,但试了下没有成功。。。。哦!我现在手头上没有无刷电机。只能用直流电机先测试了(接在电调输出的任意两相上。。。呵呵但不知道行否????)。。。。还请 pitolan 帮忙!TKS

网友:
呵呵。。。这是测试电调时的串口打印信息。用的是bootloader v1.0...升级文件是Test_Schub_BrushLess-Ctrl_V0_21.hex
也不知道工作正常否。接了一个大功率LED和电机。。。。呵呵,灯在闪。电机没转。。。。。。。。

楼主:
最好还是先烧正常的程序,看有没有打印出错的信息,没有再用这个测试程序去驱动。

楼主:
你可以把你的光驱(或者DVD驱、刻录机啊什么的)里面的电机拆下来试,

当然,也可以把你的硬盘的电机拆下来试也行。。。。。

:)

楼主:
TO : gl516

这是我做的电调板,不知道比你的“高仿”的仿真度更高呢?

楼主:
这两张照片够清楚的了,你可以照着描。

楼主:
当然,你也可以照着这个德国人的原版来描

这个PDF文档的第二页有PCB的图

网友:
嘎嘎……原来最新版也是用DAC来修正温飘问题……弱弱的问:能用算法来识别零点么?

网友:
谢谢。。pitolan 的帮助(呵呵!,,,你比我想象的更加热情,连PCB都LAYOUT图都上来了,,,再次感谢你!!!)。。。。呵呵!我的电调PCB都有了,现在就是在调试遇到了不少的麻烦,没有电机测试。。。。。也不会用simTxData.exe工具调试(具体不知道烧录引导程序和升级文件)。以下是德国网站的原话:
With this little SimTxData.exe program it is possible to simulate throttle input.  Only works until version <0.35!
The data are sent over the serial interface at a baudrate of 38400 in the following format:
0xF5 aa bb cc dd (aa = Motor 1, bb = Motor 2, etc.)

Connecting the ESCs for such testing is easy.

An excellent interface for such testing is our serial converter (SerCon):
As the ESCs already have a set of 2x 5 pins, only the jumper on the SerCon needs to be removed (jumper on SerCon = programming mode, jumper off = serial connection / debugging mode). After that the speed contolers can be tested with the 'SimTxData.EXE' tool.

Alternatively a simple transistor inverter could also be used: Only 1 NPN-Transistor (e.g. BC337 or similar) and two 10KOhm resistors are needed:

大概的意思是可以用两种方法进行调试。

网友:
to gl516 :

电机可以买一个a2212 kv1000的来用。我进度可能比你快一点点,机架这个星期完成。电调也调试完成。

关于你的问题是这样的:

SimTxData.exe 就是一个串口程序,不必太在意。你可以程序中 设置 速度一个定死的变量,如果没错的话,范围在0-200之间,然后测试 闭环控制部分。

SimTxData.exe 这个程序在电调版本0.35以后就不支持了,需要修改新版源代码对他进行支持,(默认不支持,需要#define 开启编译)

然后电调的速度控制有3部分组成:
1.用uart
2.i2c(twi)
3.用ppm

还有适当的修改源代码。使用缓慢上升速度,然后下降,测试电流,功率,还有就是浆的效率等研究!(推荐!!!)

过段时间我也去打一下电调的板子

楼主:
这是我电调的详细制作资料:

楼主:
怎么大家都喜欢做PCB打样呢~~~搞得钱不值钱似的,现在金融风暴呢!

网友:
hehe...楼主真幽默!!!再一次感谢楼主热心的帮助!TKS

网友:
其实那个电调没那么复杂……
电调程序完全可以自己写,核心程序就是德国的那个电调程序中“比较器中断函数”!自己再根据不同的电机,写一下启动程序,再加上电流检测保护和一些通讯协议就OK了!!!

那个电控部分还真的比较难!首先ENC-03的温飘问题!问题比较严重~我现在暂且用软件消弱了温飘问题!用DA来做实在有点……不好说,我个人没做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比较难的是控制算法了,我还在进行中……哪位高手全是自己做的?出来给大家开导一下吧!我现在云里雾里的~

楼主:
飞起来了,发个图上来庆祝一下!  (在四楼本人说半个月内飞起来,现在实现诺言了)

由于场地所限,加上本人的技术比较差(LAMA4都飞不好),所以没敢飞高。

网友:
TO 楼主。。。恭喜你了呀!!!呵呵。。。。仿的真快!呵呵!整机都出来了。。。。

网友:
请问LZ,这是遥控的还是自主飞的?

网友:
急急急。。LZ ..那个v1.3版本的flight 的DA芯片到底是什么型号啊?好像国内没有吧!。。。。。求助!

网友(2010-11-04):
1.3版本飞控上的DAC芯片具体是什么型号呀,如果没有,能用哪个型号代替呀!求助各位大虾!

楼主:
【39楼】 yangzhi 杨志
TI 的 DAC5574 淘宝上直接搜DAC5574有不少。

网友:
谢谢了!【40楼】 pitolan

网友(2011-02-22):
有料卖吗?
多少钱一套啊

网友:
板子蛮漂亮的哈哈

网友(2011-07-28):
pitolan 斑大,现在的naviCtrl源代码为什么在MK官方网站下载不了了,
您是从哪里下载的 ,能给个地址么

谢谢您了,

网友:
用英文的好呀,我们可以看的懂。德文就是天书了,对于我们没有学过德文的人来说。最好是改成中文的,那德国佬又不愿意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