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哪些型号的示波器比较耐用啊,我想买一个,大家帮忙推荐一下

楼主(2009-02-18):
好像最近国产的50MHz或100MHz示波器降价比较厉害,心动了,想买个国产示波器,这里好多人都有示波器了,在使用过程中肯定发现了很多问题,大家帮忙推荐一下吧

网友:
普源的还行,公司买了两台比较可以,自己也买了一台。

网友:
楼主,我也正想买呢,不如咱们再找几个人团购吧

网友:
忘了说,我的qq是 2905579

网友:
顶下
我也想买
QQ150236634

网友:
建了个专用群,方便我们互相联系,如果想一起买示波器就来看看吧,群号码是:68213896

网友:
普源的还好,我的25M示波器,实测20M信号时就有点丢信号了。但是有次不小心把抬头搭到220上,把电路板烧了、空开都顶了,但示波器一点事没有

网友:
我用过普源的,说说我的感受:
1.外壳材料和做工很一般,跟山寨风格差不多。
2.曾经看某些网友的照片,看见内部芯片有打磨痕迹,虽然对使用不造成影响,但是反感这种做法。
3.噪音大

网友:
普源的其实算是可以的了,安捷伦的2000系列都是普源OEM的,和普源的样子像得很
偶自己用的是泰克DPO7104,当然是公司配给俺的啦,这么奢侈的东西(24万-_#!),偶哪能买得起哦
不过俺用它当电脑的时间比做示波器来得多,够YY吧?
DPO7104就是个WindowsXP的电脑,2G内存P4-3.4HT的CPU,有个80G的SATA硬盘,带COMBO刻录器
1024x768的触摸屏,1000M网卡2个,USB2口有4个,串口一个,AC97音频全齐全,ATI的显卡,看电影听歌QQ上网,没问题的

网友:
降到多少了?如果够低的话我就不买二手了!

网友:
楼上的老乡,如果有意买示波器的话到我们群里来看看吧,已经有不少人加入了,价格肯定是目前最实惠的

网友:
普源的探头不行,我的才一年,两根全坏了

网友:
我也想购一台1052E。VI51@QQ.com

网友:
DS1052E价位在1700元可以接受

网友:
要是国产的肯定选普源的啊!毕竟人家是专业做示波器的嘛,我用过普源的示波器(天大实验中心),我觉得普源的材质和外观比泰克的好,更别提国内的其他牌子了,至于内部芯片有打磨痕迹,就更简单了,去看看安捷伦的吧,内部全是打磨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怕被模仿嘛(我们公司的东西也是这样,最讨厌那些自己不研发老去学别人的公司了,我们也打磨了,看你们怎么学,打磨了说明有人在学我们,所以应该是好事嘛)!

网友:
普源的材质和外观比泰克的好-_#!
不会吧?低端的或许如此,高端的差别很大的哦

国产选普源吧,说实在,这个OK的了
要是你有米买Tek的,当我没说过
Tek的起码DPO和MSO系列才算是示波器,TDS很烂的
至于DSA,没米的就更不用想,N贵

网友(2009-03-30):
普源DS1052E和DS1102E是目前市场上能买到的性价比最高机型了
中低端要求不高买普源DS1000E肯定不后悔
也希望朋友们理智对待,非要用它和N万的产品比...那错的不在这款产品

网友:
公司有两台泰克的,
一台是黑白的,价格低些,但是用起来比较好用。黑白的在白天室外用比较好, 另外这台打在5V的档上观察220V的交流电,全能观察,而彩色的那台,就不行了,当处于20V及以下的档上,想看220V电源的波峰处的波形,根本调不到那个高度了。

两台都坏过,问了维修的人,要几千块钱才能修,那还不如买一台算了,不过最后自己都修好了。

这两台泰克示波器 都有一个共同的通病 ---存储深度不够 才4K.所以说,建议 买国产的普源的,他们有一种存储深度就大多了。

网友:
普源的,有一款是1M的~足够用的

网友:
我在18楼发表的 ----而彩色的那台,就不行了,当处于20V及以下的档上,想看220V电源的波峰处的波形,根本调不到那个高度了。

今天在测试中发现,是我搞错了,在小档位上也可以,只是开始的时候 我不会用罢了,(因这台示波器在车间里,我用的少,这几天老在我这里用,所以发现了)

网友:
国产示波器我感觉安泰信的ADS1000CE系列很好用,从界面到使用我都感觉很习惯,以前使用泰克的 ,但是价格挺贵。而且我用了安泰信的就能满足我了,价格比泰克便宜了好多,从现在使用来看,很不错,稳定性能都挺好,推荐楼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