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计算的小程序界面

楼主(2009-02-18):
是一元高次方程组,如a*x^2+b*x+c=0
ab为常量,
a1、a2、a3、a4、a5、a6、a7、a8、a9、a10
b1、b2、b3、b4、b5、b6、b7、b8、b9、b10
均有输入框。

输出x为实根列表
a1、a2、a3、a4、a5、a6、a7、a8、a9、a10为列
b1、b2、b3、b4、b5、b6、b7、b8、b9、b10为行

VC++、VC#,VB、VF或其他常用程序语言也可以。有类似的计算模板么?

网友:
很简单的,不复杂自己写吧,能学到更多东西

楼主:
当年学的C++不是V的,没控件.

另一个小问题,关于C#里的控件button属性name代码的:
按照某教程将按钮button1的name改成btnShow,代码应该是btnShow_Click,双击一看怎么还是button1_Click?

网友:
【2楼】 1235679 高先生
不用自己编程,装一个 Scilab 或者 SciPy 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然后查一下文档中关于解方程的部分,或者请教这方面的人士就OK了,因为你说的是1元高次方程,可以是 2次,3次,4次……n次方程。

另外,Mathematica 学生版也能完成这个工作。

网友:
还可以考虑用电子表格软件,如 Excel 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我用matlab和maple都能解的,呵呵.

想把这个变成直观的,外行能操作且独立运行的小软件.

网友:
明白,那就开始 get hands dirty :)

楼主:
教程写法都不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