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顶尖的航空模型控制器

楼主(2009-02-18):
Specifications - MP2128g

Servos & Mixing  MP2128g
elevon  yes
flaperons yes
4 servo flap/aileron yes
separate flaps yes
v-tail
yes
x-tail yes
split aileron yes
rudder throttle yes
split rudders yes
number of servos 8/16/24
servo update rate 50 hz
separate servo and main battery power supply yes
separate voltage monitor for main and servo battery power supplies yes
integrated RC override yes
servo resolution 11 bit
extra ADC channels and 3-axis magnetometer available yes
Control System
MP2128g
gain scheduling for optimum performance yes
rudder aileron feed forward for improved turn performance yes
aileron elevator feed forward for improved altitude hold during turns yes
autonomous takeoff and landing yes
user definable PID feedback loops (for camera stabilization etc) 8
user definable table lookup functions 8
MP plugin compatible yes
Sensors
MP2128g
airspeed sensor range (kph)  500
altimeter range (meters above launch point)  12000
3-axis rate gyro yes
Navigation
MP2128g
1Hz GPS update rate yes
optional 4 Hz GPS update rate yes
move servo at waypoint  yes
change altitude at waypoint  yes
change airspeed at waypoint  yes
user definable holding patterns  yes
user definable error handlers (loss of GPS, low battery etc.)  yes
RPV and UAV modes yes
supports DGPS accuracy  yes
waypoints  1,000
Telemetry, Datalog & Video  MP2128g
telemetry (user defined fields transmitted each second)  100
telemetry update rate  5hz
video overlay (number of user definable fields)  16
Ground control station  MP2128g
HORIZONmp 2128 ground control software included with system yes
MP2028g autopilot simulator for operator training yes
ground control station developer's kit  yes
gains can be adjusted in-flight  yes
change waypoints in-flight yes
payload servos controlled from ground station  yes
fly in RC mode via datalink (both stabilized and normal)  yes
point-and-click waypoint editor yes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MP2128g
weight (including GPS receiver, gyros, and sensors) 26 grams
(not including GPS antenna)
power (including GPS receiver, gyros, all sensors and GPS antenna)  140 mA @ 6.5V
supply Voltage (volts)  4.2 - 26V
size - length (cm)  10.0 cm
size - width (cm)  4.0 cm
size - height (cm)  1.5 cm
software upgradable in the field  yes

来自于MicroPilot,每个的价格大约是$8000.

网友(2009-09-28):
笙科电子(Amiccom)推出适用于100公尺内传输、资料量500Kbps、超低功耗的2.4GHz无线射频收发芯片A7105。A7105的工作频段在2400~2483MHz之间并且兼具GFSK以及FSK调变。多重传输通道(~160 channels)的设计可以轻松的选择适合的载频。 A7105的控制界面为常见的SPI,通过SPI可以轻易的做功率的调整以及资料流量等等的设定。A7105的输出功率范围为-10~0dBm,接收灵敏度可达-96dBm,当资料传输量低于250Kbps时,接收灵敏度更可达-100dBm以下;另外,A7105内建的LDO,工作电压范围为1.9~3.6Volt,该芯片内部不仅具备RSSI/AFC/AGC等自动校正措施,而且外部不需要SAW filter。加上A7105独有的无线唤醒机制,可大幅解决RF IC待机时耗电上的问题,整体上,A7105低功耗的设计原则成功实现了低耗电的目标。A7105是短距离无线传输最佳的选择,500Kbps的资料量,低耗电的设计,非常适合于无线键盘、无线鼠标、家庭保全、无线遥控以及无线玩具等多种应用。针对市场区隔来说,A7105综合了其他品牌(2.4GHz无线射频收发芯片)的优点之外,A7105仅需少量的外部元件就可提供超低耗电,高感度的接收灵敏度,并支持各种低成本的石英震荡器,加上A7105本身独有的成本结构,绝对可以提供客户高效能、低耗电、低成本的无线应用。
笙科電子(AMICCOM)於2005年11月由聯笙電子獨立出來,是一家專注在無線通訊領域的晶片設計公司。2004年7月,成功量產了 PHS 的無線射頻晶片。2005年3月,發表了 2.4GHz CMOS 製程的無線發射接收機晶片;5月更成功地開發出世界上第一顆商業化 CMOS 製程的寬頻 4x2 陣列開關(950~ 2150MHz ),可應用在直播衛星系統(Direct Broadcast System)及有線電視系統(CATV)上。2006年量產衛星定位接收機(GPS )IC。2007年量產一系列Sub-1GHz發射及接收機IC,正逐漸往無線藍芽、Zigbee及數字電視接收機方向研發規劃,以滿足日漸蓬勃發展的無線通訊市場應用。

2.应用此方案的航模遥控器说明。
  A.2.4G全球ISM工作频段  B.工作电压2.5V-5.5V   C.发射功率可从0dB-20dB(可定制)  D.传输距离可从20米-500米(可定制)  E.调试方式GFSK*FSK,工作频道80个  F.具有多通道、多种采样精度的遥控比例控制(可定制,本产品为六通道)  G.可实现单向、双向不同传输方式  H.具备对码学习,跳频、干扰跳频等多种通讯方式  I.可根据不同产品结构更改PCB 设计  J.完全支持客户特殊方案定制要求

QQ:243167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