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的STM32笔记(零-二)MDK下使用STLink-II对STM32进行调试的方法

楼主(2009-02-18):
STLink-II最初只提供在IAR下的调试驱动,MDK下没有。后来ST有了MDK下的驱动了,我也是找了好半天才找到下载的。
方法如下:
1.将下载的驱动文件放置在Keil\ARM\ST目录下,有两个文件ST-LINKII-KEIL.dll和StorAcc.dll
2.修改Keil\Tool.ini文件,在[ARM]、[ARMADS]、[KARM]段中分别添加相应驱动:
TDRV7=ST\ST-LINKII-KEIL.dll("ST-Link II")
        ^
  这里的标号根据各位实际情况修改,不要和别的重复了

3.打开MDK,在debug选项卡中选择ST-Link II,点击旁边的Setting,出现OK字样表示成功。

最后附上适用于MDK3.23版本的st-link II驱动文件,同时MDK前几天发布了3.40版本,我还没有试验能否兼容。希望大家尝试下告诉我:)

网友:
MDK 3.40中国版自带STLink-II和STLink-III的驱动。

网友:
一楼,MDK 3.40在那里有下载,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3.24可以,非常稳定,3.40似乎不太稳定,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系统问题

网友(2009-07-17):
很好 ,很强大,我的做debug时候 老是提示“this function is limited”
没吊它,go on -
acts very good!

网友(2009-08-27):
1.将下载的驱动文件放置在Keil\ARM\ST目录下,有两个文件ST-LINKII-KEIL.dll和StorAcc.dll

LZ  我安装的是MDK3.24 没有你说的目录啊  ?

网友:
自己建了一个  搞定了但是如何下载程序呢?

网友:
3.24很稳定,3.40好像有点不稳

网友:
常常出现调试错误

网友(2010-01-24):
为为为为什么不能下载呀?

网友(2010-12-28):
不得不佩服,谢谢

网友(2011-05-09):
感谢楼主,我可以用一下STLINK2了

网友(2011-10-15):
我也有个别人给的STlink2一直没用,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