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的STM32笔记(六)发布基于ANSI-C的RTC_Time库,利用UNIX时间戳格式,无中断实现万年历

楼主(2009-02-18):
基于STM32处理器
RTC只是个能靠电池维持运行的32位定时器over!
并不像实时时钟芯片,读出来就是年月日。。。
看过些网上的代码,有利用秒中断,在内存中维持一个年月日的日历。
我觉得,这种方法有很多缺点:
1.断电时没有中断可用
2.频繁进中断,消耗资源
3.时间运算复杂,代码需要自己写
4.不与国际接轨。。。。

so,还是用标准的UNIX时间戳来进行时间的操作吧!
什么是UNIX时间戳?
UNIX时间戳,是unix下的计时方式。。。很废话
具体点:他是一个32位的整形数(刚好和STM32的RTC寄存器一样大),表示从UNIX元年(格林尼治时间1970-1-1 0:0:0)开始到某时刻所经历的秒数
听起来很玄幻的,计算下: 32位的数从0-0xFFFFFFFF秒,大概到2038年unix时间戳将会溢出!这就是Y2038bug
不过,事实上的标准,我们还是照这个用吧,还有二十年呢。。。

UNIX时间戳:1229544206 <==> 现实时间:2008-12-17  20:03:26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当前时间的UNIX时间戳放在RTC计数器中让他每秒++,over
然后,设计一套接口函数,实现UNIX时间戳与年月日的日历时间格式转换 这样就可以了

在RTC中实现这个时间算法,有如下好处:
1. 系统无需用中断和程序来维持时钟,断电后只要RTC在走即可
2. 具体的两种计时的换算、星期数计算,有ANSI-C的标准C库函数实现,具体可以看time.h
3. 时间与时间的计算,用UNIX时间戳运算,就变成了两个32bit数的加减法
4. 与国际接轨。。。

幸好是与国际接轨,我们有time.h帮忙,在MDK的ARM编辑器下有,IAR下也有
其中已经定义了两种数据类型:unix时间戳和日历型时间
time_t:       UNIX时间戳(从1970-1-1起到某时间经过的秒数)
     typedef unsigned int time_t;

struct tm:    Calendar格式(年月日形式)

同时有相关操作函数
gmtime,localtime,ctime,mktime等等,方便的实现各种时间类型的转换和计算

于是,基于这个time.h,折腾了一天,搞出了这个STM32下的RTC_Time使用的时间库

这是我的RTC_Time.c中的说明:

本文件实现基于RTC的日期功能,提供年月日的读写。(基于ANSI-C的time.h)

作者:jjldc (九九)
QQ: 77058617

RTC中保存的时间格式,是UNIX时间戳格式的。即一个32bit的time_t变量(实为u32)

ANSI-C的标准库中,提供了两种表示时间的数据  型:
time_t:       UNIX时间戳(从1970-1-1起到某时间经过的秒数)
     typedef unsigned int time_t;

struct tm:    Calendar格式(年月日形式)
   tm结构如下:
   struct tm {
       int tm_sec;   // 秒 seconds after the minute, 0 to 60
                        (0 - 60 allows for the occasional leap second)
       int tm_min;   // 分 minutes after the hour, 0 to 59
        int tm_hour;  // 时 hours since midnight, 0 to 23
        int tm_mday;  // 日 day of the month, 1 to 31
        int tm_mon;   // 月 months since January, 0 to 11
        int tm_year;  // 年 years since 1900
        int tm_wday;  // 星期 days since Sunday, 0 to 6
        int tm_yday;  // 从元旦起的天数 days since January 1, 0 to 365
         int tm_isdst; // 夏令时??Daylight Savings Time flag
     }
     其中wday,yday可以自动产生,软件直接读取
     mon的取值为0-11
    ***注意***:
    tm_year:在time.h库中定义为1900年起的年份,即2008年应表示为2008-1900=108
     这种表示方法对用户来说不是十分友好,与现实有较大差异。
     所以在本文件中,屏蔽了这种差异。
     即外部调用本文件的函数时,tm结构体类型的日期,tm_year即为2008
     注意:若要调用系统库time.c中的函数,需要自行将tm_year-=1900

成员函数说明:
struct tm Time_ConvUnixToCalendar(time_t t);
     输入一个Unix时间戳(time_t),返回Calendar格式日期
time_t Time_ConvCalendarToUnix(struct tm t);
     输入一个Calendar格式日期,返回Unix时间戳(time_t)
time_t Time_GetUnixTime(void);
     从RTC取当前时间的Unix时间戳值
struct tm Time_GetCalendarTime(void);
     从RTC取当前时间的日历时间
void Time_SetUnixTime(time_t);
     输入UNIX时间戳格式时间,设置为当前RTC时间
void Time_SetCalendarTime(struct tm t);
     输入Calendar格式时间,设置为当前RTC时间

外部调用实例:
定义一个Calendar格式的日期变量:
struct tm now;
now.tm_year = 2008;
now.tm_mon = 11;        //12月
now.tm_mday = 20;
now.tm_hour = 20;
now.tm_min = 12;
now.tm_sec = 30;

获取当前日期时间:
tm_now = Time_GetCalendarTime();
然后可以直接读tm_now.tm_wday获取星期数

设置时间:
Step1. tm_now.xxx = xxxxxxxxx;
Step2. Time_SetCalendarTime(tm_now);

计算两个时间的差
struct tm t1,t2;
t1_t = Time_ConvCalendarToUnix(t1);
t2_t = Time_ConvCalendarToUnix(t2);
dt = t1_t - t2_t;
dt就是两个时间差的秒数
dt_tm = mktime(dt);    //注意dt的年份匹配,ansi库中函数为相对年份,注意超限
另可以参考相关资料,调用ansi-c库的格式化输出等功能,ctime,strftime等

这是包含了RTC_Time的工程实例,可以用来参考
基于MDK环境

我的博客中本文的地址,内有语法高亮的代码,方便阅读

网友:
国际接轨,让人想起了很多很多

网友:
怎么用你的函数没法设置 RTC 时间呢?

网友(2009-04-02):
•        首先请原谅在我的一个自玩的程序中直接拷贝了你的两个文件,RTC_Time.c RTC_Time.h
•        在使用过程中有一些疑问,还请能解答下
•        我的环境也是MDK
•        头文件如此包含: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        #include "RTC_Time.h"
•        #include “stdio.h”
•        全局变量:struct tm time_now;
•        代码中如此引用:Year = GetRealTime_Year();
•        能获取年份,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对的?
•
•        执行过这段代码后有些疑问: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G, GPIO_Pin_8)==0)
•        {
•         time_now.tm_year = 2009;
•         time_now.tm_mon = 4;
•         time_now.tm_mday = 5;
•         time_now.tm_hour = 17;
•         time_now.tm_min = 00;
•         time_now.tm_sec = 00;
•         Time_SetCalendarTime(time_now);
•        }
•        在WATCH看结构如下:
•        tm_sec = 36,
•        min = 0,
•        hour = 17.
•        mday = 1,
•        mon = 0,
•        year = 2009,
•        wday = 4.
•        yday = 0,
•        isdst = 0
•        跟赋值不同,很是奇怪
•
•        另:Time_SetCalendarTime(time_now);执行这句后,程序会跑飞,不知道会在哪 还请指点一二

网友:
感觉现在的坛子好冷清啊

网友:
这个程序我用了。谢谢。
不过RTC的初始化似乎还有些错误。

网友(2009-05-11):
这个还是用的中断啊!

网友(2009-09-18):
问下99,RTC死机了,是怎么回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89802&bbs_id=9999

网友(2010-01-24):
哈哈,漂亮!

我看了st的官方代码,总觉的这个rtc差点什么。

你的思路相当好,利用c的标准库。呵呵,与国际接轨。

顶!

网友(2010-03-28):
经测试mktime()和localtime()两个函数转换有时出错,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0-12-01):
我在使用时,出现了2010-11-31  实际应为 2010-12-01  ,时间正确 KEIL 4.12 和IAR 5.50 同样的现象。

网友:
调节时间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
        //如果程序要修改RTC时钟,必须打开PWR模块和BKP模块的时钟,并解除BKP模块的写保护!!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在RTC那里加上这些。。。。打开PWR模块和BKP模块的时钟,并解除BKP模块的写保护

网友(2011-01-08):
很谢谢 99 的范例,通过调试基本能够用上,嘿嘿 。有一个问题就是写入的时间与读出的时间总是会差1,比如2010-1-25 15:21:20写入,读出总是会出现2010-1-25 14:21:20,就是小时总是会自动减1,我就通过把写入的时间加1来解决这个问题,经过测试没有问题,希望碰到像是情况的朋友说下,有没有找出问题的原因在哪里。。。

网友(2011-04-21):
/*******************************************************************************
* Function Name  : Time_ConvUnixToCalendar(time_t t)
* Description    : 转换UNIX时间戳为日历时间
* Input                  : u32 t  当前时间的UNIX时间戳
* Output                 : None
* Return                 : struct tm
*******************************************************************************/
struct tm Time_ConvUnixToCalendar(time_t t)
{
        struct tm *t_tm;
        t_tm = localtime(&t);
        t_tm->tm_year += 1900;        //localtime转换结果的tm_year是相对值,需要转成绝对值
        return *t_tm;
}

这个t_tm指向的结构体最终存储在哪,又没有实现malloc内存管理,
localtime返回的只是个指针,指针指向的数据在哪块地址

网友(2011-06-10):
  在标准C/C++中,我们可通过tm结构来获得日期和时间,tm结构在time.h中的定义如下:
  #ifndef _TM_DEFINED
  struct tm {
  int tm_sec; /* 秒–取值区间为[0,59] */
  int tm_min; /* 分 - 取值区间为[0,59] */
  int tm_hour; /* 时 - 取值区间为[0,23] */
  int tm_mday; /* 一个月中的日期 - 取值区间为[1,31] */

    //注意月份这里是0-11 而不是 1-12  ,所以会出现差1现象,最后显示的时候加上就可以了。
  int tm_mon; /* 月份(从一月开始,0代表一月) - 取值区间为[0,11] */

  int tm_year; /* 年份,其值等于实际年份减去1900 */
  int tm_wday; /* 星期–取值区间为[0,6],其中0代表星期天,1代表星期一,以此类推 */
  int tm_yday; /* 从每年的1月1日开始的天数–取值区间为[0,365],其中0代表1月1日,1代表1月2日,以此类推 */
  int tm_isdst; /* 夏令时标识符,实行夏令时的时候,tm_isdst为正。不实行夏令时的进候,tm_isdst为0;不了解情况时,tm_isdst()为负。*/
  };
  #define _TM_DEFINED
  #endif
  ANSI C标准称使用tm结构的这种时间表示为分解时间(broken-down time)。
编辑本段
程序举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ime.h>
  int main(void)
  {
  struct tm *ptr;
  time_t lt;
  lt =time(NULL);
  ptr=localtime(<);
  printf("second:%d\n",ptr->tm_sec);
  printf("minute:%d\n",ptr->tm_min);
  printf("hour:%d\n",ptr->tm_hour);
  printf("mday:%d\n",ptr->tm_mday);
  printf("month:%d\n",ptr->tm_mon+1);
  printf("year:%d\n",ptr->tm_year+1900);
  return 0;
  }

网友:
MARK   正好在做RTC项目

网友(2011-07-10):
项目需要中

网友:
mark   改改自己用

网友:
挖坟真可怕……

网友(2012-05-31):
好文章,思路很好,可惜论坛下不了附件,附搜到的99原版
http://space.ednchina.com/Upload ... 8e-66c7064d715d.rar

网友:
好用,用在107上跑了

网友:
应该是到2110才溢出把

网友(2012-07-28):
为什么 我用楼主的函数 秒中断却是 30多秒 无从下手

网友:
好 ,借鉴一下,哈哈

网友(2012-12-24):
IAR 下需要如何设置,才能使用到time.h??

网友:
楼主,你的博客还更新吗?觉得写得非常好~~~

网友(2015-01-23):
下载了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必须顶啊

网友:
一年的秒数365*24*3600=31536000;0xFFFFFFFF(4294967295)对应可用的年数=4294967295/31536000 = 136.2;从1970年开始的话,应该可以用到2106年吧。Y2038bug?

网友(2015-03-03):
mark,stm32 unix 时间

网友:
STM32 RTC 库函数 RTC_SetCounter 设置时间后一直死机等待完成,后来百度一下解决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问题。
参考资料http://blog.csdn.net/dengchonglin/article/details/6223859
修改后的函数:
/*******************************************************************************
* Function Name  : Time_SetUnixTime()
* Description    : ½«¸ø¶¨µÄUnixʱ¼ä´ÁдÈëRTC
* Input                  : time_t t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ime_SetUnixTime(time_t t)
{

        // Check if the Power On Reset flag is se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SetCounter((u32)t);
        RTC_WaitForLastTask();
        return;
}

网友:
这种方法太好了,不需要外部供电和唤醒

网友(2016-05-08):
太感谢楼主了。。。。。和60楼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