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的STM32笔记(七)SD卡的读写和FatFS文件系统

楼主(2009-02-18):
因为要用,学习了一下SPI操作SD卡,同时移植了一个免费开源的FAT文件系统:FatFS。感觉挺好,在单片机上实现了读写文件的操作,接下来就可以解释我的G代码咯!
  我的SD卡底层操作参考了网上几种常见的代码,但又对其结构做了一定的优化,至少看起来用起来比较方便。既可以作为文件系统的diskio使用,也可以直接使用底层函数,把SD卡作为一块flash读写。
  FatFs文件系统体积蛮小,6-7K足矣,对于128Kflash的STM32来说很合适,代价不大。同时可移植性很高,最少只需要4个函数修改既可以实现文件系统的移植。相关文件系统的介绍请看这里。
  这里给一套比较完整的参考资料,包括fatfs文件系统的原版资料、几个重要的手册和网上下载的代码。

重要参考文章:
ouravr上搜索fatfs
转一篇比较详细介绍FatFs文件系统移植的文章

  下面是我的代码:

  其中底层的SPI总线对SD卡的操作在SPI_SD_driver.c/h中,而FATFS的移植文件diskio.c中对磁盘的操作函数中将调用底层的操作函数。下面是一些底层操作函数:
u8 SPI_ReadWriteByte(u8 TxData);                                             //SPI总线读写一个字节
u8 SD_WaitReady(void);                                                           //等待SD卡就绪
u8 SD_SendCommand(u8 cmd, u32 arg, u8 crc);                      //SD卡发送一个命令
u8 SD_SendCommand_NoDeassert(u8 cmd, u32 arg, u8 crc);  //SD卡发送一个命令,不断线
u8 SD_Init(void);                                                                      //SD卡初始化

u8 SD_ReceiveData(u8 *data, u16 len, u8 release);                   //SD卡读数据
u8 SD_GetCID(u8 *cid_data);                                                   //读SD卡CID
u8 SD_GetCSD(u8 *csd_data);                                                 //读SD卡CSD
u32 SD_GetCapacity(void);                                                     //取SD卡容量

u8 SD_ReadSingleBlock(u32 sector, u8 *buffer);                      //读一个sector
u8 SD_WriteSingleBlock(u32 sector, const u8 *buffer);           //写一个sector
u8 SD_ReadMultiBlock(u32 sector, u8 *buffer, u8 count);       //读多个sector
u8 SD_WriteMultiBlock(u32 sector, const u8 *data, u8 count);  //写多个sector

  这是diskio.c中的一段代码,在disk初始化中,我们调用了SPI_SD_driver.c中的SD卡初始化函数。
DSTATUS disk_initialize (
    BYTE 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
{
    u8 state;

    if(drv)
    {
        return STA_NOINIT;  //仅支持磁盘0的操作
    }

    state = SD_Init();
    if(state == STA_NODISK)
    {
        return STA_NODISK;
    }
    else if(state != 0)
    {
        return STA_NOINIT;  //其他错误:初始化失败
    }
    else
    {
        return 0;           //初始化成功
    }
}

  总之FATFS文件系统具有很高的可移植性,经测试,在STM32的18MSPI时钟下,读文件的速度在每秒300K以上,写文件也有100多K的速度,应该说基本满足了嵌入式工程应用中,对磁盘读写的速度要求。如果进一步优化SD卡读写代码,速度应该还会有一定提高,同时还要注意的是FLASH自身读写速度没有ram那么快,通过更换SD卡发现读写速度和卡本身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应该尽量选择速度较快的卡。

相关代码:

我的博客中本文的地址,内有语法高亮的代码,方便阅读

网友:
好东西,标记一下

网友:
LZ 好人
也是高手 敬佩一下
顺带MARK!

网友:
有个问题想请教楼主很久了,为什么你的程序和资料中都没有处理或提到“数据对齐”的问题??是我没注意到吗?

网友:
经过实际测试
有些卡可以初始化,有些不行。
可能驱动还不够完善。

网友:
参考楼主的源代码
自己编写了FATFS 测试菜单
参见: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8182&bbs_page_no=1&bbs_id=3020

网友:
这个FatFS和电脑兼容吗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资料,我有个SD卡初始化问题想问问.
我之前也把fatfs移植到avr上,在sd卡初始化时我是先发ACMD41,判断卡的类型(SD还是MMC).
在SD标准中好像也这么说,看下图,

但看到楼主程序中SD_init()是先发送的是下面这个命令,请问这是什么命令?

    //获取卡片的SD版本信息
    r1 = SD_SendCommand_NoDeassert(8, 0x1aa, 0x87);

网友(2009-06-08):
总觉得“移植”很深奥,看不懂,看来只能找个开发板来试验了。将会是以巨大工程....

网友:
暑假我研究这个,先作记号,谢谢LZ分享

网友:
九九 你好!
   请教个问题,这几天在做Fatfs-tiny的移植,CPU是LPC2103,开发环境是ADS1.2.读写目标是一张2G的 SD卡,在网上找了个SPI读写SD的程序移植了,很顺利,十几分钟就搞定了。但是到了fatfs的移植就不是太顺利了,折腾了一天终于算是可以在SD卡中创建txt文档了,其中的参考了你博客里面的一些内容(编译器问题),在此表示感谢!但是我向这个txt文档写数据之后,拿到PC机上打开却发现所建文档是0KB,双击后,提示“文件或目录损坏且无法读取”。这是为什么啊?下面是我的完整的代码,还望指点一二,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http://www.ourdev.cn/bbs/bbs_upload298762/files_16/ourdev_455679.rar(原文件名:Intelligent Charger.rar)

网友(2009-08-13):
99又有新作啦。。

网友:
使用STM32操作SD卡的话,应该考虑使用它的SD接口功能,以及配合DMA,这样才能最好的发挥STM32的功能,也更有实际应用的价值了。

我手上ST公司送的STM3210E-LK学习板的DEMO说是可以读SD卡,我初看了代码,是使用SD接口以及配合DMA编写的,本想测试一下性能如何,操作时间等,可是一试只能在PC上看到卡,根本打不开,连格式化都做不了。实际该例子是做成了一个读卡器,当然就使用了USB接口,不知道是哪部分的BUG。

好象网上还没类似比较好的例子。

网友(2009-09-27):
留下标记,学习学习。。。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学习下文件系统

网友:
mark!我正在往m128上移植,不知可行不?

网友(2009-12-02):
第一次回贴。我顶

网友:
好东西  以后来取  谢谢

网友(2010-03-02):
楼主你好,我现在做的文件系统可以完成读写问题了,但是在查询Ka空间状态的时候遇到了难点,就是不知道用什么办法遍历目录,觉得
FRESULT f_opendir (
        DIR *dirobj,                /* Pointer to directory object to create */
        const char *path        /* Pointer to the directory path */
)

FRESULT f_readdir(DIR *dirobj,FILINFO *finfo)
两个函数可以实现我查询各文件大小的目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到啊

网友:
现在介绍一下我的文件系统的基本情况:我的文件系统只有一个根目录,短文件名的,现在想通过遍历目录的方法确定,卡里面的文件已经占用的空间,现在想实现的第一步是找到一个文件,查询文件信息(fname和fsize)....

网友(2010-04-18):
标记 SD卡的读写和FatFS文件系统

网友:
再标记一下。

网友:
好滴,尿个记号

网友:
九九改完STM32了啊?还做智能车生意么?

网友:
标记下,回头看

网友(2010-07-15):
楼主强悍~高人~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好用的到

网友:
太好了,现在正在学习SD和stm,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