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四轴飞行器能用直升机的接收器做控制板吗?

楼主(2009-02-19):
如题 四通的直升机的四个通道 分别控制: 左舵机 右舵机 前马达 后马达  能转换到四轴飞行器的四个电机上吗?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买个直升机的接收器和控来改装了
能行吗?

网友:
不行的,如果这样都行,别人还费那么大劲干啥呀:)
四轴对4个电机的相互平衡协调的反应速度有较高要求,人的反应速度根本没法去协调。主要靠飞控系统进行闭环调整。

网友:
是不是从陀螺仪上的取得数据然后由机器做出反应,自动调整呀,我查了一下陀螺仪好贵呀,300左右一个,...

网友:
300的陀螺算便宜了,属于低档了

网友:
50rmb 的enc-03就行

楼主:
怪不得大家都在讨论 飞控怎么做 电路控制板
那也就是说四轴的平衡完全可以靠控制板自动控制了
人为的遥控 只需要前进 后退 向左转 向右转 给四个方向的信号就行了  包括不动的悬停 加油门上升 就够了 是吧
不过好像像六通的直升机本身也有陀螺仪 也是用来自平衡的吧

楼主:
楼上说的enc-03 能用在四轴上吗? 在论坛呆了段日子 好像说四轴用的陀螺仪要三轴传感的吧

楼主:
刚才在淘宝上看了下 似乎这个enc-03是可以用来做四轴飞行器的陀螺仪的 是才30多就有卖的
还有50多的三轴加速度计ADXL330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