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系统信号的干扰及抗干扰措施

楼主(2009-02-19):
摘要:简要分析了PLC控制系统在实际应用中可能受到的干扰类型。从软、硬件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抗干扰措施,并强调了其在工业控制领域应用时必须全面、系统地考虑抗干扰机理和措施。

关键词: PLC;控制系统;电磁兼容;抗干扰

可编程控制器PLC具有编程简单、通用性好、功能强、易于扩展等优点。PLC控制系统的可靠性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安全生产和经济运行,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是关系到整个系统可靠运行的关键。PLC中采用了高集成度的微电子器件,可靠性高,但由于使用时工业生产现场的工作环境恶劣,如大功率用电设备的起动或停止引起电网电压的波动形成低频干扰和电磁辐射等恶劣电磁环境,大大降低了PLC控制系统的可靠性。为了确保控制系统稳定工作,提高可靠性,必须对系统采取一定的抗干扰方法和措施。

1 影响PLC控制系统稳定的干扰类型

1.1 空间的辐射干扰

空间的辐射电磁场(EMI)主要由电力网络、电气设备、雷电、高频感应加热设备、大型整流设备等产生,通常称为辐射干扰,其分布极为复杂。其影响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对PLC通讯网络的辐射,由通讯线路的感应引入干扰;二是直接对PLC内部的辐射,由电路感应产生干扰。若此时PLC置于其辐射场内,其信号、数据线和电源线即可充当天线接受辐射干扰。此种干扰与现场设备布置及设备所产生的电磁场的大小,特别是与频率有关。

1.2 传导干扰

(1)来自电源的干扰

在工业现场中,开关操作浪涌、大型电力设备的起停、交直流传动装置引起的谐波、电网短路暂态冲击等均能在电网中形成脉冲干扰。PLC的正常供电电源均由电网供电,因而会直接影响到PLC的正常工作。由于电网覆盖范围广,它将受到所有空间的电磁干扰而产生持续的高频谐波干扰。特别在断开电网中的感性负载时产生的瞬时电压峰值是额定值的几十倍,其脉冲功率足以损坏PLC半导体器件,并且含有大量的谐波可以通过半导体线路中的分布电容、绝缘电阻等侵入逻辑电路,引起误动作。

(2)来自信号传输线上的干扰

除了传输有效的信息外,PLC系统连接的各类信号传输线总会有外部干扰信号的侵入。此干扰主要有2种途径:① 通过变送器供电电源或共用信号仪表的供电电源串人的电网干扰;② 信号线上的外部感应干扰,其中静电放电、脉冲电场及切换电压为主要干扰来源。由信号线引入的干扰会引起I/O信号工作异常和测量精度大大降低,严重时将引起元器件损伤。若系统隔离性能较差,还将导致信号间互相干扰,引起共地系统总线回流,造成逻辑数据变化、误动作甚至死机。

1.3 地电位的分布干扰

PLC控制系统的地线包括系统地、屏蔽地、交流地和保护地等。地电位的分布干扰主要是各个接地点的电位分布不均,不同接地点间存在地电位差,从而引起了地环路电流,该电流可能在地线上产生不等电位分布,影响PLC内逻辑电路和模拟电路的正常工作。由于PLC工作的逻辑电压干扰容限较低,逻辑地电位的分布干扰容易影响PLC的逻辑运算和数据存贮,造成数据混乱、程序跑飞或死机。模拟地电位的分布将导致测量精度下降,引起对信号测
控的严重失真和误动作。

1.4 PLC系统内部产生的干扰

产生这种干扰的主要原因是系统内部元器件及电路间的相互电磁辐射。如逻辑电路相互辐射及其对模拟电路的影响;模拟地与逻辑地的相互影响及元器件间的相互不匹配使用等。

2 提高抗干扰能力的硬件措施

硬件抗干扰技术是系统设计时应首选的措施,它能有效抑制干扰源,阻断干扰传输通道。

2.1 供电电源

电源波动造成的电压畸变或毛刺,将对PLC及I/O模块产生不良影响。据统计分析,PLC系统的干扰中有70%是从电源耦合进来的。为了抑制干扰,保持电压稳定,常采用以下几种抗干扰方法:

(1)使用隔离变压器衰减从电源进线的高频干扰信号,输入、输出线应用双绞线以抑制共模干扰。其屏蔽层接地方式不同,对干扰抑制的效果也不一样,一般做法是将初、次级屏蔽层均接地。

(2)用低通滤波器抑制高次谐波。低通滤波器的内部电容上电感组合方式不同,其高次谐波的抑制效果也有一定区别。另外其电源输入、输出线应分隔开,屏蔽层应可靠接地。一般是在电源系统中既使用滤波器又使用隔离变压器,但要注意先将滤波器接人电源再接隔离变压器。

图1 隔离变压器供电系统
(3)用频谱均衡法抑制电源中的瞬变干扰。这种方法不常用,其成本较贵。

2.2 接地

良好的接地是保证PLC可靠工作的重要条件之一,可以避免偶然发生的电压冲击危害。接地线与机器的接地端相联,基本单元必须接地,如果选用扩展单元,其接地点与基本单元接地点接在一起。为了抑制附加在电源及输入、输出端的干扰,应给PLC接以专用地线,接地线与动力设备(如电动机)的接地点应分开,若达不到此要求,则可与其它设备公共接地,严禁与其它设备串联接地,具体接地方式如图2。接地电阻要小于5Ω,接地线要粗,面积要大于2平方毫米,而且接地点最好靠近PLC装置,其间的距离要小于50米,接地线应避开强电回路,若无法避开时,应垂直相交,缩短平行走线的长度。

图2 PLC系统接地方式
2.3 输入/输出部分

2.3.1 输入信号的抗干扰

输入信号的输入线之间的差模干扰可以利用输入模块滤波来减小干扰,而输入线与大地间的共模干扰可通过控制器的接地来抑制。在输入端有感性负载时,为了防止电路信号突变而产生感应电势的影响,可采用硬件的可靠性容错和容差设计技术,对于交流输入信号,可在负载两端并联电容C和电阻R,对于直流输入信号,可并接续流二极管D。一般负载容量在10VA以下时,应选C为0.1μF,R为120 ,当负载容量在10VA以上时,应选C为0.47μF,R为47 。具体电路如图3所示.

图3 输入信号的抗干扰设计
2.3.2 输出电路的抗干扰

对于PLC系统为开关量输出,可有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晶闸管输出三种形式。具体选择要根据负载要求来决定。若负载超过了PLC的输出能力,应外接继电器或接触器,才可正常工作。

PLC输出端子若接有感性负载,输出信号由OFF变为ON或从ON变为OFF时都会有某些电量的突变而可能产生干扰,故应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以保护PLC的输出触点,对于直流负载,通常是在线圈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D,二极管应尽可能靠近负载,二极管可为1A的管子。对于交流负载,应在线圈两端并联RC吸收电路,根据负载容量,电容可取0.1-0.47 μF,电阻可取47-120 ,且RC尽可能靠近负载。如图4所示。

图4 PLC 输出触点的保护
2.4 外部配线的抗干扰设计

外部配线之间存在着互感和分布电容,进行信号传送时会产生窜扰。为了防止或减少外部配线的干扰,交流输入、输出信号与直流输入、输出信号应分别使用各自的电缆。集成电路或晶体管设备的输入、输出信号线要使用屏蔽电缆,屏蔽电缆在输入、输出侧要悬空,而要在控制器侧要接地。配线时在30米以下的短距离,直流和交流输入、输出信号线最好不要使用同一电缆,如果要走同一配线管时,输入信号要使用屏蔽电缆。如图5所示。30-300米距离的配线时,直流和交流输出、输入信号线要分别使用各自电缆,并且输入信号线一定要用屏蔽线。对于300米以上长距离配线时,则可用中间继电器转换信号,或使用远程I/O通道。对于控制器的接地线要与电源线或动力线分开,输入、输出信号线要与高电压、大电流的动力线分开配线。

图 5 屏蔽电缆处理法
3 软件抗干扰设计

尽管硬件抗干扰可滤除大部分干扰信号,但因干扰信号产生的原因很复杂。且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很难保证系统完全不受干扰。因此往往在硬件抗干扰措施的基础上.采取软件抗干扰技术加以补充,作为硬件措施的辅助手段。软件抗干扰方法没计简单、修改灵活、耗费资源少,在PLC测控系统中同样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对于PLC测控装置,其数据输入、输出、存储等系统属于弱电系统,如果工作环境中存在干扰,就有可能使数据受干扰而破坏,从而造成数据误差、控制状态失灵、程序状态和某些器件的工作状态被改变,严重时会使系统程序破坏。因此,数据抗干扰同样十分重要。

3.1 指令重复执行

指令重复执行就是根据需要使作用相同的指令重复执行多次,一般适用于开关量或数字量输入,输出的抗干扰。在采集某些开关量或数字量时,可重复采集多次,直到连续两次或两次以上的采集结果完全相同时才视为有效。若多次采集后,信号总是变化不定,可停止采集,发出报警信号。在满足实时性要求的前提 ,如果在各次采集数守信号之间插入一段延时,数据的可靠性会更高。如果在系统实时性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其指令重复周期尽可能长些。

3.2 数字滤波

在某些信号的采集过程中,由于存在随机干扰而可能使被测信号的随机误差加大。针对这种情况,可以采用数字滤波技术。该方法具有可靠性高和稳定性好的特点,广泛应用于工业计算机测控系统中。此外,数字滤波的常用方法还有:程序判断滤波法、中值滤波法、算术平均滤波法、递推平均滤波法等。

4 结语

随着PLC应用范围的逐渐扩大,加之系统恶劣的工作环境,它所要克服的干扰就会越来越多,因此研究PLC系统的抗干扰问题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只有对工作环境作全面的分析,确定干扰性质,并采取相应的抗干扰措施,才能保证系统长期稳定地工作。

网友:
恩 一起完善下资料:)
上传一份《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产品符合电磁兼容规则的安装规范手册》

楼主:
手头的PLC资料有1-2G,
有平时收集的  有从同学那里拷贝的,
资源泄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