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XILINK IP CORE (single port block memory)时序图,谢谢

楼主(2009-02-19):
上图是XILINX write first mode的文件,有几点疑问
1.写的时候:WE为高时,可以一直写入,不是WE的上升沿才写入?
2.write first mode下,如果读RAM,读出的将是写入的数据?
3.读时,为什么不要RD信号呢? 难道只要给出地址总线,WE为低,就可以一直读吗?

网友:
上图是XILINX write first mode的文件,有几点疑问
>>1.写的时候:WE为高时,可以一直写入,不是WE的上升沿才写入?

应该是 clk 控制的, 每个上升沿检查 WE : 1 = Wr 0 = Rd

>>2.write first mode下,如果读RAM,读出的将是写入的数据?

读出的是最后一次写入的数据吧

>>3.读时,为什么不要RD信号呢? 难道只要给出地址总线,WE为低,就可以一直读吗?

是的, 地址变化, 地址对应的数据出现在 Dout ( EN 应该一直为 1 才可以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