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中MARK点的画法?

楼主(2009-02-19):
请教PCB中MARK点的画法?PCB焊接用贴片机贴片时必须要画MARK点吗?

网友:
place pad on top or bottom

网友:
贴片机需要MASK点做坐标参考点,MASK点的要求是直径1mm圆形裸铜焊盘,无过孔。助焊层圆形直径不小于2mm。

网友:
资料如下希望能帮到楼主

楼主:
多谢各位!空旷区怎么样去设置呢?哪位给个提示,谢谢了。

网友:
设置solder mask,也就是阻焊层

网友(2011-02-19):
我是这样做的,在multilayer画一个外径1mm、内径0mm的pad,solder mask设置为1mm,请大家指点
这个pad可以画在toplayer或者bottomlayer吗?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必要在外面用keepoutlayer画一个圆圈
另外mark点一般放在什么地方,与板子边界、其他布局布线之间要有多大的间距呢?

mark点(DXP) (原文件名:mark.jpg)

网友:
楼上的不要只mark啊,指点一下行不?

网友(2012-08-20):
学习了,以前我都不加的,现在想想还是规范的好,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3-01-21):
mark点的确很重要

网友(2013-09-17):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空旷区怎么样去设置呢?哪位给个提示,谢谢了。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

这个好,我以前太彪了......

网友(2013-10-22):
请问top  solder 层作用到底是什么,(就是焊盘周围那一圈),做出来的焊盘实际大小到底包括top  solder 层的大小吗?望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