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串口硬件监听串二极管就可以了吗?

楼主(2009-02-19):
用PC监听2个控制器间的串口通讯,
我现在是PC的RX分出2条线串二极管后,搭到2个控制器间的串口线上,当然,还有地。
问题是目前什么也收不到。请问这样接有什么问题吗?

网上找来的示意图,实际情况是2个单片机互相通讯,电压是5V的,然后截出的线不是直接PC串口,有一个MAX232转换的。232转换没问题,试过的。

网友:
TTL/CMOS电平的串口跟PC是反相的,因此不能用二极管,要用三极管监听。

网友:
检查一下RxD/TxD空闲时的电平,就知道是否反相了,PC串口在空闲时是负电压(0也行)。
假如相位是对的,另一种可能就是因通信速率高,监听方的输入电容太大而一时无法放电,此时可在两个二极管的并联端对地接一个泻放电阻。

网友(2015-01-29):
你好,有幸看到您的这个帖子,现在也想弄下串口通信监听。不知道你这个方法最后改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