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成本仅百元的USB接口虚拟示波器 PIC18F2550

楼主(2009-02-19):
成本仅百元的USB接口虚拟示波器
文/孙红生 凌海
笔者在本刊2007年第5期介绍了一种连接在计算机并口上的简易虚拟示波器,文章发表后,很多热心读者反映最好是开发一种使用USB接口的虚拟示波器,这样更符合潮流,而且具有不用担心热插拨可能给计算机带来的损害,无需额外提供电源的优点。

为此笔者经多方面查找资料,决定采用MICROCHIP公司的USB单片机PIC18F2550制作一个USB接口的虚拟示波器,PIC18F2550是一款采用纳瓦技术的28引脚高性能增强型闪存USB单片机,拥有32KB闪存,2KBRAM,256字节EEPROM,3个外部中断,4个定时器模块(Timer0到Timer3),2个捕捉/比较/PWM(CCP)模块,其USB接口兼容USBV2.0,支持低速(1.5Mbit/s)和全速(12Mbit/s)数据传输,支持控制、中断、等时和批量数据传输模式,特别是内置有10路10位模数转换器,非常适合做简易虚拟示波器。PIC18F2550的数据手册可到www.microchip.com.cn下载。

本示波器与常见的示波器比较,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定量地给出信号的各种参量,比如最大、最小值和频率等,无需使用者再去数格子,然后还要计算。当前市面上的USB接口虚拟示波器最便宜的也要1200元以上,而本示波器的成本基本可以控制在100元左右,其中不包括示波器探棒,特别适合于学校教学实验以及无线电爱好者日常制作的需求,在学校教学中可以直联投影机,使全体学生都可以远距离看到信号波形的演示。

性能指标

这里介绍的示波器采样频率比并口示波器略高,同样支持直流测量,可以定量测量信号,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采样频率:323.53kHz、100kHz、50kHz、20kHz、10kHz、5kHz、2kHz、1 kHz 8挡可调,本机测量的信号频率应在70kHz以下。

最高输入电压分两挡:±2.5V,±12.5V,如果接入10:1示波器探棒,最大输入电压可达±125V。

输入阻抗:1MΩ。

供电电压:无需外部供电,直接从PC机的USB口取电。

触发范围:0%~100%。

接口:USB接口。

图1、图2所示分别为2.4576MHz晶振128分频后19.2kHz方波和50Hz市电显示情况。

1 (原文件名:1.jpg)

2 (原文件名:2.jpg)

电路原理

电原理图见图3,从图中可以看出电路的输入信号调理部分和信号转换部分与并口示波器相同,R10、R11、R12、R13、R14、C19、C20和C21构成输入交直流切换和衰减网络,提供交直流输入切换和1:1、1:5的输入信号切换功能;TL074中的一个运放U1A和其周边元件构成一个跟随放大器,提供了输入保护和阻抗转换功能;TL074中的另一个运放U1B构成一个正相放大器,提供-2.5V~+2.5V向0~2.5V的转换功能,同时依据实际操作的经验,取消了不实用的外触发部分,简化了电路。电路的主体部分以PIC18F2550为核心,PIC18F2550与周边电路共同构成了模数转换采样和USB接口部分,其中TL431和接在其阴极的200Ω电阻构成了一个2.5 V电压基准,供单片机作为模数转换和运放电平转换的电压基准。由于USB仅能提供5V电源,不能满足前两级运放的工作条件,为此采用一片34063构成了5V~-5V的转换电路供运放使用。

制作调试

读者可以根据自已能找到的外壳的实际情况参照电原理图自行设计印制电路板,图4为笔者在单面PCB上安装完成的电路板,布局与并口示波器基本相同。图5为使用工业标准外壳组装完成后的照片。

3 (原文件名:3.jpg)

4 (原文件名:4.jpg)

5 (原文件名:5.jpg)

插座用于接入标准示波器探头,也可以自制简易探头,图5中的探头就是笔者使用标准BNC插头加上一个从旧万用表笔中拆出的探针组装了一个探头,这样手持示波器即可对电路进行测量,图6为插头内部构造照片。左边的拨动开关用于直流、交流输入转换,右边的拨动开关用于1:5衰减切换,右上侧为USB接口,图中的两个跳线主要是用于减小地线电阻,以减小干扰,不接也可。读者在制作过程中要注意尽量减少地线的长度,同时要注意输入信号的地线要与其他地线分开并一点接地。

制作过程分三步,第一步安装好USB插座和DC-DC转换部分,在使用万用表确认USB接口的1~4脚间无短路的情况下(各类常见USB接口见图7,其中1~4脚不可接反,2~3脚如果接反,计算机会给出"不可识别的设备"提示),将电路板接入计算机的USB口,这时在TL074的4脚和11脚应该可以分别测到±4V~5V的电压,并且基本相等,如不等,可以通过调整R202的值使之相等。同时测一下PIC18F2550的20脚也应有4V~5V的电压,以上电压随着计算机的不同而略有差别。第二步安装TL,074、电压基准TL431及其周边元件和输入网络,安装完成后接入计算机,在输入端接上1.5V的干电池,同时将交直流输入切换和1:5的输入信号切换开关拨向左侧,在TL074的1脚应该可以测到与电池相等的电压,7脚可以测到约2V的电压。第三步将本期所附光盘中的USBOscilloscope.hex烧写进PIC18F2550,单片机程序可以采用icd2写入单片机。安装PIC18F2550及其周边相关元件,安装完成后接人计算机,这时计算机应该能够识别这一设备,设备名称为www.sunxd.com的人体学输入设备,如果不能识别可着重检查USB接口的2~3脚是否接反和晶振电路,运行USBScope.exe,选择工具栏中的开始按钮(播放)即可看到输入的波形。如果以上各步骤出现问题,可以检查相关的部分即可。

6 (原文件名:6.jpg)

7 (原文件名:7.jpg)

软件与使用

单片机软件采用PICC编写,其中使用了MICROCHIP的USB库,软件首先作初始化操作,然后以查询方式工作,接收PC机的指令,采集信号,将采集结果发给PC机。

配套的PC软件采用VC6.0开发完成,使用操作与并口示波器相似。软件提供了波形显示、单次波形捕捉,打 印、时基调整、波形保存、波形比较等功能,虽然这是一个单踪示波器,但通过波形的保存和再现提供了准双踪示波器的功能,你可以测量某一点的信号,保存起来,然后测量另一点的信号,再打开已保存的信号,同屏显示两组信号进行信号的比较。启动本软件后,你会发现与并口示波器基本相同,首先会随机给出一组演示信号(如果取消了"启动时显示示例画面",下次启动后就不显示了),目前软件提供了无触发、内触发两种触发方式,同时对内触发提供了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两种选择;选择开始按钮(播放)开始信号采集,暂停按钮停止信号采集,录制按钮采集一个周期的信号后暂停;采样周期可以有8种选择:最快、10μs、20μs、50μs、100μs、200μs、500 μs、1000μs;同时提供了5挡波形展宽选择:×1、×2、×5、×10、×20;屏幕下方的开关的显示一定要与电路板上的开关位置相对应,以获得正确的标注。注意:如果不知道信号电压请先使用交流,1:5挡输入信号;本设备的最高输入电压峰一峰值最好不要超过±12.5V。任意时刻均可选择保存信号,保存当时的波形。在屏幕上按下鼠标左键,拖动鼠标即可看到相应范围内的电压差、频率和周期信息。软件界面的右下部分给出了所测信号的频率、最大值和最小值等信息。软件所有提示均为中文,简单摸索后即可上手应用。和并口示波器一样,在相同的硬件平台上我们还可以实现记录仪功能,可以提供和现在生产控制中常见的记录仪功能,一次可以记录某一生产参数几天的变化量,实现无人值守。 PC机与单片机之间通信采用USB人体学输入设备接口,使用windows内置的驱动程序,因此不需要专门的USB驱动程序(经测试这一示波器目前与极个别USB鼠标不兼容,其中包括yandiao的个别型号,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更换其它品牌鼠标或使用ps2鼠标来解决,此外由于各种PC机给出的USB电源的纯静度不同,从电路图上可以看出虽然采用了各种滤波措施,在个别机器上短路输入端的情况下显示波形可能会有1%以下的细微毛刺。支持的操作系统包括Windows2000、Windows2003、WindowsXP和Windows Vista,其他操作系统需要读者验证后使用。

单片机程序的烧写映像文件USBOscilloscope.hex及PC机的可执行程序文件USBScope.exe在本期配刊光盘中提供。

本文摘自《无线电》

下面网页有本文原文:
http://www.eccn.com/tech06/te074621.asp

网友:
值得一试,MARK!

网友:
如果频带不高,又带着PC,就两头都没有优势了。我还是以为独立的比较实用。

网友:
没有程序和上位机软件???

网友:
小声问一句,楼主位的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组织一个活动,搞一个自己用

网友:
这东西玩玩还可以

网友:
这个东东只能测到10K以下的正弦波
这个是我用18F4550做的上位机

网友:
采样点能做多少?带宽多大?AD精度?AD频率?死区多大?
这个只是能实现示波器功能吧?

网友:
采样点能做到100K,垂直精度10bit

网友:
我记得坛子上有个用C8051F做的示波器的,比这个牛多了啊。
就是这个: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07595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C8051F&bbs_id=9999

网友:
C8051F采样点也只能做到200K比PIC好D

网友:
不错,一般的东西可以用用,采样不了高点的频率啊

网友:
几十K不如用声卡加COOL EDIT算了.

网友:
这个示波器我就买过一个,不好用,没有外触发功能,测不到想要的数据。如要测的是交流信号,不如用20楼的方法来得好。

网友:
本人用Mega64+5510做的取样率到达2M,加上LCD屏成本比楼主说的这个高不了多少,如果不要LCD那成本就比它低了,而且操作界面是规范的,它这个的电路还比较粗糙。

网友:
真正做好也很贵,很多人弗劣了模拟部分

楼主:
【9楼】 ifree64 :

我是转载的网页。图片无法复制。我用SnagIt这个抓图软件从网页中抓的图片。

楼主:
【14楼】 cadiy :你的做的真牛!

我最近也很想玩一下虚拟USB示波器,在PC上显示。
能否把你的电路图,烧写固件*.hex,上位机软件共享一下。

楼主:
【22楼】 ray0812 :你的可以在PC上显示吗?

我最近也很想玩一下虚拟USB示波器,在PC上显示。
能否把你的电路图,烧写固件*.hex,上位机软件共享一下。

网友(2009-06-30):
323.53kHz.........好像好点的声卡就能做到

网友:
主品是不错,成本低,但就是采样速率和带宽太低,能加大些就更好了!

网友(2011-10-09):
单片机程序的烧写映像文件USBOscilloscope.hex及PC机的可执行程序文件USBScope.exe 能上传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