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睡眠模式下看门狗会不会导致芯片复位或唤醒mcu

楼主(2009-02-19):
我在mega8的手册上看到睡眠模式CPU 停止运行,但看门狗任然在继续工作,那么请问在睡眠模式下看门狗溢出会不会导致芯片复位或唤醒mcu呢?
如果进入睡眠模式后不想要看门狗唤醒或复位MCU,是不是在进入睡眠模式之前就必须要禁用看门狗?

网友:
应该可以

一般睡眠前都要关狗吧 除非 你想使用狗溢出来唤醒。

楼主:
哦,原来如此,我也觉得应该可以,现在手上没的硬件的,有了硬件我还是想实验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