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M8731芯片录音

楼主(2009-02-19):
各位DX,请问你们有谁在AVR上用过WM8731芯片来采集语音,网上有的资料都是关于FPGA的,小弟对FPGA一点也不懂,特来求救,请帮忙。

网友:
正在研究,正好今天论坛上有一个用SPI模拟I2S的帖子你可以看看,因为7831是i2s输出的

楼主:
SPI模拟I2S不是很好吧,要外加多硬件,而且有噪声.

网友(2012-08-01):
楼主用AVR对WM8731的语音信号采集感觉效果怎样?小弟最近也在用单片机控制Wm8731,然后读取WM8731的语音信号。我设置的语音信号采样率为8K,精度为16位。最近碰到了让人很困惑的问题。在什么信号都不加的情况下,从WM8731上面读取的AD值高八位固定为0xF7,低八位全部都在变化,没有规律。然后我再WM8731的信号输入端加上一个0.1v的直流信号,此时读取的AD值高八位固定为0xe6,低八位在无规律的变化。然后我再给它加上一个0.2V的直流信号,读取的高八位为0xe8,低八位还是无规律的变化。我想请问一下读取这样的值正常吗?通过什么指标来判断我从WM8731上读取的AD值是正确的呢?急求答案!!!!!

网友A:
我曾经用过WM8731,当时是用FPGA来控制的,I2C的程序用avr或者FPGA都一样,主要是数据的采集,首先我看有没有用写进去控制字,我是先写入了一个旁路模式,让音频信号直接输出,然后调节其大小。用FPGA采集数据,我使用SINGALTAP来实时的看采出来的数据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自己在话筒前面吼,低音的时候他是一个小数据,高音的时候是一个大数据,然后我重复放了一首歌的一个片段,把输出的数据跟在一个音频软件(记不得叫什么了,好像是什么editor,里面的波形分析)来对比,发现差不多。然后就把数据接进来分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用过WM8731,当时是用FPGA来控制的,I2C的程序用avr或者FPGA都一样,主要是数据的采集,首先我看有没 ...

急求怎么用单片机的普通IO口来模拟音频时序接收WM8731发出的音频数据????qq:564661935

网友(2013-10-07):
我最近也在用WM8731,不知道楼主能否提供些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