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HI-TECH C PRO for the PIC18 MCU Family candidate build 4040 V9.63PL2原创pa

楼主(2009-02-19):
原版请到 http://www.htsoft.com/downloads/下载

安装时请选择45天试用,然后把patch拷贝到安装目录下bin目录内运行,patch即可。

注:下午有些时间,所以下载下来后看了一下,基本思路和PICC PRO的一样,所以花了大约半个小时破解了。此补丁仅进行了过期测试和pro功能测试,并构造了一个2k const 变量程序进行了测试,不知道是否有其它未破解到的。欢迎测试,有问题请到我的blog或这个帖子留言。

网友:
软件优化没有解决,我用demo 编译一文件,生成的HEX文件是19.5K,用PATCH后,生成的文件是46K。

楼主:
to 【1楼】 handshake :请拷贝提示信息,以便进行测试。

网友:
根本不能完成编译

网友:
用DEMO 编译的结果:

Build E:\MPLAB\MPLAB\IPU_RXFIRST\IPU for device 18F25J10
Using driver D:\HI-TECH Software\PICC-18\PRO\9.63\bin\picc18.exe

Make: The target "E:\MPLAB\MPLAB\IPU_RXFIRST\ipu.p1" is out of date.
Executing: "D:\HI-TECH Software\PICC-18\PRO\9.63\bin\picc18.exe" --pass1 E:\MPLAB\MPLAB\IPU_RXFIRST\ipu.c -q --chip=18F25J10 "-ID:\HI-TECH Software\PICC-18\pro\9.61\include" -P --runtime=default --opt=default -D__DEBUG=1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Warning [359] E:\MPLAB\MPLAB\IPU_RXFIRST\ipu.c; 1279.6 illegal conversion between pointer types
Warning [359] E:\MPLAB\MPLAB\IPU_RXFIRST\ipu.c; 1297.12 illegal conversion between pointer types
Executing: "D:\HI-TECH Software\PICC-18\PRO\9.63\bin\picc18.exe" -oIPU.cof -mIPU.map --summary=default --output=default ipu.p1 --chip=18F25J10 "-ID:\HI-TECH Software\PICC-18\pro\9.61\include" -P --runtime=default --opt=default -D__DEBUG=1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HI-TECH C PRO for the PIC18 MCU Family candidate build 4040 V9.63PL2
Copyright (C) 1984-2009 HI-TECH SOFTWARE
licensed for evaluation purposes only
this licence will expire on Fri, 10 Apr 2009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1CF7h (  7415) of  7FF8h bytes   ( 22.6%)
    Data space           used   152h (   338) of   400h bytes   ( 33.0%)
    EEPROM space         None available
    ID Location space    used     0h (     0) of     8h nibbles (  0.0%)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0h (     0) of     4h words   (  0.0%)

Loaded E:\MPLAB\MPLAB\IPU_RXFIRST\IPU.cof.

********** Build successful! **********

用PATCH后的结果:

Build E:\MPLAB\MPLAB\IPU_RXFIRST\IPU for device 18F25J10
Using driver D:\HI-TECH Software\PICC-18\PRO\9.63\bin\picc18.exe

Make: The target "E:\MPLAB\MPLAB\IPU_RXFIRST\ipu.p1" is up to date.
Executing: "D:\HI-TECH Software\PICC-18\PRO\9.63\bin\picc18.exe" -oIPU.cof -mIPU.map --summary=default --output=default ipu.p1 --chip=18F25J10 "-ID:\HI-TECH Software\PICC-18\pro\9.61\include" -P --runtime=default --opt=default -D__DEBUG=1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HI-TECH C PRO for the PIC18 MCU Family candidate build 4040 V9.63PL2
Copyright (C) 1984-2009 HI-TECH SOFTWARE
Serial number: HCPIC18P-DEMO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443Fh ( 17471) of  7FF8h bytes   ( 53.3%)
    Data space           used   177h (   375) of   400h bytes   ( 36.6%)
    EEPROM space         None available
    ID Location space    used     0h (     0) of     8h nibbles (  0.0%)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0h (     0) of     4h words   (  0.0%)

Loaded E:\MPLAB\MPLAB\IPU_RXFIRST\IPU.cof.

********** Build successful! **********

楼主:
哪位有可以用PICC18编译的程序提供一下,由于我不使用PICC18,所以没有测试程序进行PRO功能测试,不好进行对应破解。

网友:
这是老版本中的一个例子,你看看行不行。

楼主:
to 【6楼】 handshake :请下载下面的文件,解压后覆盖到bin目录,然后再测试一下。现在应该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弄错了,这个提示会过期。

楼主:
to 【6楼】 handshake :sorry,漏掉了一处。请下载下面的文件,解压后覆盖到bin目录,麻烦再测试一下。

网友:
HI-TECH C PRO for the PIC18 MCU Family candidate build 4040 V9.63PL2
Copyright (C) 1984-2009 HI-TECH SOFTWARE
Serial number: (null)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43C3h ( 17347) of  7FF8h bytes   ( 53.0%)
    Data space           used   181h (   385) of   400h bytes   ( 37.6%)
    EEPROM space         None available
    ID Location space    used     0h (     0) of     8h nibbles (  0.0%)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0h (     0) of     4h words   (  0.0%)

代码优化还是没有解决。我看9.5PL3 的在cgpic.exe里也修改了,你是不是在那也要修改一下。

网友(2009-05-05):
期待继续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