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_2接口与8位并口双向通信(Verilog HDL语言编写)

楼主(2009-02-19):
此模块用于PS/2接口的鼠标或键盘与具有外部读写的8位并口单片机双向通信模块.
Verilog HDL语言编写,在Quartus II 8.1 (32-Bit)软件中编译,并下载至EPM7128SLC84-10芯片中通过.
文件中有详细的注解.

网友:
确定鼠标可以用?换其它牌子鼠标也能用吗?

楼主:
肯定能用,只要是PS/2接口的.不管鼠标还是键盘,都可以8位数据总线双向通信,我测试过了.但鼠标或键盘是需要命令初始化后才可以正常使用的.关于PS/2命令可以参照PS/2接口的协议.

网友:
请教一下,PS2不是只用两根线吗?那并口八位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可否把原理图上传来研究一下?最近做鼠标遇到些问题了,谢谢

楼主(2009-04-23):
因为单片机通常是具有8位外部总线访问的,所以你只要把EPM7128SLC84-10当单片机的一个外部存储器访问就行了.
比如你向PS总线给发数据,你只要把数据写入EPM7128SLC84就可以了.或者说当EPM7128SLC84从PS总线接收到一个数据,EPM7128SLC84就会向CPU发出一个中断信号通知CPU从EPM7128SLC84中读取...
大家有疑问的可以问我.QQ:71904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