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压输电线路“覆冰检测”的方法

楼主(2009-02-19):
大家好,请做过类似产品的朋友给个“测量覆冰厚度”的方法,我查了些资料有2种方法,都是非常庞大的系统,一是采集气象因素后运用建模的方法估算出,另一种是用称重的方法,我想用第2种方法,但是没有找到更详细的资料,请大家给些意见或者有更好的检测方法,小弟谢谢大家了。

网友:
是不是可以通过测量张力来间接测量到

楼主:
我起初也是这样想的,但是看了一些中国知网上的专业论文后,发现这个的系统很大的,它们只是些系统的概述,没有具体的测量方法,我通过查资料后发现,影响的因素很多,比如说风,风向,当导线覆冰后,导线的弧垂度等等,这些因素都要考虑嘛,我还想问问,关于这个下垂角度是怎么测量出来的。

网友:
还是用建模计算的方法比较科学的。

楼主:
请大家畅所欲言啊,要不然就沉了啊。

网友:
去年冰灾后大大小小的院校科研院所都在搞这个,呵
可以通过检测某种固定频率的正弦波在导线上的衰减程度来检测冰的厚度,因为冰层对某特定频率的信号具有与导线截然不同的损耗
具体频率,可以参考加拿大人写的一篇文章,我已经忘记那片文章的名字了
去年某单位找到我同事谈这个意向,当时我也在场,了解过一些,呵

楼主:
谢谢mutoudonggua 木头东瓜,这个方法很新啊,我回头找找相关资料,谢谢大家啊

网友:
最简单有效的方式是叫当地的电工遇到下雪的时候到外面看看就知道了,又便宜又安全

网友:
8楼是啊。。。中国就是人最便宜。。。。。

网友:
晕,才看见,我用道亨SLCAD算过弧垂,同时状态方程手算,误差不大。

网友:
通过检测输电塔架的形变或应力变化,反算塔架负重变化,再折算成覆冰重量,最后反算出覆冰厚度。

楼主:
TO 1235679 高先生,
能否发些相关资料给我,谢谢了 hanbao0371@sina.com

TO hendry,
这种叫“称重法”,但是对于风向造成的偏转的数学模型现在还不很完善,所以。。。。在收集中

谢谢大家。

网友:
和5楼一样。
见过有人是用通过GPRS远程传输图象的方法监控覆冰情况。
没听过什么“称重法”,很想了解它的科学依据和计算方法。

网友:
是否可以跳过思路,不要直接测试电线上的覆冰层。
制作一个重量测试装置,裸露一条线在空中,系统实时检测这条线的重量,来判断覆冰层厚厚度。

这个装置就装在电线塔上,发生冰灾的时候,电线结冰,裸露的线肯定也会结冰的。
当然需要大量的试验数据来验证,裸露电线上结冰厚度和电线结冰厚度的线性关系。

至于数据传输等等,几乎已经不是难题了。

网友:
楼上的办法估计会有点麻烦,因为高压线附近的强电场可能会影响其凝冰条件,这个关系不好找。

弧垂法应该是个不错的方案,是不是可以考虑用摄像头,根据成像状态进行计算?

网友:
用卡尺量

网友:
还是雇民工最便宜,就在当地招老百姓做兼职的就行了,比专职的还便宜,还能增加百姓收入。搞那么一套系统也要花好多钱,还有后期的维护费用,还不如用人来做合适。

网友:
同意8楼和17楼。

网友:
大雪天,让人去查看积雪情况。。。。。。

网友:
我那是用maple的状态方程直接算的,解个一元N次方程,留实根。那本“电力工程高压送电线路设计手册”上有。按照气象条件和临界挡距算的,很多公式。
SLCAD的软件在单位呢,有加密狗,暂时没找到FREE版的。

网友:
同意8楼的。

如果非要做一个仪器,推荐一个思路:

用一个一端悬浮的棒,在固定端称重。这样如果电线结冰,这个棒应该也结冰的,这样就可以通过重量得知是否结冰。当然,前提是要处理好棒与传感器的连接处,要有一定的加热设备,免得结合处出现冰冻,引起测量不准或损坏设备。

楼主:
估计这个问题也是个世界难题吧,谢谢大家啊

网友:
21楼的办法绝  简单明了

网友:
俺已经做了这个项目,目前已经发展到第三版,哈哈
V1实现基本功能
V2则完善和提高稳定性
V3加入新的测量指标

V1目前已经应用了

给你们透露一下吧

"南方电网输电线路监测系统通信规约"本规约规定了输电线路在线监测终端与主站系统通信的一般约定、数据帧格式、控制字定义及格式、数据结构及传输规则,适用于南方电网输电线路灾害(覆冰)预警系统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没有直接检测覆冰的,都是采用各种指标来综合评估的,如何计算分析和通信就是涉密内容了

部分内容如下:

        监测终端在线监测数据量
序号        监测量        单位        说明
1        环境温度        摄氏度        微气象监测

2        湿度        百分比
3        风速        米/秒
4        风向        度
5        雨量        毫米/小时
6        气压        百帕
7        日照        瓦/平方米
8        导线倾角        度        安装于导线悬挂点附近,分别监测沿导线方向及垂直导线方向与水平面的倾斜角度
9        绝缘子串倾角        度        安装于拉力传感器上,分别监测沿导线方向及垂直导线方向的倾斜角度
10        拉力        公斤        导线(地线)重量+绝缘子串重量+金具重量+冰荷载+风荷载
11        A/B/C 三相泄漏电流平均值、最大值、        毫安        绝缘子泄漏电流在线监测
12        A/B/C 三相超过3mA/10mA脉冲频次        次/分钟
13        导线测点温度        摄氏度        导线测点温度在线监测
14        图像数据        JPEG        图像监测
15        视频                视频压缩标准H.264,MPEG4
16        蓄电池电压        伏        监测终端设备运行状况
17        振动频率        赫兹
18        振动幅度        米

此系统比较庞大,AVR做不来的,偶用的是ARM9工业MCU不带MMU的STR9
要求比较苛刻~网络实时通信,采集数据20万条以上存贮(不含图像数据),蓄电池供电可连续工作30天
系统是带太阳能电池的,安装在高压电塔上的

网友:
【21楼】方法不一定实际。设想,如果跨度500米的导线这个棒要多长呢?因为导线覆冰形式是多样的,而且在每根导线上覆盖面积和厚薄均匀度也不同。

楼主:
TO lysoft,谢谢你,我通过查资料发现,大家测量的参数基本上差不多,但就是这种建模或者说相应的联系,大家都没有分享,请你在给些思路,嘿嘿,能让我完成个报告就行了。

楼主:
TO lysoft,请留下你的通信方式,谢谢了
我的EMAIL:hanbao0371@sina.com

网友(2009-07-24):
可以单独拉一根条件一样的电线作为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