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继电器标称容量为3A/250VAC,那么用在380VAC上能流过多少电流

楼主(2009-02-20):
就是250*3=380*X.是这样算吗

网友:
超过标称电鸭,根本就不该用。

网友:
电压超高,断开时“拉弧”严重。还可能分断不了。不建议使用。

网友:
超压咯
后果很严重,可能烧坏继电器。

网友:
380V触点的继电器好像没有啊,只能这样用了,要不就用双组触点的串联起来用,或者直接用接触器。
不过我是这样用的,就是10A的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线圈,接触器控制电动机,接触器线圈是380V的,好像用了几个月了,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用几年会怎样。
如果控制380V的接触器用耐压比较高的可控硅不知道行不行,不过触发是个问题。用触发变压器应该可以。

网友:
380V触点的继电器有卖的.

网友:
肯定不是 250*3=380*X.这样算。
标称电压值决定拉弧的状态。触点电流,由触点接触电阻决定。
理论上触点电阻未变,标称电流仍是3A.

楼主:
380V触点的继电器很难买

网友:
我就是这样用的,就是250V的继电器,一样用了有半年了,没有问题

网友:
就用一般的250V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用固态继电器呀,很好买

网友(2009-11-18):
接触器可以考虑用220的呀

网友:
我几乎找遍了各个厂家,可以确切的说,没有标称380V的继电器。
如果谁知道有的话,一定告诉我一声。
用250V的继电器接380V没出现问题先不讨论。

有一种叫做中间继电器的东西,有触点耐压380V的,不过我实际一看,体积和交流接触器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