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PIC32板子

楼主(2009-02-20):
正式开始做软件,先从usb开始……

网友:
搂主都有ICD3了...

感觉板子好空哦, 上次小马哈弄得板子,跑了个程序还没怎么玩呢。 不过用的芯片是不带USB版本的。

网友:
laoshan ,你好!请问你的板子卖不卖啊?

楼主:
板子芯片附近的电容和晶振放在了背面,正面全是走线。本来不买icd3的,开始用icd2弄了半天下不了程序。因此买了icd3,结果现在用icd2也可以下载程序。下不了程序竟是因为我的3.3v输出电容10uf太小了,有时能连上,有时连不上,加了个330uF的铝电解后,下载就很稳定了。
板子目前就做了一块,容我试试。总体感觉pic32还是很不错,速度飞快……加上pic的品质和丰富的软件资源,很不错的选择。
如要交流可加qq:37322596

网友:
ICD3啊,留口水~~~~~~~~~~
我的ICD2还是在MICROCHIP做活动的时候才买了个受限版的,楼主的ICD3花了多少钱?

楼主:
换张清楚点的。

网友:
感觉这块板实现的功能太少

网友:
楼主那种USB线哪里有卖

楼主:
基本功能都有了,况且设计系统不可能使用全部资源
板载pic32MX460f512l。
扩展rs232接口一个
sd接口一个
enc28j60网络接口一个
USB HOST和Slave接口一个
12864液晶控制接口一个
ADC功能
pwm及数字io接口
外部总线接口引出

楼主:
另外这种usb线,一般电子市场都有卖的。

网友:
感觉有点别扭

网友:
LZ 能提供PCB吗?大家也能玩玩!

网友(2009-04-09):
PIC32应该性能不错吧?

网友:
感觉板子有点空

网友:
您好,这块板子测试通过了吗?可以向您买一块吗?

楼主(2009-05-09):
qq交流:37322596

网友:
作為實驗版,「空」才好。
該有的實驗都有了,看旁邊的socket配置,很多實驗都能作了。而且每個區塊都分的很清楚。很不錯啊!
ICD3沒有過,不過我自己PICkits2、ICD2、REAL ICE都有,如果使用高端PIC(PIC24、PIC32或disPIC33),用REAL ICE是比較好用的。

楼主:
PIC32正式跑microchip GUI

楼主:
新做的四层板布线
点击此处打开

网友:
PIC32主要面向的不是控制领域了吧,看了看介绍好像是arm内核的??和之前的24或者dsPIC差别是不是挺大的?

网友(2009-06-28):
做控制,PIC的16BIT比PIC32好,就冲16位的中断嵌套

网友:
其实最好还是加一个I2C接口的片,比如24C01,毕竟没有内部EE的片子,很多时候还是要用到EE.

楼主:
pic32 有flash模拟eeprom库,很方便,I2C接口单独引出了

楼主:
同时板载有24lc256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