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一个问题,GPIO读取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9-02-20):
马老师您好,我使用的是CY7C63813,需要读取IC卡的数据,单片机的时钟是12MHZ,给IC卡提供的是单片机时钟4分频后3Mhz时钟,这样我用GPIO去读取3Mhz的数据,能读到吗?需要汇编来实现吗?谢谢马老师!

网友:
能,不需要。

楼主:
马老师您好:我用c语言试了,一直读不到这么快的信号,红灯一直没有指示,当我用按键接地时,红灯就能点亮,就能捕捉到低电平信号,我用示波器实时测量着,IO线上出现了低电平信号,保持时间在1uS左右,但是63813一直捕捉不到低电平,请问马老师有解决办法吗?谢谢!

程序如下:

void main()
{
    char i,k;
    init_cy7c63813();
    USB_2_Start(0);      // Enable USB
for(;;)
   {               //一直等待P07低电平信号
       while(((P0DATA & 0X80)==0)) // 当P07检测到‘0’信号
          {
            red_led(0);
            for (i=7;i>=0;i--)
             {
              ATR=(P0DATA & 0X80);
              Rcvdata |= (ATR<<(7-i));
             }

           }
    }
}

楼主:
继续等待~~

网友:
学习使用PSoC,应该具备8位使用的基础,学习过51、AVR或其它芯片的使用,做过一些实际的东西。

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的话,说很容易的就能掌握PSoC的应用是假话。

楼主:
我用430单片机做过一些实际的东西,没有接触到用IO读这么快的数据,现在正好要用,对PSOC有些疑惑,我用示波器看着低电平信号出现,IO就是捕捉不到,很是疑惑,PSOC的IO能读到持续时间1US的信号吗?

网友:
你先把IC卡通信接口的规程弄明白吧。一般的IC卡采用I2C,标准是400KHz。

楼主:
这个是7816协议,现在复位应答都不成功,我担心IO口达不到这么快的速度?

网友:
楼上,先把抄书本的那点习惯扔掉,你的IC卡是采用哪家公司、什么型号的芯片,有几个引脚,如何连接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