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提供一个电机正反转电路,用场效应或是三极管实现的。

楼主(2009-02-20):
小弟网上也找了一些,都不是很完善。想在这边请教大侠们,可靠、实用的电路。并且电机电源电压是变化的,可能是9V,也可能是12V。谢谢啦

网友:
什么电机?

网友:
用L298吧  很简单

楼主:
小弟就是想要场效应或是三极管实现的,电机就只有3W不到。
用三极管应该可以实现的。只是想找一个可靠又实用的电路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
用TDA2822 吧,这个很好用,也很好买,还便宜才5毛钱一片, 外围电路超级简单,只用接3个电阻就行了。利用内部两个功率放大组合成H桥。 本人原创!!!

网友:
用PWM控制的吗?如果不用的话,那就简单多了,用H桥就行了,就是2个P三极管,2个N三极管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2086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H桥&bbs_id=9999

网友:
如果是直流电机,则
用两个继电器,一个控制电源,一个控制方向。

网友:
楼主没有说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让大家不好帮忙分析的!

网友:
应该是直流电机吧  5楼的可以

楼主:
转贴电路 (原文件名:1252992320.6755146.gif)

这电路行不行,是不是传说中的H桥呀.

楼主:
小弟明后上不了网,周一上网再看各位大侠的指点。
 小弟是想通用的,电压范围DC3V到DC48V都能用

网友:
4楼的方法可能挺好,请具体谈谈!

网友:
TO  kejiren123,能否留下联系方式,我在郑州,QQ:85447840  手机:13629845201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5034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fsclub&bbs_id=9999

网友:
具体原理很简单:把2822里面的两个放大器输入端通过电阻分压后反向串联就可以了,在我做的自清扫小车上实验成功了,不过TDA2822最高的输入电压只有18V。我现在深圳出差,预计15号回郑州。QQ 306606156  13676964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