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路由学ARM--成功运行uboot

楼主(2009-02-20):
我用的是tp—link的tl-r402路由,arm9的ks8695X,2m norflash,4m sdram。
很久前的帖子有介绍: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78820&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C2%B7%D3%C9&bbs_id=9999
本来想用来弄个h3c验证路由的,可惜技术太菜,弄了一个寒假还是移植不了linux,不过uboot根据官方提供的资料修改一下已经可以跑起来,做了个补丁放上这里,希望有兴趣的兄弟一起玩。

官方的uboot:http://www.micrel.com/_PDF/Ethernet/ethernet_designkit/tools/
自己做的patch: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20962.rar(文件大小:3K) (原文件名:uboot.patch.tar.gz.rar)

用的gcc是3.4.1版本,网站上那个3.4.0的应该也可以用,虽然还没能跑linux,不过用uboot的tftp下载裸机程序来跑跑还是可以的,毕竟比开发板便宜很多(我的路由是在街边买的,10RMB :) )。

网友:
R402???  这可是个非常普及的产品呀...
看来这下有得玩了..

楼主:
to 【1楼】 aozima 残剑饮血:
     可能R402有多个版本的,我用的那个写着rev 2.11,留有20脚的jtag口,还有串口,焊两个座然后接线出来就可以用了

网友:
最好上zp ~~~

网友:
哈哈,我这里也有一个,rev3.1的

网友:
好东西,我也有一个。真想试试

楼主:
上张图片,感觉用起来不错,只是norflash编程比较麻烦,因为本身的程序运行后就重映射了,最后用了一个笨方法:在AXD中擦了,再用j**L*i*nk来编。

网友:
CPU不一定都是KS8695X的,有可能是其它的吧。不是这个就惨了,其它的基本是没用datasheet的,似乎路由其上用的cpu只有这个有datasheet和移植好的系统。

网友:
晕,我的R402M,里面的cpu是88E6218,找不到资料,只有2页的简介,两个借口倒也是有的

网友:
88E6218 我的也是这个.. 没什么搞头啊 看楼上的zp 是2.1 的版本. 我们的是2.0 的 没戏了 估计

网友:
放狗一搜88E6218,Marvell ARM9芯片
啥时候Marvell出了这个芯片,从Intel收过来的XScale技术不知道扔哪里去了……

网友:
88E6218的datasheet是没指望搞到手了。但还是能玩玩的,这里有个链接;看看还是有搞头的。
tp-link的几款soho路由器基本上都是88e6218的方案做的。

网友:
其实常见的路由器,adsl基本都是arm核和mips核的,还有早期的mp3播放器,很多都是arm内核。只要多留点心,你会发现你周围的嵌入式处理器跟8位单片机一样多了。

网友:
我也撤了个R402M的,串口也引出来了,也有输出,但是不能输入交互,估计TP-link之后的版本做了些手脚啊。不知道有没有搞定了的?

下面是我的串口输出:

网友:
netgear的rp614(v2版本的是s3c4510b的,v3的是ks8695x的,再新的不知道),
iptime的iptime0422是ks8695x的,不过同样修改了,串口不能交互,只有自己编译uboot了。

网友:
有了jlink ks8695x下你想烧UBOOT也行想烧vxWorks boot也行,很方便

网友:
88E6218
ARM946E-S核心,150MHz主频
8K ICache, 8K DCache, 8K tightly coupled memory
4 Timer
中断源
FIQ 0
SWI 1
Reserved 2
Reserved 3
Timer1 4
Timer2 5
Timer3 6
Timer4 7
Reserved 8
UniMAC 9
Switch INTn 10
UART 11
GPIO 12
TWSI 13
Reserved 14
DMA Ch0 15
DMA Ch1 16
Reserved 17

中断请求状态从0x90008000读出
中断源状态从0x90008004读出
中断使能设置/状态0x90008008
官方发布包括uclinux,vxWorkds BSP

88E6218芯片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提出来,我可以把相关章节截图放上

网友:
搭车问一下,以前电信用过的一种合勤路由器,里面是用的三星的ARM芯片,有谁成功的拿来做开发板过啊?

网友(2009-05-31):
请问【17楼】 jordonwu  我也是同样的情况.解决了吗? 我是用USB转串口连接的.

网友(2009-09-10):
楼主,怎么联系你,我也是这个路由器,KS8695X的芯片,在windows下用j-link可以发现ARM9芯片,但是找不到flash芯片,我换个空的flash芯片上去还是找不到啊,帮忙解答一下。 QQ:6621440

楼主:
【24楼】 NutWood

不知道您用的是什么工具,我用jlink自带的jflash是可以进行编程的,但是需要先用axd来擦除flash内容(因为内部的u boot启动时会把flash映射到其他地址)。

我用的是笨方法,用axd找到flash所在的memory地址,然后按照flash数据手册的时序来把芯片擦除。

不过您说空的flash芯片也不行,有可能是jflash的配置有问题。

因为已经很久没有碰这东西,没多少印象了,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2010-09-12):
支持下,不过手头有ks8695的设备就不用麻烦改造了。